因没有显示,一股乱操作之后

楼主(2024-02-19):
折腾了一会儿,原来是连接显示器有问题,PXE-MOF:ExitingPXEROM,本人是电脑小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好像也看不明白你描述的具体问题,只大概看出来好像显示器没显示,说一下常规处理方法吧:
1、显卡故障,这个得找一个好用的显示器或电视来测试,当然也可以把显示器接到其他电脑来测试显示器间接判断显卡问题
2、数据线问题,这个故障率较低,一般可能是接头没接好
3、显示器问题,有可能是多个输入显示器接口的没有设置在相应接口上,建议设置一下输入信号接口试试;当然也可能是显示器故障了,这个只能维修或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也看不明白你描述的具体问题,只大概看出来好像显示器没显示,说一下常规处理方法吧:
1、显卡故障 ...

机器好久没有开过了,闲着无聊开了一下,没有显示,就试着按热键,之后还乱按了神键盘,还是没有反应,后来发现是高清与ⅤGA转换头接触不好,处理之后就显示一片英文,最下面一行英文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好久没有开过了,闲着无聊开了一下,没有显示,就试着按热键,之后还乱按了神键盘,还是没有反应,后 ...

显示这个的意思是没有从操作系统启动,原因可能有很多种:
1、未检测到硬盘,导致找不到操作系统,无法启动
2、能检测到硬盘,但找不到系统引导,也无法从操作系统启动
3、bios信息错误,导致硬盘的操作系统没在操作系统的第一项,从其他引导启动了,这个可以去cmos里面看一下

楼主:
CmOs怎样才能进入??

网友B:
ExitingPXEROM
网络启动也失败了。网卡上没有PXE ROM。
意思大概是:软盘(或u盘),硬盘,网卡,都无法启动。

好久没有开机---------------------电池是否有电?
进BIOS重新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itingPXEROM
网络启动也失败了。网卡上没有PXE ROM。
意思大概是:软盘(或u盘),硬盘,网卡,都无法 ...

听到硬盘有节奏的吱吱声,难道是硬盘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到硬盘有节奏的吱吱声,难道是硬盘挂了??

可能你中奖了!

硬盘打盘,如果有重要数据--------硬盘就不要再上电,交专业开盘救数据。没有重要数据就扔了吧。

我去年中了2回,一台也是硬盘打盘,另一台是SSD挂了,看的到文件名,读不到文件。重要数据要及时备份啊!教训深刻。用电脑快30年了,自己没有遇到坏硬盘(别人坏硬盘遇到过),去年一下遇到2回。

网友:
语言,在具体的 没有显示 的症状描述时,会显得那么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