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微型台钻

楼主(2024-02-19):
        这是本人参加本届大赛的第二件作品,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还比较实用。无线电爱好者在制作时,往往需要在印刷电路板上打一些小孔,这个电钻就可以派上用场。
微型台钻的主要特点:
可以使用1毫米以下的钻头,给普通印刷电路板打孔。
在打孔时有自己的独立照明,采用了一个大号的发光二极管做为光源,可以清楚看到打孔部位。台钻的升降定位使用了一段废旧的家具抽屉导轨,将电机国定在导轨的活动部件上,并在顶部安装一个小拉簧,打孔时按动电机下降,完成后,电机在拉簧作用下复位。由于台钻体积十分小,收藏也十分方便。
我制作微型台钻的原则,尽量利用手头的废旧材料加工改制。
下面就做一个介绍:
材料准备:
1.直流小电机一个(旧录音机拆机)
2.  抽屉废旧导轨一段
3. 6伏直流电源一个
4. 小拉簧一个
5. 按钮开关一个(报废接线板拆下)
6.大号发光二极管一只
7.导线若干

网友A:
有个小台钻钻小孔非常方便,但也不能太小,否则稍大一点的板子钻不了。发一个我做的小台钻供参考。

网友B:
材料准备里没讲钻夹头。

网友:
非常实用的东西!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准备里没讲钻夹头。

9、钻卡头(根据电机轴直径,某宝网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准备里没讲钻夹头。

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整个微型台钻体积仅为:高180mm,长70mm,宽70mm..

网友:
这做工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这个小巧可爱,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微型台钻体积仅为:高180mm,长70mm,宽70mm..

微型台钻固然可爱、但你这个还是稍微的小了点,遇到100mm见方的板子、中间部位的孔就打不了了。
再有、LED照明灯应该加上恒流源、安装在侧上方、有利于照明,用LM317和一只电阻组成就行,这样可以随意调整电钻的输入电压、而LED不会损坏。
以上是我制作时遇到的问题......发个图片供您参考。

改进后LED加了恒流源。

改进后LED加了恒流源。

照明LED安装在斜上方

照明LED安装在斜上方

网友:
感谢SHIGENGYAO矿友作品《自制微型台钻》参赛,请尽快补充材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台钻钻小孔非常方便,但也不能太小,否则稍大一点的板子钻不了。发一个我做的小台钻供参考。

你这个台钻,手柄是怎么让台钻向下的?

网友:
我做的小钻,给线路板打孔

网友:
回zhjzl004矿友,一个齿条一个齿轮很简单、

网友(2024-03-29):
稍微大一点的钻头就会卡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