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T-16收音机听一会儿就无声了

楼主(2024-02-19):
熊猫T-16收音机 听一会儿就无声了  电源指示灯依然亮  然后关机等一段时间  再开机  又恢复正常了
这台机子说实话  不值得修  也不值钱   关键是想捣鼓下  特来请教各位老师  能提供点检修思路吗?谢谢喽!

网友:
无声时,先插上耳机听一下,再判断。

网友:
把电容都换光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耳机插孔接触不良。处理下就好!

网友:
可能是耳机插孔的问题了。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指点  后来查了下  是电源接口松动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