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版2P3制作成功

楼主(2024-02-19):
新手,非常喜欢网上各种版本的2P3收音机,但是自己电路知识储备比较薄弱,会一点焊接,焊过德生版本和LA1600集成块版本。

特别想尝试锗管2P3版本,反复看了论坛a-fu老师的文章以及各位老师制作和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好准备后打板了电容耦合双调谐版PCB,一点点凑齐元件,学着绕制了本振和输入输出变压器,买了电桥来测试电感,一开始装上之后不响,测电流也都在范围以内,找了个开阔地方把本振快拧到底,才能收到一个频率,分析应该是本振绕制问题,频率覆盖不全。尝试拆了重新绕,但是拆元件特别费劲,前后拆坏了两个本振,终于第三次绕制的本振焊上响了。

我一开始绕制的本振是用的0.08mm漆包线,初级电感400多uH,后来正常的本振是用的0.1mm的漆包线绕制的,测量初级电感是360uH。

在论坛里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接下来继续学习对制作好的收音机进行进一步调试,学习电路原理,开年发一篇文纪念一下

制作过程参考的文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7867&highlight=2p3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7574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17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   我目前就是0.8粗细的    我先试试少绕圈数降低电感量,不行再换线试试。

低端收不到是振荡线圈电感量低了,应该增加电感量,把磁芯往里旋转或把初级(圈数最多的一组增加几圈)

网友C:
今天下午收到调整过后的PCB后立刻来搬版,装机、调试,一气呵成。装完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放增益变高了!在调试中频曲线时发现幅度明显变高,带宽稍微窄了一些,不过还是可以调出对称的馒头顶。调完试听发现夜晚的电台也比之前更密集了,灵敏度高了,用耳机收听时声音低音多了一些,变得浑厚有弹性,另外低端啸叫基本也消除了。
想想挺奇怪,在所有电路元件都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中放增益变高了,静态电流也和原来是一样的,应该和加宽了PCB地线、改变了元件布局有关,还好没有搞出新的自激
现在外接4寸大喇叭,正在听AM693陕西综合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声音很温暖好听

网友B:
恭喜楼主!!能绕好本振的我觉得都很厉害。

我在做 LA1600 机器的时候也绕了很多次本振都失败了,请教一下楼主,我最成功的一次电台底端收不到530这边,大约收到了700-1600 这部分,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是初级绕多了吗?  这是我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其余的全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能绕好本振的我觉得都很厉害。

我在做 LA1600 机器的时候也绕了很多次本振都失败了,请教一 ...

感谢鼓励 ,我其实也是在绕本振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后来换成了0.1mm的漆包线,测试初级的电感量是360uH左右,这个时候就能基本覆盖。但是同样的匝数用0.08mm绕电感就400uH以上了,这时候就覆盖不了

网友D:
楼主的制作非常好!如果有个频率计,能测量本振频率,就不再盲目的改绕本振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制作非常好!如果有个频率计,能测量本振频率,就不再盲目的改绕本振线圈了。

感谢老师鼓励,以后继续跟论坛里各位老师学习
也想请教一下,如果绕制的本振频率覆盖不对,是跟绕制的匝数或者漆包线线径导致电感量不对吗?谢谢!

网友E:
这手工真不错,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手工真不错,赞

谢谢鼓励

网友F:
新手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努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鼓励 ,我其实也是在绕本振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后来换成了0.1mm的漆包线,测试初级的电感量 ...

原来是这样   我目前就是0.8粗细的    我先试试少绕圈数降低电感量,不行再换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努力!

感谢a-fu老师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   我目前就是0.8粗细的    我先试试少绕圈数降低电感量,不行再换线试试。

可以试试看,不过我也不确定合适的电感值是多少,还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收不到是振荡线圈电感量低了,应该增加电感量,把磁芯往里旋转或把初级(圈数最多的一组增加几圈)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鼓励,以后继续跟论坛里各位老师学习
也想请教一下,如果绕制的本振频率覆盖不对, ...

本振线圈的绕制,就其本身来说,与磁芯关系大些,与线径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只要能绕得下,线适当粗一点,在匝数不变的情况下,电感量的变化不是很大。这是我的实验结论,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D:
一只振荡线圈的绕制匝数,不是独立的,与许多外部情况是相关的。与磁芯材料,接收频带,可变电容器,垫整电容器,补偿电容器等直接相关,与印板布局,所用变频管参数有相当大的关系。更与电路形式有紧密联系。一只好的振荡线圈,以上的情况都 必须周祥考虑。不过,要能用,就按照成品的参数绕制即可。

网友:
一只振荡线圈的参数,还与统调点的位置关系密切。不同 的统调点位置,所用振荡线圈的参数是不同 的。

网友:
用振荡线圈时,一个好的本机振荡器,必须是全波段幅度均匀,波形良好,覆盖完全,全段无死点(停振点),无寄生振荡等。还有,也是本机振荡器的灵魂:在指定位置,振出指定的频率。这样的振荡器,才算一个基本完美和比较理想的振荡器。这些要求,都与一只良好的振荡线圈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只振荡线圈的绕制匝数,不是独立的,与许多外部情况是相关的。与磁芯材料,接收频带,可变电容器,垫整电 ...

感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端收不到是振荡线圈电感量低了,应该增加电感量,把磁芯往里旋转或把初级(圈数最多的一组增加几圈)

感谢帮助!

晚上我用表测了一下电感然后用计算器算了一下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已经重新绕制,而且这次参考了另外一篇文章的同名端讲解把绕制方向改变了,过两天电路板到货了我再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帮助!

晚上我用表测了一下电感然后用计算器算了一下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已经重新绕制,而且这次参 ...

LA1600的振荡线圈无相位要求,随便绕制,只要电感量符合要求即可。

但一定要学会和掌握正确的绕制方法,否则在其它电路上就会出问题

网友G:
看起来不错啊,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1600的振荡线圈无相位要求,随便绕制,只要电感量符合要求即可。

但一定要学会和掌握正确的绕制方法 ...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不错啊,挺漂亮的

谢谢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只振荡线圈的绕制匝数,不是独立的,与许多外部情况是相关的。与磁芯材料,接收频带,可变电容器,垫整电 ...

求知版主您好,我装过一台2p3性能和声音都很满意,就是在频率低端像是有一些轻微自激,表现在调到最低频率时有轻微噗噗声,触碰磁棒会更明显,中频频率是465khz没有偏高,曲线也能调出漂亮的馒头顶,怀疑是变频部分的问题,想请教下您有没有解决思路,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知版主您好,我装过一台2p3性能和声音都很满意,就是在频率低端像是有一些轻微自激,表现在调到最低频 ...

按照朋友的描述,我更感觉不是变频级的问题,而是检波回路的滤波器安装不良,包括元件参数不正确,质量不良,位置不良等,中频信号反馈给天线磁棒线圈所导致的问题。轻微的这种反馈,会在930KHZ造成哨声,再稍严重点,就可能会造成变频级或者中放级的堵塞,形成这种在频段最低端的噗噗声。朋友可重点检查一下。您的机器制作得越好,灵敏度越高,这种形象会越严重。压低中放增益,可以消除这种现象,但这不是好手段。
如果是这种情况,朋友可以检查检波级元件的情况:元件焊接时引脚是否过长?滤波电容应该用小瓷片的,而不应该用涤纶等其它卷绕的品种。还有,把滤波电容两引脚套上套管后,原地旋转180度,也可以解决这种干扰。实在不行,在不降低增益的前提下,可以屏蔽检波级的几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知版主您好,我装过一台2p3性能和声音都很满意,就是在频率低端像是有一些轻微自激,表现在调到最低频 ...

总之,灵敏度高,机器接收性能好,也不完全是好事。

网友:
还有一种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反方向重新绕制天线线圈,只是比较麻烦些。这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知版主您好,我装过一台2p3性能和声音都很满意,就是在频率低端像是有一些轻微自激,表现在调到最低频 ...

请朋友在把检波器的位置重点拍照一下,看看元件位置,品种是否合适。

网友:
检波级如果选用卷绕品种的电容,两只引脚是分方向的,应该把外层方向接”地“,内层接热端。

网友H:
机子做得不错,太漂亮了。我最喜欢2P3用分离元件DIY,这才能够体会当年玩晶体管收音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子做得不错,太漂亮了。我最喜欢2P3用分离元件DIY,这才能够体会当年玩晶体管收音机的感觉。

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朋友的描述,我更感觉不是变频级的问题,而是检波回路的滤波器安装不良,包括元件参数不正确,质量不 ...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回复,和您描述的一模一样,中放增益越高低端自激现象更明显,930KHZ和1395KHZ附近有电台会出现啸叫。高频部分的电容包括检波级的两个滤波电容都是用的瓷片电容,检波二极管是2AP9立式安装,引脚已经尽量留短,晚上回去给您拍些照片

网友:
立式安装的检波管2AP9,应该短脚接中周,长脚接音频输出(当然极性要正确),这样能减小中放谐波幅射。

网友D:
楼上朋友说得好极了,非常正确。立式安装元件时,元件两端引出接线的,引线的处理很重要。一定要使其热端尽量短,而让冷端长些,这样可减小干扰。检波二极管的安装方式,上面的朋友已经说到。谐振回路的云母电容一般是两端引出接线,这时,短的引线,一定要接谐振回路的最热端。比如变频管集电极端接的LC回路中的云母电容,引线短的要单独接L的上端,而把引线长的,接集电极C ,这样干扰就会小一些。这只云母电容比较特殊,其两端都是热端。这就要把短的引线接很热的地方,而把引线较长的,接比较不怎么热的端点。

网友:
制作漂亮 好手艺!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求知版主您好,我装过一台2p3性能和声音都很满意,就是在频率低端像是有一些轻微自激,表现在调到最低频 ...

存在中频自激的电路,通常存在中频带寛不足,如果示波器显示-3db带寛不足6KHz,可以在SZP2 初级并联150~200K电阻,这样能一举两得消除自激和增加带寛,并改善音质。

网友:
可喜可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存在中频自激的电路,通常存在中频带寛不足,如果示波器显示-3db带寛不足6KHz,可以在SZP2 初级并联150 ...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朋友的描述,我更感觉不是变频级的问题,而是检波回路的滤波器安装不良,包括元件参数不正确,质量不 ...

这个都能想到!版主经验丰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朋友说得好极了,非常正确。立式安装元件时,元件两端引出接线的,引线的处理很重要。一定要使其热端尽 ...

求知老师晚上好,已上传了检波部分的元件照片(黑色中周及上面的部分),请您看一下元件布局
两个0.01u的滤波电容用的是体积最小的瓷片电容,容量已测试过正常,引脚已尽量剪短,检波管2AP9短脚是按楼上老说的连接末级黑色中周,目前是这样安装会有频率低端的轻微啸叫。

网友C:
感谢福老师回复,我按您说的对调末级中周云母电容试一下。目前工具没在手边,后续来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存在中频自激的电路,通常存在中频带寛不足,如果示波器显示-3db带寛不足6KHz,可以在SZP2 初级并联150 ...

感谢您的回复,中频-3dB测的带宽是6.2K,应该不算很窄,我试着调宽带宽会导致选择性和增益下降,目前既能区分邻频台,同时高音也比较丰富。这版中周、阻尼电阻、中和电容使用的和牡丹7410一样:SZP7 SZP1 SZP52 SZP3 ,SZP52并了82K电阻,SZP3并了56K电阻。
下面是3种不同强度输入信号下的中频曲线,AGC未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知老师晚上好,已上传了检波部分的元件照片(黑色中周及上面的部分),请您看一下元件布局  ...

看朋友上传的图片,检波部分的元件安装,应该都是正确的,没有发现问题。这个印板,检波部分,过于靠近天线。应该远离。

网友D:
如果能够找到非常柔软的金属泊,像香烟锡纸那样的,两两都用绝缘胶带覆盖起来,金属泊接地,把检波部分的元件屏蔽起来,应该效果不错。只是这样做,这部分的观瞻就不好了。

网友:
我曾看过许多印板设计,一般检波部分都会远离天线部分。请看这块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谢福老师回复,我按您说的对调末级中周云母电容试一下。目前工具没在手边,后续来反馈

这也是在制作过程中发现的,当手靠近云母电容引脚时会引起啸叫,这是早期的PCB,后来改了下把长引脚放上面,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自激,后期的PCB改进了,但没有再发布。闲鱼上发现大量卖753和这个板子的,价格还很高,有的卖到四五百,这违反了我的初衷,有的板子不是我画的,有问题了也有人发短信责怪我,我有点冤枉,所以后期只自己和要好的朋友自己玩,不敢轻易公开发布了,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是希望大家一起玩一起改进,谁也不是圣人,对于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大家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也是在制作过程中发现的,当手靠近云母电容引脚时会引起啸叫,这是早期的PCB,后来改了下把长引脚放上 ...

非常感谢福老师的分享,圆了我的装机梦。我对中波感情很深,很早就想拥有一台全分立元件小机子,性能不差又便于随身携带,但以前的库存袖珍老机和在售的套件很难找的性能和声音都满意的,双调谐的就更罕见了。直到2020年初看到您分享的753版2P3的帖子立刻来了兴趣,我没什么电子基础,但为了圆梦就尝试着装,没想到顺利成功了,第一次装机成功非常开心,发帖晒了作品也带起一波2P3装机热。后续装过您设计的其他版本,性能都非常出色,经常拿出来把玩听一会儿。
还是没有料到有一些商家出售您设计的板子,还带来一些误会,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够找到非常柔软的金属泊,像香烟锡纸那样的,两两都用绝缘胶带覆盖起来,金属泊接地,把检波部分的元 ...

感谢求知版主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福老师的分享,圆了我的装机梦。我对中波感情很深,很早就想拥有一台全分立元件小机子,性能不 ...

非常佩服你的认真和耐心,做事一丝不苟,不断追求完美。你那个长帖被版主推荐,说明得到了版主和大家的认可,能大家一起分享,我很高兴。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中频-3dB测的带宽是6.2K,应该不算很窄,我试着调宽带宽会导致选择性和增益下降,目前既 ...

这款szp中周可以用牡丹942a上的中周本振代替吗,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szp中周可以用牡丹942a上的中周本振代替吗,是一样的吗?

牡丹942a的中周型号不一样,942a是电容耦合,这一版是电感耦合,不能直接代换。牡丹6410/7410的中周可以代换。另外震荡线圈也不通用,没有成品搭配223P双联的10*10线圈,要自己绕制,我是用SZZ11的骨架改绕的。要是觉得麻烦可以做电容耦合版的,TTF2-7/2-8都有成品的可以选择,我是觉得电感耦合频响宽,声音好听,性能稳定,受温度影响小,调整完中频曲线一年后再复测,几乎没有变化。

网友:
重新调整了一版,按作者说的把最后一个中周的谐振云母电容转了180°,看能否减轻低端自激。布局也稍微调了下,更整齐一些,本来想把检波管放最下面,但线实在不好走,先这样改一下再装一版看有没有改善吧,只要低端不自激就行。930khz啸叫大部分袖珍机通病,不屏蔽很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下午收到调整过后的PCB后立刻来搬版,装机、调试,一气呵成。装完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放增 ...

请问您使用的这个双联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使用的这个双联可以给个链接吗?

为了防止JS看到涨价已私发给您。这款223P优点是扭矩适中,操作起来很顺滑,长时间使用也不会出现噪音,不足之处是温度系数差一点,温度变化会影响容量,比如夏天对好的频率刻度,到了冬天频率低端会出现一些小偏差

网友:
双调谐753中波能达到754的中波水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防止JS看到涨价已私发给您。这款223P优点是扭矩适中,操作起来很顺滑,长时间使用也不会出现噪音,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