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砖头随身听带速不稳的一个解决方法

楼主(2024-02-19):
本人手头的一些老砖头随身听的带速对温度比较敏感,夏天调整好的带速,到了冬天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冬天调整好的带速,到了夏天又不准了。
即使更换了全新的电机和皮带,机芯也仔细加油打理过了,这种故障现象依然难以解决。
考虑到年代久远,稳速部分的电阻有可能老化、温度系数变差,从而导致带速随季节温度变化比较大。于是,本人尝试着把稳速部分的所有电阻全部都换成低温漂的精密电阻,结果使用效果非常好。
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调整好的带速,到了年底冬天最冷的时候,带速依然很稳定,效果很满意。
看来问题就出在电阻的温漂上,确定无疑了。
老砖机大多使用普通的碳膜电阻,本身温漂就比较大,再加上年代久远,有一定程度的老化变质,温漂更大。
现在低温漂的精密电阻价格也不贵,稳速部分总共也没几个电阻,值得一换。
本人的实践感觉,只要把稳速部分的电阻全换成低温漂的,带速就已经很稳定了,其它部分的电阻没有必要更换。

网友:
说得有理,我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检查好像又找不到毛病

网友A:
我感觉是温度造成皮带的收缩率不同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温度造成皮带的收缩率不同引起的

事实胜于雄辩。
我也曾怀疑是皮带或电机的问题,可是更换全新的皮带和电机后,故障依旧。
而把稳速部分的电阻换成低温漂的精密电阻后,故障立刻排除了。
本人手头多台有此毛病的老砖头随身听,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带速都非常稳定,再也不需要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而反复调整带速了。
当然了,引起带速不稳的原因有多种多样,1楼的方法只适用于带速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故障。
如果是电机皮带或机芯缺油等因素引起的带速不稳,故障表现大多和温度无关,解决办法当然也不相同。

楼主:
需要强调的是,调节带速的那个可调电阻是重点需要更换的对象。
老砖随身听多用图1所示的那种碳膜可调电阻,这种可调电阻唯一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其余全是缺点:可靠性差、温漂大,易损坏等等。
我所更换的是如图2所示的那种可调电阻,这种可调电阻可调节的那一面有多种开口方向,可以适应多种老砖随身听的不同需要。

网友:
有点意思,但又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
樓主很贊,解決了我多年的疑惑,能否幫我看一下我這個電阻的阻值?我去買來替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