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36V 2A的可调电源适配器保险坏了能否看出是多大的保险

楼主(2024-02-19):
请教各位一个36V 2A的可调电源适配器保险坏了能否看出是多大的保险
保险管的位置在220V输入正负极进线的下面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保险本来也不是为了保护后置设备的吧?

60W 的开关电源,手册建议整流管至少要2A的,你这款桥堆前用料的确够省钱的 ,还是建议要有保险管,同时保险后再串个热敏电阻/如10D-9,更稳妥些!仅供参考

网友:
用 1 A 的 吧

网友:
  1安或2安均可

网友B:
保险的管壳炸裂,说明后级(桥堆、滤波电容、开关管等)存在短路性故障,必须先排除。

网友:
保险管不会无然无故牺牲的,串联灯泡看看再换上保险安全些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买好管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的管壳炸裂,说明后级(桥堆、滤波电容、开关管等)存在短路性故障,必须先排除。

这个是小电磨配套的电源,本来一直用的不错,前几天切割一个厚的板材,把电源调到低了就爆了

网友A:
刚修了一个电源,保险烧了,换了一个5欧姆的2w电阻,测试有正常电压输出,一会儿又烧了,然后直接短接,稳定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修了一个电源,保险烧了,换了一个5欧姆的2w电阻,测试有正常电压输出,一会儿又烧了,然后直接短接,稳 ...

直接不用保险短接吗?会不会把后置的设备烧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不用保险短接吗?会不会把后置的设备烧坏

那个保险本来也不是为了保护后置设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保险本来也不是为了保护后置设备的吧?

哦,了解,我重新买了1A 2A 3A到时一个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