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烤下来的LED还能用吗?

楼主(2024-02-19):
烤的过程中短路LED有发光现象,微亮。

网友A:
“烤的过程中短路LED有发光现象,微亮”。应该是LED中的荧光材料被电磁波激发所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烤的过程中短路LED有发光现象,微亮”。应该是LED中的荧光材料被电磁波激发所致吧?

会不会是电磁波在闭合回路中产生的电压使LED发光?LED在微波炉里电极金属引线有损坏现象。

网友:
铝基板?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B:
用个3V电池供电的指针表量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3V电池供电的指针表量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我的意思这样烤下来会不会影响内在质量?例如寿命,等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这样烤下来会不会影响内在质量?例如寿命,等参数

正规的照明类LED焊接要遵循该LED的焊接温度曲线,如焊接过程温度过高可能会造成光衰,如果温升过快有可能让LED直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的照明类LED焊接要遵循该LED的焊接温度曲线,如焊接过程温度过高可能会造成光衰,如果温升过快有可能 ...

正常LED的使用也不会有焊下来再利用的。只适用一次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3V电池供电的指针表量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用3.4V电压串100欧姆电阻测量电流为10-12毫安之间,只有一片光强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