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笔记本还有使用的价值吗?

楼主(2024-02-19):
看看这个本还有价值没有,很卡,重装个系统不知道怎么样?能上W7吗、

网友A:
我们单位的工程师发的电脑,还不如你这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单位的工程师发的电脑,还不如你这台呢

~~~~

网友B:
上win7估计跑不起来,估计也找不到驱动

网友:
可以装早期版本的win10,我的三星Q35,也装了,硬盘换了固态,浏览网页,做做文档,看看视频等没有问题,千万不要用金山浏览器、瘦狗输入法,会以来一堆麻烦。

网友:
建议放弃,廉颇老矣

网友:
笔记本太老了、

楼主:
还是找个XP把

网友:
win7是能用的,没问题,就怕硬件不稳定

网友:
找原版W7(最好是最后版本,硬件驱动全)
里面驱动都会自动搞定不比再上驱动精灵等

我在用的台机和笔记本都是这个级别的

看看,内存或CPU能否更换
二手的太便宜了

升了常用很爽的(前提是裸奔)

网友:
win7没问题,win10 可以试试

网友:
换cpu升级内存,二手很便宜,加上固态跑win7绝对流畅

网友:
以前用过T5470的本本,后来换成T9300,性能提升明显,不过再后来不行了,很多软件开不了或者很慢

装个win7都不流畅

网友:
内存多大?硬盘多大?

网友:
手里有个配置差不多的,cpu换到p8300,内存加到4G,换了块ssd。现在是安装xp系统,来运行一些不支持win7的老软件。

网友:
换固态硬盘,内存加大到4G,装WIN精简版上网、炒股、处理文档够用。

网友:
除非有特殊需要,否则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
我在用WIN98,上面有DOS,用PROTEL设计PCB

网友:
965芯片组?是不是07年左右笔记本的配置?太老了,装歌win7用也能用,只是会比较慢。哪怕花两百元买个一代I3/I5的比这个也快很多

网友:
轻度办公、小游戏、看个非高清还是可以的。如果屏幕小的话,就收藏用吧。

网友:
XP吧,或者gentoo

楼主:
还是不折腾了。没那个精力

网友:
我08年的X61就这配置,换个固态硬盘,装Win7,也一样飞起。

网友:
这是个大屏的MP4,也可以当mp3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win7估计跑不起来,估计也找不到驱动

上win7问题不大,前提是把硬盘换成固态,内存至少4G以上

网友:
我有一台差不多的,就装一个播放器软件,配合解码器听歌使用

网友:
升级 cpu到 t8100 10元
内存 ddr2 笔记本内存 2gX2 30元
换 250g左右sata固态 60元 120g 的30即可
100搞定 ,装个win7还是挺快的
有动手能力的话,有温度高的问题,清下cpu风扇的灰,又是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