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M90笔记本电脑不能开机

楼主(2024-02-19):
一台戴尔M90不能开机了,摁开机键电源指示灯闪亮,硬盘灯闪,过几秒电源灯熄灭。换电源适配器,主板电池,换硬盘,内存条试故障依旧。拆卸电池换电池故障依旧。仔细检查主板未发现有焦糊或过热地方。请教各位老师还应该检查 哪部分?

网友A:
建议去当地电脑城维修店看看,多比较几家,如果是硬件问题,线下修比寄修要好一点,小问题可能几十块钱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当地电脑城维修店看看,多比较几家,如果是硬件问题,线下修比寄修要好一点,小问题可能几十块钱就能 ...

太老了。08年的机器,花钱修人家也不愿意给修了。自己能鼓捣 就鼓捣鼓捣,鼓捣不好就拆件了。

网友B:
戴尔笔记本的电源开关品质不好是它的通病。你的机器太老了。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用pe启动盘,看看能进系统吗?

网友:
主板问题,一般个人修不了,除非芯片级高手可以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尔笔记本的电源开关品质不好是它的通病。你的机器太老了。不值得折腾了。

10年买的2台二手机器,一直在用,现在发i贴就是其中一台。简单升了一下级,换了240G的固态,加了一条2G内存,装的WN10家庭版,上网办公觉得速度还可以,开机30以内。坏的一台电源没问题,用这台机子试过。内存条也用这台机子试过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 开机了。

网友B:
10年买的2台二手机器,一直在用,现在发i贴就是其中一台。简单升了一下级,换了240G的固态,加了一条2G内存,装的WN10家庭版,上网办公觉得速度还可以,开机30以内。坏的一台电源没问题,用这台机子试过。内存条也用这台机子试过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 开机了。
就是机器的电源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机器的电源开关坏了。

可能性不大,因为机器有启动过程,只是启动不起来。

网友:
旧机子主要是性能不好,所以我都是宁愿换新的。

网友C:
上电脑故障诊断卡,看它跑到什么代码才能进行故障诊断^_^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脑故障诊断卡,看它跑到什么代码才能进行故障诊断^_^

请教:不能开机怎么上诊断卡?

网友:
按电源开关按键,风扇可以启动后停止,就是主板已经启动了。插上诊断卡,看它停在什么代码~

网友:
个人思路,供参考:既然有一台一模一样正常工作的机子,可以将不能正常的插接件(硬件,比如:内存,电池,主板记忆电池等)移到正常笔记本上确认其好坏。等外围件都确认过好坏后,如果是主板问题,造成不能正常工作,不要自己乱拆修,找专业人士去弄它。如果遇到换主板,可以要求主板自己还要,日后慢慢鼓捣它^_^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脑故障诊断卡,看它跑到什么代码才能进行故障诊断^_^

笔记本电脑怎么插诊断卡?

网友C:
笔记本电脑故障诊断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脑故障诊断卡

前提是机器得能开机吧?卡往哪里插?主板上有没有这个卡槽啊?关键是不能开机,连BIOS都进入不了。

网友D:
你试一下这个方法:把笔记本电池卸了,同时断开适配器,过一两分钟,按几下开机电源开关,然后接回电源和电池,再开机,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一下这个方法:把笔记本电池卸了,同时断开适配器,过一两分钟,按几下开机电源开关,然后接回电源和电 ...

试过了,本机电池废了,没装电池,电源适配器拔下来几个月了,而且两个适配器分别试过,都是摁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闪几秒,硬盘灯闪几秒就都灭了听不见风扇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