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FU811质量很一般...

楼主(2024-02-19):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811,以前的管子,用到电子发射明显下降,才退休...

现在的真空度极差,新买的管子,放几个月后竟然有一个银镜白化失效....

很多管子都是因为“漏气”,很快失效...

楼主:
3年多时间,用掉40多只FU811...

网友:
用70年代的J级管嘛

网友:
苏联管会不会好些呢。

网友A:
811是另类的管子,钍钨灯丝,普通玻壳。
你用的量大,可以让厂家换成钼相玻璃。。。。。

网友B:
现在还有811在产啊?我印象中811是个好管子 不知你这个是哪里产的 我记得这个型号许多年前是个医用管 那时产的应该比较保靠 小时候看过高手做实验 如果用于做音响很不错 音质完全不比主流管差 而且功率很猛 两只推挽输出应该150瓦以上 近200瓦 甚至出头 具体记不清了 反正比805小不了多少功率 而且几只并联 好象就可以与 一种和小盆子粗细的巨大高放功率管媲美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811的功率比其他大功率管小不了太多 但外形却瘦小了点儿 点亮后 同样像个灯泡 很漂亮很凶 音质也无可挑剔 我很喜欢这个管!

楼主:
不好买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1是另类的管子,钍钨灯丝,普通玻壳。
你用的量大,可以让厂家换成钼相玻璃。。。。。

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只能买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811在产啊?我印象中811是个好管子 不知你这个是哪里产的 我记得这个型号许多年前是个医用管 那时 ...

应该只要40W左右,比805或FU13差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只要40W左右,比805或FU13差太多

你说的应该是单端的吧?我记得811灯丝就好几十瓦近50瓦级别的 单端不太喜欢 不太了解 推挽差不太多 805推挽我记得250瓦左右 FU13 300瓦出头 811我只记得200级别左右的 这些数据应该是比较保守的 可能还有潜力
反正我觉得811是个比大管子小一点点的大管子 是一些中大管子无法比较的 比如FU7 (不知道是不是807)其实FU7也勉强算个大功率管 点亮不咋好看 不凶 重点是音质很恶心 功率得比811小一倍 这样就显得811太出色了

网友:
811参考电路。

网友:
70年代管,咸鱼还有很多,挑选玻璃透明,弹簧拉紧,云母片没有变色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
灯丝电压6.1-6.3伏,屏耗可以取40瓦-43瓦,机器不要有自激。管子很耐用的

网友:
50-60年代的苏联管,感觉手工涂抹黑霉屏,比中国管子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年多时间,用掉40多只FU811...

以前的最低也是真空度4个大气压!现在的两个大气压就不错了。。。

网友:
不仅仅是811,现在很多管子质量都不行。质量最好的还是60-70年代

网友:
3年用这么多?你这是医用仪器吧?我的一对FU-811A用了廿年了,一点问题没有,还是超屏耗使用。

网友C:
电子管厂制造工艺与全面质量管理问题。
     一般用气体的压力来表示气体稀薄的程度。例如地面上空气的压力约为760毫米水银柱高。在电子管内气体的压力就很小很小了,只有百万分之一毫米水银柱高。但是,即使在千万分之一毫米水银柱高的气体压力下,每立方厘米体积内仍有几十亿个气体分子。因此,我们所说的真空,是指气体很稀薄的空间,并不是指没有任何物质的“绝对真空”空间。一般气压在10-3毫米水银柱高时就可叫做真空,气压在10-7毫米水银柱高以上时称为超真空。下面模糊不清的是10-8毫米水银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厂制造工艺与全面质量管理问题。
     一般用气体的压力来表示气体稀薄的程度。例如地面上空气的压 ...

最大的可能,应该就是这种“慢性漏气”....

漏气后,最终导致消气剂(“银镜”)失效变白或消失;空气分子电离,使电流猛增且失控,搞坏管子...

以前的管子,很多都是阴极发射电子的能力降低,导致老化失效....

现在的管子,是电流狂增,直接狠烧保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大的可能,应该就是这种“慢性漏气”....

漏气后,最终导致消气剂(“银镜”)失效变白或消失;空气 ...

咸鱼有一个叫做春夏秋冬1的人正在出手一对70年曙光fu811,我看基本是新的价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有一个叫做春夏秋冬1的人正在出手一对70年曙光fu811,我看基本是新的价也不错。

一对没什么大用,5台机器呢

网友:
811本来就是偷工减料版本,钍钨灯丝,居然用普通玻璃外壳。
碳化钍钨灯丝,灯丝温度2000K,只有高温玻璃才保险。
811这个管子,在灯丝没冷下来之前,不要动,起码10分钟内不要去碰管子,才能保证玻壳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