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同一个厂,字体有多种?

楼主(2024-02-19):
从同一块电压表中拆出,原装,绝无后期重新印字的可能。

为啥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厂,会有不同的字体呢?

网友:
丝印网出了点问题

网友:
个人分析,那个年代还没有数字字库,印模都是手工制作的,每个型号甚至同型号不同批次的管子在印型号的时候都是用的各自的印模,以致造成了这种情况。

网友:
那时候没有假货,这种印字和刻章一样,都是手工的,要求不高,能表达意思就可以了。

这就难为后人了,需要各种鉴别。

网友:
对,多半是手刻字体,以前电视上的字幕都是手写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网友:
应该用同一个型号的管子来比较吧。
我想、过去没有完善的机械化、管子型号是人工用类似图章的印模盖上去的。就算是型号相同、生产日期相隔太久恐怕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A:
北京和曙光的字迹很清晰,上海的字体就很容易脱落。

网友:
多臺印字機,多個模具,多人... ... ...

网友B:
七十年代就有区别了
竖着的那个是喷砂,就相当于直接把型号刻在玻璃上,横着的是通过印章盖上去的。猜想喷砂的过程应该和对着模板喷漆差不多,需要一个印字部分镂空的模板,喷砂时高速喷出的细小沙砾透过模板镂空部分,在玻璃上刻出字。由于镂空模板上不可能有闭合的图形,喷砂工艺的印字印出来也没有闭合的部分(比如“京“字中间的口,左边的竖和右边分离),而印章没有这种限制,就造成了喷砂和印字在字体上的最大区别。这本质上是工艺差别,反观同一工艺印字的管子,感觉其实没有差很多。
个人观点不知道对不对,有错请指正!

网友:
80年和81年隔着一年呢,改变印字工艺也不是不可能,而且不同型号的管子一般是不同车间生产的,不同车间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可能采用的设备也不同(比如某个车间率先更新了设备,其他车间还没来得及),所以即便是同一年份同一月份的管子,型号不同的话印字方式不同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京和曙光的字迹很清晰,上海的字体就很容易脱落。

上海那个字是一种水性漆,附着力非常差,非常容易掉,北京、曙光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材质,也能擦掉但比较困难,南京用的是粉字,比上海的好点,但比北京的容易掉一些,而且很容易氧化发黑,北京早期50年代也有粉字的,手一摸就掉了,我有好几只全新的这种6P14,都没用过呢字就没了,光脑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十年代就有区别了
竖着的那个是喷砂,就相当于直接把型号刻在玻璃上,横着的是通过印章盖上去的 ...

玻璃上的喷砂,不是真正喷砂,实际上是类似HF酸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