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产的工农兵302双来复超外差三管机值得重视

楼主(2024-02-20):
xupeng坛友收获了一台天津产的工农兵302收音机,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ge=1&mobile=no,祝贺祝贺!

这台收音机的设计很有可能是独一无二,一级变频兼第一来复放大,一级中放兼第二来复放大,一级滑动甲类功放,3管起到了4管的作用,超外差式收音机里还没有见到第二家厂家这样设计的,真是“敲骨吸髓”做到极致了,所以xupeng坛友是收到宝物了。

过去有几位前辈曾经发过本机电原理图,但有的已经无法找回了(从目前起算是700多页前,已经404了),有的虽然能找回,但是也时隔日久了,所以在这里再发一次本机电原理图,虽然还是不够清楚,但是大致能看得出数值了。

初步看下来,有几个特点:
(1)变频级兼发射极输出的第一低放,虽然实际只是增大了检波阻抗,但是检波阻抗的提高相对提高了检波灵敏度和检波后的分压输出,所以对性能提升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2)变频级兼发射极输出的第一低放,实际上变频级的工作点随音频而上下波动,所以调整的难度应该比普通的变频级大,稍有不慎就容易停振或者变频增益降低,也许就是因为”压榨“得实在太狠了,才极少有这样设计的;
(3)本振信号虽然也是由变频管的发射极注入,但却不是一般的电容耦合,而是电感耦合,这种耦合方式也比较少见;
(4)L7多大,作用是什么,没有说明,要请各位前辈指点;
(5)扬声器从自耦变压器输出,节约材料;
(6)电源用六伏,尽可能发挥功放管的作用,得到较大的最大音量。

这台收音机十分符合我等“穷人”的审美观,我当年也是半年不吃早饭硬是饿着肚子买了一台无锡咏梅收音机。

网友A:
现在三极管已经烂大街,分析一下电路尚可,没必要复制了

网友:
      本振信号是电感耦合,这种耦合方式省去一只当时价值较高的电容。
      变频级兼发射极输出的第一低放无电压增益,只有少许电流增益,看来作用不明显,却增加了成本,所以不能流行。

网友:
3晶体管做到2个波段的超外差真的很少见,经典的熊猫B302,B303只有一个波段

网友B:
那个时代,晶体管太贵了,为了省一个晶体管,大大的增加电路的复杂性。8欧扬声器直接做共射级集电极功放负载,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代,晶体管太贵了,为了省一个晶体管,大大的增加电路的复杂性。8欧扬声器直接做共射级集电极功放负 ...

倒还不是直接,而是自耦,有阻抗比,这种方式过去也不少见,总之就是两个字:“节约”,或者再多三个字:“节约闹 ge2 ming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三极管已经烂大街,分析一下电路尚可,没必要复制了

可是我们这个论坛,叫“矿石收音机论坛”,那HiFi都已经烂大街了,还有必要做矿石机吗?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1)本振信号用电感耦合,是因为发射极电阻已经用作射极输出了(高频短路),再用普通射极注入则再加电阻就把射极直流点位抬得太高了,电感耦合就回避了,应该不是为了省耦合电容 。
2)本振做低频来复的很少见,因为混频增益决定了Ic不能太高,因而音频失真偏大但这不是这个机子当年的主要矛盾。
3)射极输出器作为检波负载带来的检波效率提高检波电压增大,再加上本级的功率增益已经很可观了,肯定是划算的。

  L7的确不好理解。暂时理解为音量电位器上滑到最大音量时,只有下一级be结作为中周次级等效负载了,会拉低中周输出高频电压幅度,串一个高频电感后,看起来要分压了一部分,但初级高频电压不会被降低多少,一定是对比后这样高频传输要好一些。...对不对再分析看,先视为GZL,电感量要和Reb对照看并联负载大小而定。

网友:
低频来复放大的中放管的静态电流(Ic)比纯中放管的静态电流大一倍以上。
静态电流大的后果是降低中放输入阻抗和反射阻抗,减小前级中周有载Q值,降低中放增益和选择性。
增大来复管静态电流主要为提高动态范围和低频增益。
I7的作用是提高来复管中频输入阻抗,避免或减小上述弊端,对来复低频放大无影响。

网友:
用电感耦合的最大优点是可以降底用耦合电容时对中频的容抗,从而提高变频增益(实际上是提升了对中频的放大作用)。

但此法有个很大的缺点:即匝数比一旦定下即无法象电容耦合时可以轻易调整。所以设计比较吃力。

楼主:
看了以上mo505459、ym78321、zzfjct、bobby_jack等各位大佬的分析,我感到受益匪浅,先谢谢了!

根据说明书,变频级兼第一来复低放级的集电极电流为:中波0.7~1mA,短波1.5mA。从理论上说似乎是,变频级是非线性放大,这样才能混频后产生中频信号,而低频放大则应该是线性的,才能产生不失真的音响,所以用变频级兼来复低放,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应该并不可行,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我们也注意到,如果我们做一台单管机,集电极电流往往也就是1mA左右,不是听得很好吗?这原因就是,其实我们的耳朵对于声音的失真并不是很敏感的,所以即使是有不小的失真,只要过得去,也就很满意了,这样看起来,本机采用这样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非常有创意的,并且因此而能收短波,成为产品三管机中唯一的中波短波二波段收音机。

然而这样的一台有独创性的收音机,却未被编入上海交通电工器材采购供应站编的那本著名的《晶体管收音机手册》里,这其中恐怕也有某种微妙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要求它面面俱到到收录每一种收音机,但是这台机子太特别了,不收录说不过去,若不是本坛某位前辈几年前提到此机,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历史上还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别致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