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VD机作音源

楼主(2024-02-20):
二十多年的DVD机,如今用作播放CD,效果不错,原100V相,已加降压变压器,此机芯片比较好,电解电容质量好,操作灵敏。

网友:
这个不错,有的机子要遥控器切换选择数值输出,同轴光纤才信号有输出。要是有遥控器玩起来挺好。

楼主:
有遥控器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真是不错。。。

    好机子值得好好收藏

网友:
我用过先锋5系列的DVD同轴输出接外置DAC效果还不错,从本机音频直接输出效果也比国产千元CD机效果好

网友:
好机好机,能留到现在还能用的,真是神机了。

网友:
找机器里面是个光驱,变压器供电的老式DVD,声音比开关电源的要好,光头不行了就换个IDE光驱,可接个小板引出同轴信号,当然最大的优点是不怕光头找不到。

楼主:
老机器还是不改最好,毕竟现时的新机都不能比。

网友:
我也有台松下的,不过是华录代工的。

网友:
机子有很多尼康黄色电容

楼主:
鬼子本土自用的机是最好的,马来组装次之,其它地方组装又次之。

网友:
好像LD也能播放CD吧?

网友:
我用JVC三碟VCD机放C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LP也能播放CD吧?

您是想说大碟机L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想说大碟机LD吧

对对,写错了。
是LD

网友:
一些DVD机刷过固件后可以播放SACD-R碟片,音质比CD更好。

网友:
我玩过,直改220V输入,拆压敏电阻,换400V的电容,直接插220V!现在达菲音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