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缝纫机怎么用的

楼主(2024-02-20):
如图,这种手工缝纫机什么原理。里面没有飞梭。总是缝不住,一扯就开。很容易断线。到底怎么用。有没懂的,说说。

网友:
这就是玩具..............

网友:
别指望这东西来鏠衣服。

网友:
我早年广交会外也买了个这,回来老婆这没显呗成弄坏了,不会用。。。。

网友A:
缝纫有单线,双线,和多线
普通缝纫机是双线的,家用的是摆梭,工业用旋梭。
工业缝纫机有单线的。有缝衣服的,也有缝包装袋的。单线没有底线,也就没有梭了,只有钩针。第一针下去,钩针勾住线,第2针下来,钩针放掉第1针的线,勾住第2针的线,形成单线链式缝线,特别注意头尾,因为不会锁死,容易一扯就掉。

所以,工作原理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机构没有刚度,容易变形。要细心调整针的位置,才能使用。

缝纫机针的位置精度是丝米级的,而这个迷你机,毫米级精度都无法保证。能好用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缝纫有单线,双线,和多线
普通缝纫机是双线的,家用的是摆梭,工业用旋梭。
工业缝纫机有单线的。有缝衣 ...

单线的,就是装米的袋子封口线这种吧...................一头一扯,线就拆完了

网友:
这个很容易坏。不实用。好在价格较低。我觉得还是那种电动的缝纫机好用。

网友:
  智商税。我也曾有过一个。毛用

网友:
我家原房主留下的针线盒里也有一个,屁用也没有。

网友:
曾买过!玩具级别,缝纫过程只要脱一针等于前功尽弃!衣服厚薄极易引起缝制失败!就一鸡肋

网友:
缝的距离太长会跳线,只能缝短距离,缝纫完要打一个结,打结就拉不开了。

网友:
这玩意是手压一下缝一针吗?如果是还不如直接用针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