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电容改电调谐设想

楼主(2024-02-20):
有块外壳破的地摊收音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试想能否把可调电容换成电调谐折腾一下,初步看了一下电路,主芯片CD2003GP,后面2822,发现可调电容的公共端不是直接连地,如果改成910变容二极管的调谐回路不知道怎样走,这电路有坛友改造过吗

网友A:
910变容管是FM收音机上用的,用在AM波段可变容量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0变容管是FM收音机上用的,用在AM波段可变容量达不到的

忘记说明了,是调频调幅二波段的,因住处调幅干扰较大,现只折腾调频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动手试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动手试一下 !

现在是调谐电路的公共端不是直接接地,电调管要加反偏电压,调谐电压不知道怎样提供?

楼主(2024-04-29):
经过多种方案实验,基本可以使用变容二极管实现电调谐,FM收台与之前的薄膜电容相当,现在遇到用多圈电位器调台,没有度盘,装上频率显示没有反应,电子管的本振可以在振荡线圈感应过来信号,现在这个2003想加频率显示应该怎样接线到频率计上

楼主:
有没有成功加装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