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点火线圈断裂的塑料头

楼主(2024-02-20):
春节长途自驾报故障码,提速慢,抖动,缺缸。
出发前一阵也发生过抖动缺缸,换了个副厂的氧传感器电脑清除故障码后好了。
跑了700多公里,等红灯时突然车子报故障,发动机抖动。
怀疑副厂氧传感器不行,第二天拆下换回清洗过的原厂。当时好了,故障码消失,不抖动了。。跑了50公里又不行了。网上下单副厂点火线圈寄到目的地酒店。
坚持跑了800多公里到昆明,那叫一个累,高速爬坡,80km/h的速度,要2档3档才行。。。缺了一个缸。。
第二天去汽配城买了个原厂点火线圈,换上立马好了。加速丝滑,抖动消失,但是故障码还在。
又开了600多公里,到了目的地酒店,一切正常,寄过来的清除故障码的电脑和副厂点火线圈也到了。
于是清除故障码,发现路上装上的旧原厂氧传感器报错了好多故障码,于是又换回新的副厂点火线圈。
往回开了大概1300公里到贵州镇远,又报故障,还是抖动,加速无力。
就近进服务区,又拆下昆明买的原厂点火线圈(我确定是正品原厂),换上网购的副厂点火线圈,抖动缺缸消失,一口气跑了900多公里也没事,加速游刃有余。
回来连电脑看故障码,发现氧传感器还是有报错,报错后接着就点火报错缺缸(镇远这一次),估计还是氧传感器有问题,但也很奇怪为啥在昆明,换上新原厂点火线圈就好了。。。而且换副厂点火线圈也好了,反正挺乱的。
昨天买了个品牌的德尔福氧传感器换上了。
原车旧的点火线圈我没扔,想装回去再试一段时间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想擦下灰,手贱拆胶套时把塑料套管弄断了。。
不放弃,闲着也是闲着,反正就是弹簧连着放电极,索性把弹簧缠在放电极上再用烙铁焊接一下,然后用透明胶弄个模,里面灌铸工胶,放了一晚上固化了,脱去透明胶带,效果还不错,卡扣部分做起来比较复杂就没做了,胶套直接套上去也很紧,插在发动机上完全没问题。
过两天准备换到车上去试试。

忽略我那凌乱的工作台。。

网友A:
点火线圈来来回回的换 估计是线路那个地方搭铁不好  接触不良  暗病难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线圈来来回回的换 估计是线路那个地方搭铁不好  接触不良  暗病难查

后悔那次清了故障码,应该全部拍照留存方便回来后判断的。当时只拍了部分,现在复盘起来看就是每次报缺缸失火错误,都是先报氧传感器错误。
但氧传感器报错,不是每次都报缺缸错误然后抖动。
而奇怪的是氧传感器不动,2次更换点火线圈,都是立竿见影的解决了缺缸抖动问题。
猜想是氧传感器上报了混合气过浓信息,导致电脑减少喷油量,引起缺缸。
而这个上报的信息是否属实,无从判断,现在只能一步步替换,先把副厂氧传感器换成正厂的,把原车旧点火线圈换上,再进一步观察后续使用情况。

应该不是搭铁问题,因为如果搭铁有问题就是4缸全部失效,而不是某一个。另外,两次抖动故障,失火的气缸也不同。

网友A:
火花塞拆下来看看燃烧是否正常 看样子气门室盖垫子没漏油  然后喷油嘴线路也多看看  有无接触不好的地方  用wd40 保养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花塞拆下来看看燃烧是否正常 看样子气门室盖垫子没漏油  然后喷油嘴线路也多看看  有无接触不好的地方   ...

这一组火花塞跑了大概3万公里,我买个4个新的准备换上算了,不过感觉应该不会是火花塞喷油嘴的问题,只能先一一排查了

补充内容 (2024-2-20 19:02):
氧传感器的插头我用WD40喷了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悔那次清了故障码,应该全部拍照留存方便回来后判断的。当时只拍了部分,现在复盘起来看就是每次报缺 ...

经常在外跑车汽油的质量也应考虑进去,三元催化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在外跑车汽油的质量也应考虑进去,三元催化怎么样?

常年加民营油站的油,好多年了都没啥问题。年检一把过的。

网友:
我的车经常不定时报机油压力传感器故障,然后就是发动机抖动无力,不用熄火消除故障码就好

网友:
A6匈牙利柴油机的路过

楼主:
就在这里记录一下故障排查过程吧。
前几天更换了品牌德尔福的氧传感器,换下年前的副厂氧传感器。
今日换了4个火花塞,顺便把原车旧的修复过的这个点火线圈换上,启动一切正常,后面继续观察。

楼主:
今天又连电脑看了下故障码,发现新换的氧传感器又有1个故障码,上游氧传感器信号断路故障,2公里后自动消失。目前车子的行车电脑一切正常没有故障码,车子也没有任何抖动。

网友C(2024-09-19):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连电脑看了下故障码,发现新换的氧传感器又有1个故障码,上游氧传感器信号断路故障,2公里后自动消失 ...

不行还是换个原厂的吧,这玩意折腾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还是换个原厂的吧,这玩意折腾太累

忘了记录了,问题解决了,原因太让人意外了。。
在这之后,我又遇到了越来越频繁的加速无力现象,氧传感器报错也越来越频繁,一会儿问题出现,一会儿又自己恢复。
之前几次我换前氧传感器时,拆下来非常费劲,安装上去怕把铸铁排气歧管的螺纹拧滑丝,特意用扭力扳手打的扭力,50牛,扳手咔咔了就停止,同时还抹了防止烧结的高温胶。每次拆装这玩意都是冷车状态。有一次停车后打开机盖,无意间碰到前氧传感器插头,发现这玩意居然能够晃动,原因是热车后排气歧管温度非常高,热胀冷缩。于是冷车后再打扭力扳手,扭力到了之后再拧半圈,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记录了,问题解决了,原因太让人意外了。。
在这之后,我又遇到了越来越频繁的加速无力现象,氧传感 ...

拆的时候要热车拆,不然很难拆,装的时候可以冷车装,说了不怕笑,以前我还做过机修,有次自己想换个火花塞拆不动,开去外面拆的,别人热车一拆就下来了,多少年没干活全忘了

网友:
缺缸和点火线圈应当没有关系,只要能着车一般找嘴子即火花塞,分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