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 福禄克 52-II 双通道接触式温度表

楼主(2024-02-20):
美国华盛顿州,美国华盛顿州,最大万用表厂,福禄克倒闭了! 王八蛋老板黄皮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

收了一块 52-II 温度表,一家工具店清仓了,这台温度表有轻微使用痕迹,赶脚应该是展示用的。

开箱检查一下所有东西都在,装上电池简单测了一下功能正常,除了背光特别微弱,不知道是通病还是故障,回头再仔细研究。

网友A:
跟FLUKE红外测温枪的精度对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FLUKE红外测温枪的精度对比怎么样

俺没有红外温枪,回头拿 SHT35 和 PT100 比对一下看看精度如何。

网友B:
这东西好像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好像价格不贵

在福禄克的表里肯定不算贵的,某宝折后大约 2300 的样子,国外要贵一些。

楼主:
家人们!朋友们!俺上当啦!被洋鬼子给骗了啊!

忙了一晚上终于有时间了,赶紧给新玩具搞搞卫生,没想到揭下屏幕贴膜才发现它有裂痕,还很明显!!!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退货退货退货!!!

冷静了一会,想了想,如果当时卖家贴出屏幕有裂痕的照片,俺应该还是会买的,主要是生气这洋鬼子不讲武德!

不过既然已经拿到手了,肯定要试试这货到底啥水平,于是接好热电偶,把俺的“SHT31标准温度计”摆在旁边,过几分钟再看读数,算了,俺已经原谅他了 ......

网友C:
滴一点无痕胶,紫外线照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人们!朋友们!俺上当啦!被洋鬼子给骗了啊!

忙了一晚上终于有时间了,赶紧给新玩具搞搞卫生, ...

屏幕用酒精清洁很容易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滴一点无痕胶,紫外线照一下。。。。。。。。。。。

这个还真没试过,俺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用酒精清洁很容易裂纹

以前洗了很多屏幕没发现会出现裂痕啊,难道这次是俺自己洗出来的?????

另外俺用的是异丙醇(IPA),俺们这里为了防止有人喝,是不让卖酒精的!

楼主:
拆开来拍了些照片,本来打算弄个拆解的帖子,后来发现十年前就有人发过详细的拆解和改造贴了,俺就不重复造轮子了。

楼主:
俺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它的输入部分,热电偶插座是通过一块冷端补偿板子再插到主电路板上的,三者之间很容易就可以拆分开。这块小板子上有 LT1034 基准电压芯片,估计是用作温度传感器的, 还有一片 AT25010 EEPROM ,估计是保存温度传感器的标定数据的。从图中可以看出这块小板子是“铜基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楼主:
花了点时间,把冷端补偿的小板子电路画出来了,发现前面的猜测并不准确,真正用于冷端补偿的传感器是两只 SOT323 封装的 MMBT3904 小管子,而那只 LT1034 只是用于给这两只管子提供稳定的供电。

网友D:
那就是说换不了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换不了传感器了?

没太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换不了什么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太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换不了什么传感器?

中间那块转换板又是eeprom存探头数据,又是电压基准加二极管温度传感器模拟补偿,这分明就是不能换传感器的设计,如果换传感器要连转换板一起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那块转换板又是eeprom存探头数据,又是电压基准加二极管温度传感器模拟补偿,这分明就是不能换传感器 ...

那块板子上的 EEPROM 就是存储的同一块板子上的那两个测温三极管的数据,它只是保证冷端的温度测量准确性,与外接的热电偶没啥关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块板子上的 EEPROM 就是存储的同一块板子上的那两个测温三极管的数据,它只是保证冷端的温度测量准确性 ...

为了不准的冷端补偿存储标定数据,而不是用准的不用标定的传感器,这就是传说中的本末倒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了不准的冷端补偿存储标定数据,而不是用准的不用标定的传感器,这就是传说中的本末倒置吧。

不用标定的传感器,是啥?

网友F:
福禄克没倒闭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用标定的传感器,是啥?

这里面显然是室温范围,NTC就行。

二极管测温我测过,线性非常好,但是离散性大,每只管子都要标定才能超过NTC。相对来说NTC的一致性就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商业成品在这个温度范围清一色用NTC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福禄克没倒闭吧?

这不是借用“江南皮革厂”的段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显然是室温范围,NTC就行。

二极管测温我测过,线性非常好,但是离散性大,每只管子都要标定才 ...

这个俺相信福禄克自有它的考虑,比如像你说的PN结线性更好、或者可靠性更高,又或者上个世纪高品质的NTC也许没那么常见或便宜,等等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借用“江南皮革厂”的段子吗

哈哈哈,就怕咱认真

网友G(2024-04-12):
引用 楼主:
拆开来拍了些照片,本来打算弄个拆解的帖子,后来发现十年前就有人发过详细的拆解和改造贴了,俺就不重复造 ...

   改造贴     怎么改造?

网友G:
输入小板子   插针铜箔都脱离了PCB    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造贴     怎么改造?

就是把板子上缺少的零件补上去,然后更改配置电阻,让它变成可以记录和通讯的高端型号。

具体内容可以看这里: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ear-down-and-hacks/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小板子   插针铜箔都脱离了PCB    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俺也没处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