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R网络DAC

楼主(2024-02-20):
很多单片机没有DAC,但是为了DAC买更贵的单片机又很不合适。利用PWM方法模拟DAC,存在纹波大、频率低的缺点。在实际应用中,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小电路“R2R网络”,这个网络利用了电阻分压,将电压分为1/2,1/4,1/8,1/16等等,从而制造出了实用的DAC。
R2R网络的缺点是占用IO口多,而且速度也不能做的很快,优点是容易搭建,没有PWM带来的纹波。

楼主:
R2R网络电路图

网友:
就是T型电阻网络,直接对接逻辑电平就好,不需要什么模拟开关,麻烦!  最好隔离一级同步锁存,避免毛刺。
位数提升,分辨率按2^N次提升,适用对量化误差要求不高的场景。

网友:
用MCU的IO口实现R2R在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很实用的,如果嫌占用IO多,可以用一个串转并的逻辑器件就好了,这样就相当于有一个串口的R2R-DAC了

网友A:
外置adc也没几个钱,非要捡淘汰的电路

网友:
對速度要求不高但需要高位數adc的情況下,這種方法就顯得性能不錯而又極其廉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置adc也没几个钱,非要捡淘汰的电路

请看清楚再发言。

楼主讲的是 DAC,不是 ADC。

网友C:
请问,串并转换用164好,还是595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串并转换用164好,还是595好?

當然是595,排列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看清楚再发言。

楼主讲的是 DAC,不是 ADC。

打错了,adc/dac都有外置都不贵

网友:
一般DAC都比ADC贵。特别是多通道的。
多通道DAC的成本是线性叠加,多通道ADC的成本是边际成本。
市面mcu集成DAC远比ADC少,且DAC通道相对ADC数量来说更是少的可怜。
降低多通道DAC的成本只有PWM DA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串并转换用164好,还是595好?

164没有锁存控制脚,做R2R DAC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楼主的图是DAC不是ADC,其次高位数用分立电阻搭精度很差,远不如集成电路,现在集成电路比稍微靠谱的 ...

謝謝指正,應是dac而不是adc。

至於高位數用分立件搭,純粹是從DIY角度和個人愛好來說的,還希望不要混淆。 精度的問題,我不認同您的説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楼主的图是DAC不是ADC,其次高位数用分立电阻搭精度很差,远不如集成电路,现在集成电路比稍微靠谱的 ...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DAC价格不低的,你说的那些便宜DAC速度都很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adc/dac都有外置都不贵

DAC的价格随精度提升高得吓人。我们在用的一款16位DAC要200元左右。而精度相当的ADC芯片国产的只要几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C的价格随精度提升高得吓人。我们在用的一款16位DAC要200元左右。而精度相当的ADC芯片国产的只要几元。

赶紧查查这个DAC是不是被发烧友看中过了。是的话赶紧另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市面上电阻性能,不容易搭建8bit以上精度。模拟开关未必一定要用模拟开关,74HC573、244一类的逻辑电路也 ...

是啊。用1%电阻,也就能做到6-7bit的ENOB。位数多了也没用,ENOB就是6-7。

网友:
我见过有人用FPGA自己搭建sigma delta DAC的,批量生产发货,用于工控领域。
数字芯片有富余资源不用白不用,想省成本或不想别人轻易山寨,或不想被供应商“卡脖子”的,要求能满足的,是可以自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是1%电阻,现代工艺同批次一致性非常好,相对误差可以到0.1%甚至更好。然后用同批次两个电阻串联获得 ...

调一个8bit出来很容易,批量生产保证个个都是8bit不行。逻辑芯片内阻不可忽略,各个IO内阻还不一样,各个芯片内阻也不一样。同一个IO,上下拉(输出1和0)用的不同的mos,内阻也不一样,而且还是非线性,有温漂的,IO内阻与数字芯片电源关系很大,等等,这些都保证不了批量达到8bit。

网友:
用并口r2r芯片来做更方便,DAC702、707什么的
加595串转并电路、164+7512采样保持电路就可以了
自己搭建电阻,精度可能会差一点,不加FPGA软件修正的话

网友:
老的光驱里面,带耳机输出的老光驱里面,有DAC芯片可拆。

网友:
试过TDA1543,1545音频类的DAC做直流DAC用,性能不好
这类音频输出是叠加了内置的基准电压,而内置的基准会飘,音频应用因为有电容隔离,交流没有影响。

网友E:
一楼里的R2R网络DAC,hifi音响diy者玩这种dac的挺多的,到外网搜一下,应该不难找到完整的电路和自制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楼里的R2R网络DAC,hifi音响diy者玩这种dac的挺多的,到外网搜一下,应该不难找到完整的电路和自制解决方 ...

厂家芯片方面,最顶级的R2R DAC,应该还是早年BB公司推出的PCM63,里面采用激光微调阻值的生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