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BY-T5AP数字比例无线电遥控设备

楼主(2024-02-20):
     想来想去,还是发这个板块比较合适。群里如果有玩航模的朋友,尤其是油机的朋友应该认识这个东西。好多年前有人在海鲜市场买航模用的发动机,带着这个遥控器一起在卖。
    这个设备算是老古董了。外观如下图:
外观方方正正,是我喜欢的风格。拆开后能看见里面布置非常工整。这个遥控器和其他同时期的遥控器相比,设计还是很厉害的。各个通道的调平没有采用普通的机械结构而是采用的单独的电位器。舵量大小控制DR是采用开关和电位器结合的方式,很简洁,方便。
我们再来看看主板正面,他是采用89C51单片机加ADC0809模数转换芯片来完成对各个摇杆输入量的采集的,值得一提的是,电位器信号送入模数转换芯片前用了324运放进行电压跟随,确保采集的准确。
接下来看高频头部分。高频头采用全铝盒结构,可以方便给射频功放散热。电路设计还是中规中矩。

网友A:
PCM是脉码调制,以前用分立或门电路都很复杂,今天在B站上看到一个用单片机(ADIUNO?)做的比例遥控器,手柄只用简单开关(可能是时间增长式的比例,有点像左右拨动电键---理解的不一定对哈),其它交给软件,遥控器本身非常小,烟盒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M是脉码调制,以前用分立或门电路都很复杂,今天在B站上看到一个用单片机(ADIUNO?)做的比例遥控器,手 ...

是有用arduino做遥控器的,自带ADC,使用无线模块,体积可以做得非常小,飞普通小飞机是ok的。专业的遥控器功能更多,这都是由编程来实现的。

网友B:
比例遥控其实很简单的,航模用的模拟舵机本质上是PWM闭环控制(电机跟踪脉宽),所以本质上就是把每个通道的控制宽度传输过去,最早的多通道比例控制(不用单片机)是通过摇杆的电位器产生可变宽度的脉冲,然后用同步信号把每个通道的脉冲串联在一起调制发射出去就行了,到了单片机时代,就直接用数字编码发送了,这就更简单了,直接把电位器的位置转换成数字,传递到接收机输出成脉冲宽度给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遥控其实很简单的,航模用的模拟舵机本质上是PWM闭环控制(电机跟踪脉宽),所以本质上就是把每个通道 ...

确实。现在有单片机和无线模块后,遥控器功能可以做得很强大,体积很小。而且现在的遥控器采用跳频技术,抗干扰性更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现在有单片机和无线模块后,遥控器功能可以做得很强大,体积很小。而且现在的遥控器采用跳频技术, ...

是的,航模用遥控器上的难点在于抗干扰,自己玩还好,如果是比赛,一群人在一起,一开机那不就乱了嘛,所以早期老式的27M、48M、72M调频方式的航模遥控器,需要用外插晶振的方式来切换频道,比赛的时候会给每个运动员分配频道,后来大品牌开始用锁相环方便了很多,但依然逃脱不了大家需要事先分配频道的问题。到了嵌入式蓬勃发展的现在,传统的调频方式遥控早都被淘汰了,都是直接使用带底层协议的数传模块,这些东西自带多址编码技术(类似手机的GSM,CDMA之类),还能自己跳频(我们所熟悉的WIFI就是自动跳频的),直接免去了分配频道的过程,大家一起随便用,而且频率也达到了GHz,直接免去了那根尺寸长到碍眼的天线 ,还有一些高端产品,甚至是双向通信的,可以从控制器上实时的知道接收端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航模用遥控器上的难点在于抗干扰,自己玩还好,如果是比赛,一群人在一起,一开机那不就乱了嘛 ...

是滴。看来您要么是模友,要么是深入研究过这方面的东西。我才开始玩航模时,就已经是2.4G的遥控器了,那个时候我还对那种长天线的FM遥控器非常感兴趣,现在手上还有72Mhz的控。现在的遥控设备已经非常强大。我现在用的控采用的stm32f407单片机,彩色屏幕。具有像你所说的数据回传功能。在航模上安装飞控的话可以把电压电流姿态等信息回传给遥控器。高频头频率越高,天线越短,信号的绕射能力就越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滴。看来您要么是模友,要么是深入研究过这方面的东西。我才开始玩航模时,就已经是2.4G的遥控器了,那 ...

我90年代上高中的时候玩航模,那时候像样点儿的控基本都是48M或72M的调频机,低端的就是27M,当年Futaba的控是玩不起的,贵的要死,攒点儿零花钱就只能买国内吉林振华的,用着也还行,如果深究起来那时候的控,吉林振华和Futaba并没太大区别,无非Futaba用料做工好一点,技术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东西。2.4G绕射能力差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航模遥控器不是对讲机,航模一般都是视距内操作,也不需要什么绕射能力,2.4G的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90年代上高中的时候玩航模,那时候像样点儿的控基本都是48M或72M的调频机,低端的就是27M,当年Fut ...

幸会幸会,原来是资深模友。我0几年上高中时,看见一篇杂志有振华遥控器的原理图,用的555芯片来产生ppm信号。就想自己做一个,无奈技术有限,芯片买好了,到现在都没有动工,主要是射频电路搞不定。然后在一个模友家里还看见过振华的控。可惜现在振华已经不在了。后来子啊阿莫论坛看见一个大神做72mhz遥控器,用得atmega16单片机,采用PLL锁相环芯片,射频功放依稀记得用的1971,牛得很,可惜是炫耀贴。没有公布资料。我是12年上班后才开始玩航模,开始也想自己做遥控器,后来还是买的天地飞的2.4G遥控器。再到后来的富斯遥控器刷开源固件,一直到现在用的jumper遥控器。到现在仍然在玩航模,不过2024年国家政策开始管的严了。到了实在不让玩了,就退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会幸会,原来是资深模友。我0几年上高中时,看见一篇杂志有振华遥控器的原理图,用的555芯片来产生ppm ...

资深真算不上,我当年玩儿的也不多,一是没钱,所以只玩过电动小飞机,二是得顾着学业,所以玩的时间也不长,那时候有本杂志叫《航空模型》,我是每年必订的,所以对相关的东西了解相对多一点,其实玩儿的不多

我自己也捣鼓过遥控,但那时候(高中)根本没接触过数字电路,也不知道单片机,所以比例遥控在当年的我看来非常高科技,我自己捣鼓的遥控就是普通的开关式遥控,比例控制只能采用时间分配来实现(就是控制开关通断的时间比例来模拟比例控制),而且限于水平和设备,也是发射机做不好(其实发射机调的好的话一个3DG12发一公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根本没法用在航模,顶多做个遥控玩具车的水平,等上大学后兴趣就转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C:
我也搞了一个,大哥你知道这玩意电源输入接口在哪吗,还有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搞了一个,大哥你知道这玩意电源输入接口在哪吗,还有输入电压是多少?

电源接口就是控旁边靠下的接口,那个接口只提供电源。输入电压应该是12V。我还没有上过电。

网友C(2024-03-21):
引用 楼主:
电源接口就是控旁边靠下的接口,那个接口只提供电源。输入电压应该是12V。我还没有上过电。

那我没搞懂,他给个电池盒的意义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没搞懂,他给个电池盒的意义在哪🤔🤔

这个控自身的电池盒较小,发射功率较大,那个时候还没有锂电池。为了确保长时间工作,所以只有外接电池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