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牛的请教帖

楼主(2024-02-20):
    初入胆坑没几年,从来都不绕胆机输出牛,所以对输出牛一巧不通。装过二台推挽机,都是用乐潘S2001牛。该牛的阻抗:P-P是9.897K(10K),一个P-B是2.552K,另一个是2.548K。是不是算是比较平衡。
     现在请教几个问题
     1、当工作于A类时是不是二个P-B的阻抗相加,约等于5K。
     2、当工作于B类时就是2.5K。
     3、当一台AB类机,工作在A类时是5K,当功率进一步加大进入B类时就是2.5K。按有的坛友说是进入B类就是单臂工作了,另一臂是关断的,所以是2.5K。这就有些想不通了。
     假如一台10W的AB类推挽机,其中在5W以下是A类(5K),超过5W进入B类,如到了6W(2.5K)。那么原来的A类5W(垫底的A类功率)的电流是否也关了,如关了的话按单臂工作2.5K没问题,可是怎样去关断这5W垫底功率的电流。如果没关断,那么阻抗又怎么算,是不是各自按功率*K数相加后除总W数。如5W*5K=25,1W*2.5K=2.5K,相加后等于27.5K/6=4.58K,到了10W就是3.75K(这完全瞎猜的),究竟怎么算,还请老玩家明示。
    4、AB类是怎样划分的。经常听到有A类,AB类和B类三种工作模式的胆机。A类和B类比较明确(B类有一些工作起始电流也能理解),就是AB类划分的界限不明确,是不是按功率划分,如10W的总功率,对半分5W+5W,还是2+8、7+3等等。
    5、有没有坛友做过和测过AB类推挽机。如有就请坛友来一些实测数据。
上述内容仅是个人胡思乱想,请坛友们围绕主题分析讨论。

网友A:
P-P的阻抗=10K的牛,是根据匝数比,由次级的喇叭阻抗映射到初级的PP端的阻抗值。同时,映射到PB端的阻抗就是2.5K。
1、乙类推挽时,两个管子交替工作,每个管子只负责一臂的推动,它的负载就是2.5K。
2、甲类推挽时,两个管子同时工作,每个管子还是只负责一臂的推动。但由于对方的加入,每个管子的负担轻了一倍,因为同一个负载变成由俩管子推,所以每个管子这时候的负载就是5K。
3、乙类推挽,管子的静态屏流是0,甲类推挽,管子的静态屏流是最大屏流的一半。所以甲类比较费电。为了省电,且为了克服乙类的过零失真,就可以给管子少加点屏流,使这个电流值小于甲类的电流,大于乙类的0.这就是甲乙类。由于这个静态电流比较小,不能支撑满功率时整个周期是甲类。
4、甲乙类时,小音量时是甲类,音量大到一定程度(由静态电流决定这个程度),转为乙类。所以甲乙类有时候习惯又分为低偏甲乙类(近乙类,如老式扩音机)和高偏甲乙类(高保真胆机)。甲乙类的管子的工作状态在周期性地变化,屏流低于2倍静态电流部分是甲类、高于则是乙类,对于上述10K的输出牛,甲类时负载是5K,乙类时负载阻抗是2.5K,不断变化。甲乙类,甲到什么程度,由设计决定,或者实际制作时调高或调低静态电流决定的。想省电,就小些,想好听,就大些,丰俭由人。
5、乙类电路,根据峰值电压和峰值电流,各自算出有效值,就能算出输出的有效功率。甲乙类电路的输出功率同乙类电路,跟静态偏流的大小无关。静态偏流的大小只为解决小音量下的交越失真,不影响输出电压、电流的峰值。
6、推挽的道理很简单,可惜好多人钻进死胡同了。有些人单端还没整明白,推挽就更没戏了。也别指望别人给你测,道理想清楚自己都会画。再说了,有示波器的人不见得就会测啊,测一大堆波形自己也看不明白。给你瞎解释一通你更糊涂。
以上车轱辘话我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实在是烦烦的,不愿意跟人争辩,所以不接受反驳。反驳就是对方全对。

网友B:
如果没有作图表分析,设定工作点靠猜,连甲类甲乙都没办法分清。就如同测电压连万用表都不拿,用舌头舔,痛感的烈度确认电压。哈哈,哈哈,哈哈哈,无聊。

科学的尽头是数学,端正态度,懂就懂,不懂就学,学不会就死记。

楼主:
    午休过后来发帖

一、首先要了解“倒相”与“反相”的区别,解释得对不对请坛友们修正。
1、所为“倒相”就是把信号倒个身,就是向下镜象另一个波,但它仍是一个整波。

2、“反相”一般是指一个半波,与另一个方向相反并移相半周期的半波,组成一个完整上下波。该“反相”的方波用在开关电源上比较多。

3、为什么CTL石机和B类推挽胆机同样输入全波信号,CTL放大的是半波信号,而B类胆机却放大的是全波信号?这是因为供电的不同,CTL用的是异极性双电源,胆机用的是同极性单电源。那么OTL也是用同极性单电源,为什么也是输出半波,这是人为造了一个双电源,也就是半桥,每管只能利用上半幅或下半幅电源,开关电源中的“半桥”电源也是这个原理。
    推挽胆机不论是A或B类的二臂,都是用单极性、全幅值的电源,所以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相同,如输入半幅波,输出也是半幅波。
    那么胆机A、B类的区别是什么(是指中间抽头的双线圈、单电压的电路、全幅信号),就是工作电流的不同,不存在A类是全幅波,B类是半幅波,都是全幅波。

下面是实测的一台AB类胆机,
胆机静态功耗24.1W,基本满载功耗45.9W。这应该算是AB类吧?

双臂P-地的波形,

二个波形的峰值叠加就是P-P峰峰值的波。

原以为到了B类时会变化,所以用长时基测,逐步调音量,看看是否有变化,结果没一点动静。

逐级放大图,每臂的输出波还是完整的全幅正弦波,图太多就放一张。

     那么A类与B类除了省电外,还有那些区别,听感没试,也说不清,推动电压略有不同,B类的推动电压要略高一点。
上述仅是测后感想,不对和不到在地方请坛友们指正,谢谢!

       题外话,按推挽胆机的电路和工作原理,不能说是推挽机,它是二组独立的全幅波放大器,拔掉一支管,除了功率小外还能正常工作,真正的推挽机是不能工作。它是由二组单端(等同于)加倒相电路进行叠加的一种功放电路,称单端叠加机更能体现它的原理。称推挽机就容易受双臂交叉工作的原理所误导,现在“约定熟成”称推挽机也无不可,但要知道它的原理,以免误导。这条纯属瞎说,不要当真。

补充内容 (2024-2-24 16:06):
由于电压波不能真正反应作功波,所以第3条只能适用于A类的推导,不能用于B类推导,在此纠证。请看122楼的B类作功电流波。

网友:
明确的回答您:
不管电路的应用是什么,这就是个大约10K的牛。

网友C:
垫底的5瓦里边,有2.5w是另一个管提供的,超过5瓦后,期中一管会关闭,转由一管承担所有输出,因为a类段一个管的电流在上升,一个在下降,电流下降的管,随信号增大直至降到截止,后 电流上升的那个管便转入b类负载线区。如果阻抗不变,则无法把丢失的2,5w衔接上,这是能量守恒的结果。把管看成电源来说的话,一管不工作了,而次级负载未变,那这组在工作的绕组电流是不是要自行增加。有双110绕组的变压器,每组都接110v同步工作,和单一110v单一绕组工作的电流刚好差一倍,所以阻抗减低一倍。不知这么说能不能帮你解惑,10k牛是10kp-p的牛,这说明俩他内部的变比关系。而8欧负载才是根本,我不接8欧接4欧 喇叭他就是一个5kp-p的牛。所以变压器的设计标称阻抗和电子管的负载阻抗是两个概念。

网友:
你的第4个问题,答案是由静态工作点电流的大小决定。理想模型,假如两管静态电流是60ma ,A管在上升到120ma的同时,b管的电流就已下降到零。这60ma能产生多小功率和负载线阻抗大小相关,所以ab类的A区和b区界定不是用功率来区分的。而事实上ab类的引用区域很宽,没有严格界限,随设计者给定条件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垫底的5瓦里边,有2.5w是另一个管提供的,超过5瓦后,期中一管会关闭,转由一管承担所有输出,因为a类段一 ...

你看关于推挽的阻抗问题,最近已经有两个帖子在讨论了。竟然还是没有达到科普的目的。每次有人问,都得重复用通俗的语言去解释。真真应了我以前的感叹,论坛真不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不仅仅是有些问题不容易说清楚,关键是还经常有人出来打叉抬杠。你越说不清楚,抬的越激烈,搞得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越说越糊涂,越听越懵懂。

网友C:
有心无力啊 我这种性格得改,要学老祖宗的,医不扣门,师不顺道,法不轻传,才是大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心无力啊 我这种性格得改,要学老祖宗的,医不扣门,师不顺道,法不轻传,才是大道。

我看你大概是职业习惯吧,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看见病人没有治好决不罢休。但是天黑路滑、社会复杂,有些是讳疾忌医,有些是顽病绝症,有些是没病找病纯打酱油的。不能太过认真,也得注意适可而止,放松心态。

网友D:
越看越晕,老菜鸟一个没资格参与讨论,但还是想请教一个问题,望赐教,先谢谢了。
举例,一个10K比8欧10W的推挽输出牛,在甲类,甲乙类,乙类都是满功率输出(10W)时初级线圈两端的电压和流过的电流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E:
文科生研究物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文科生研究物理!

老大给来个理科生研究文学吧。

网友:
就一推挽电路的复合负载阻抗(国外教材称合成负载阻抗)那点事,看看那通文学解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大概是职业习惯吧,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看见病人没有治好决不罢休。但是天黑路滑、社会复杂 ...

近来的确是在研究中医,中医医训里的确有中医八不治

一、不信中医者,不治!

二、不遵医嘱者,不治!

三、讳疾忌医者,不治!

四、口是心非者,不治!

五、朝三暮四者,不治!

六、自以为是者,不治!

七、重财轻命者,不治!

八、病入膏肓者,不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的阻抗=10K的牛,是根据匝数比,由次级的喇叭阻抗映射到初级的PP端的阻抗值。同时,映射到PB端的阻抗就 ...

清晰明白

网友:
感觉有些许歪嘴和尚吟诵经典之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搞懂最好,搞不懂照样能做推挽机,就算你搞的懂,就一定就能做出一台性能优良的推挽,  牵涉的东西 ...

对!搞不懂咱可胡乱的攒机呀!但可千万别胡乱的解释呀。那样可就不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越看越晕,老菜鸟一个没资格参与讨论,但还是想请教一个问题,望赐教,先谢谢了。
举例,一个10K比8欧10W ...

是相同的。做为负载,自身的功率只跟电压电流有关,跟信号源的状态无关。例如家里的灯泡,只跟施加的220V有关,跟供电端并网了几个发电厂,各个厂开了几个机组无关。

网友:
其实讨论了那么多天,坛友们,多角度多维度地重复说了那么多次,真正有心的人细心回看一下整合一下往日的内容。基本不可能整不明白的,不能明白的原因,主要是心理抗拒,面子工程。为什么就不可以放下执念,先按别人的思路去走一趟,然后再来对比自己所以为的思路互相验证,其实很快能找到答案的。但如果基础的单端A类都没搞懂的话,那就先搞懂再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大给来个理科生研究文学吧。

理科生研究文学举例:
文科生吟诗曰:一轮明月照姑苏。
理科生评判说:错,此句不严谨,月亮怎么能只照姑苏一地呢?应改为“一轮明月照姑苏等处”!

网友:
用物理研究文学同样可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理科生研究文学举例:
文科生吟诗曰:一轮明月照姑苏。
理科生评判说:错,此句不严谨,月亮怎么能只照 ...

姑苏独轮一月明!文科生绝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姑苏独轮一月明!文科生绝句!

有歌唱曰: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

网友:
唉,有一点我特别同意Jupiter老师,就是论坛真不是个科普的地方,因为哪怕自己明白了,讲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别人听到耳朵里,又是另二回事了,客观事物就在那里,可能每个人的理解角度和方式都不同,哪怕是两个理解了同一事物的人,也会存在分歧

我的观点是,负载线是负载线,负载阻抗是负载阻抗,负载线只是电压和电流的瞬态关系,负载阻抗是交流信号和能量的关系

还是举个经典的例子,两个人拉锯,假设锯来回移动幅度是固定的,那么考虑三种情况
1.每个人只推不拉,或每个人只拉不推
2.每个人又拉又推,推拉用力相同
3.每个人又拉又推,推拉用力不同

那么请问,每个人的负担是不是相同的?

在锯移动的幅度相同的前提下,那么锯本身带来的总负担是不是不变?那么每个人负担如果相同,是不是每个人的负担固定是总负担的一半?那么1等于乙类,2等于甲类,3等于甲乙类,为什么负载线不一样?原因就在于123中每个人瞬时的出力和锯的位移之间的关系不同,这个关系就是负载线,而每个人承受的总负担就是负载阻抗,前者不同,后者相同

所以我才发帖子费劲巴力的阐述很多人都不认同的每臂交流等效阻抗。因为所谓的“不工作的那半个周期等于不存在”就是一个伪命题,很容易误导人,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周期信号,周期信号的讨论必须放在整个周期,这句话等于把一个周期信号只拿出其中一半来讨论,这显然是不对的。一天工作8小时,你把一天的工作放到8小时来做,和放到4小时做完然后休息4小时,两者对于这一天的工作量来说是等同的,不同的只是你做工作时的劳累程度。

所以我说,负载线是负载线,它只是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关系,交流负载是交流负载,它是交流信号作用的实体,所谓的“两个半波合成一个半波”也只是一种外行理解,交流信号从来没有半波之说,它必然是完整的正弦或余弦,如果不是,则必然可以分解为正弦和余弦,因此任何周期信号中的交流成分必然是完整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死了已经几百年的傅里叶说的,如果你不同意,就让傅里叶晚上去找你吧

网友E:
论坛是个玩的地方,开心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参与讨论,大多数坛友都能围绕主题进行分析,并且有的能较详细的逐条解悉,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其实这帖中有基础领域(原理)有应用领域,基础领域说的是原理,如A类是5K,到B类就是2.5K,这没错。但到了应用领域,AB机中A-B就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谁都离不开谁,离开了B类就成了纯A类,离开了A类就成了纯B类,争论的焦点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至于到了B类能关断一臂,从基础领域上说没错,但从应用领域上看就可能有不同,等有空测一下A类的二臂波、A-B的转折和B类波,供坛友们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是个玩的地方,开心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

哈哈哈~木匠与理科老大同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参与讨论,大多数坛友都能围绕主题进行分析,并且有的能较详细的逐条解悉,这是非常好 ...

似乎好像这些文字叙述还没有一丝理论依据做支持。

网友H:
一个1kΩ的电阻作为负载接在哪里都是1kΩ,跟前面电路无关。
输出变压器通常这样表达它的阻抗10k:8,没有次级负载电阻,初级阻抗也无从谈起。

网友E:
对!物理靠严谨的数学推导,不是靠似乎有理的文学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物理靠严谨的数学推导,不是靠似乎有理的文学描述!

是这个麼        嘿嘿

网友E:
我也是瞎说一气!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不管是物理,还是文学,学好都是很难的,不可能简简单单,轻轻松松,一时半会就能掌握的,要不,那得有多少物理学家和文学家呀!

网友:
我认如果分不清a app abpp bpp的朋友,不要好高骛远,回到放大电路的最原始的电路去找问题,得从单端A类开始学才能明白了,单管明明只有一个电流方向可流动,为什么可以在次级生成有正有负的完整信号波呢,变压器的磁场静态工作点和管中点电流对应,这个点就是正负半波的分界线,磁场(管电流)不动次级是不会有电压的,而磁场在静态基础上再分别增加或者减小静态电流,则会输出正负两个方向的电压,进而映射到次级。单管A电路明白后,就再去研究双管的A类,也即A类推挽,他们两管间的电流变化规律是怎样的,他们的动态电流永远是同步一增一减的,他们两管的电流关系,是反相并联关系,在变压器中实现磁场并联,若果是同相并联,那就不是App了,而是并联单端电路了,并联单端两管的电流是同升同降的,App两管电流则是你升我降的,这个是关键问题,既然有下降,就有可能触及截止点。A类推挽在额定功率区不发生截止问题,但超出额定功率区会不会发生截止呢?答案是 会的 ,只要输入信号给得足够大就可以。所以别说AB类不会截止,就连App照样会截止。而ab类的截止则会发生在超过静态电流的变量,减到不能再减时就是截止,这是简单明了的事。根本不存在争议。

楼主:
关于推挽说一点个人见解,不对的地方请坛友们修正。

推挽一词的英文是Push-Pull,就是推-拉。
       从广义上说,凡是二组管有推-拉动作的都可以称为推挽,但由于供电方式不同、应用场合不同、晶体管极性不同等等,形成了不同的电路,如无变压器功率输出的、有变压器功率输出的,有变压器中还分,单线圈和双线圈(中间抽头)的,供电上有单电源、双电源、全电压、半电压等等,这样一个大家属总不能采用同一名称,所以给很多不同的电路起了不同的名称,如OTL、OCL、全桥、图腾柱、互补等等。
      从狭义上说,常用单电源、双线圈、双管交替导通的作为推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相同的。做为负载,自身的功率只跟电压电流有关,跟信号源的状态无关。例如家里的灯泡,只跟施加的220V ...

谢谢J大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瞎说一气!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不管是物理,还是文学,学好都是很难的,不可能简简单单,轻轻松松, ...

没想成家也不可能成家。但有点基本常识还是要掌握的。不应该凭想象而信口胡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瞎说一气!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不管是物理,还是文学,学好都是很难的,不可能简简单单,轻轻松松, ...

论坛就是图个乐呀。姑苏独轮一月明呀!乐吧!俺逃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越看越晕,老菜鸟一个没资格参与讨论,但还是想请教一个问题,望赐教,先谢谢了。
举例,一个10K比8欧10W ...

初级流过的电流和电压应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运动时间点不同,前提是输出牛用同样的。

比如一个电路的满功率最大电流是200mA,设定这个200mA为投篮框。

甲类时静态电流为100mA, 相当于站桌子上投篮,手一伸就扣上了。

甲乙类时静态电流设定为50mA,相当于站在椅子上投篮。

乙类时静态电流为0,就是站在地上投篮了。

虽然最终都是投篮,但是明显甲类所用的力气不需要很大,也就是说电流变化不大,理想状态是不变化,因为两个管子此消彼涨。

而乙类因为站在地上,所以每次都要跳起来投篮,力气必然要很大,所以电流就是从0-200mA变化。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输出功率并不是同样都是10W,而是乙类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初级流过的电流和电压应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运动时间点不同,前提是输出牛用同样的。

比如一个电路的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家用电子管推挽机 大多数都是A类推挽,很少有AB类乙类的。
家用晶体管机  有A类AB类 ,AB类居 ...

谢谢

网友:
若是真心想弄懂,沉下心来,从基础开始,找一些专业的教科书细研,必有收获!

网友E:
如果只为玩,图热闹,那就不必条框,随便而行,只要不违坛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为玩,图热闹,那就不必条框,随便而行,只要不违坛规!

实际上为了玩知道和不知道都一样。而且随着业余的业余水平越来越高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地鸡毛了。对经典教科书进行细研还是交给大专家去完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参与讨论,大多数坛友都能围绕主题进行分析,并且有的能较详细的逐条解悉,这是非常好 ...

不要只测两臂电压波形 因为两臂有互感,所以两臂电压对中点而言 必然呈现出电压反相相等。看电压波形那都是自己骗自己。电感内的关键是电流变量。这个时候得用双通道示波器,去观察两臂的电流波形是不是独立的互差180度的半个波,才是真实情况。而且往往有人就是因为测了两臂都有电压,就认为两臂都有电流所以把B类的功率算出个翻倍来。挺搞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为了玩知道和不知道都一样。而且随着业余的业余水平越来越高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地鸡毛了。对经典教 ...

哈哈!大专家正事都忙不过来,那有闲工夫来“论坛”瞎白话,我们还是自嗨自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大专家正事都忙不过来,那有闲工夫来“论坛”瞎白话,我们还是自嗨自乐吧!

哈哈哈~一起嗨起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一个1kΩ的电阻作为负载接在哪里都是1kΩ,跟前面电路无关。
输出变压器通常这样表达它的阻抗10k:8,没有 ...

你说得没错,这是纯电阻负载的情况,是对的,但问题是变压器不是纯粹的电阻,有绕组间的互感互相牵扯,相互间都是可以发生能量牵扯关系的。

网友:
各行各业的大专家必有秘笈!

网友E:
秘笈是很值钱的东西,秘而不宣,不会轻易示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秘笈是很值钱的东西,秘而不宣,不会轻易示人的!

所以咱这用嘴ga(ga。俚语。胡扯之意)就不奇怪了。

网友E:
例如顶级的电子管输出牛,它的设计数据和制造工艺是不会公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例如顶级的电子管输出牛,它的设计数据和制造工艺是不会公开的!

记得早几年就有大佬拆解高端的牛一看,瞪出业余的炯目不屑的进行了仿制,结果……就没有结果了……

网友:
空炮放完,撤退!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没错,这是纯电阻负载的情况,是对的,但问题是变压器不是纯粹的电阻,有绕组间的互感互相牵扯,相 ...

是的,您说的不错,变压器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性,但这些特性并不会因为外电路状态的改变而改变。就推挽变压器而言,它的PP阻抗和单臂阻抗并不会因为信号源是甲类或乙类发生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的,您说的不错,变压器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性,但这些特性并不会因为外电路状态的改变而改变。就推挽变压 ...

你把这些大佬们苦心写出的解释置若罔闻。都不认真看。我 小鬼头 jupeter 丢丢 牛哥,壳壳 等,都得出和你不一样的结论,难道不值得深思一下吗。尤其是jupeter此贴前面写得已经是最直白不过了。回头认真看看吧。六楼

网友:
咱也用嘴ga一回~就推挽变压器而言,它的标称阻抗(PP阻抗)和四分之一标称阻抗的合成负载阻抗并不会因为信号源是甲类或乙类发生改变而变化!!!快跑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把这些大佬们苦心写出的解释置若罔闻。都不认真看。我 小鬼头 jupeter 丢丢 牛哥,壳壳 等,都得出和 ...

引用J版的“P-P的阻抗=10K的牛,是根据匝数比,由次级的喇叭阻抗映射到初级的PP端的阻抗值。同时,映射到PB端的阻抗就是2.5K。”
这里可没讲到跟甲类,乙类的关系呀。

网友C:
自己去研究吧。该说的前面都说过,天天重复没意思。P-P的阻抗=10K的牛,是根据匝数比,由次级的喇叭阻抗映射到初级的PP端的阻抗值。同时,映射到PB端的阻抗就是2.5K。”这话没有问题,但b类推挽任何时刻只有一臂在工作 那么该算p-p阻抗还是PB阻抗呢。这么显浅的问题还用争吗?220v算一个灯泡的功率不是220/R*220吗?难道是440/2R*440么。同时jupeter六楼第一点也有这么一句话:1、乙类推挽时,两个管子交替工作,每个管子只负责一臂的推动,它的负载就是2.5K。看文章不要断章取义,得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用J版的“P-P的阻抗=10K的牛,是根据匝数比,由次级的喇叭阻抗映射到初级的PP端的阻抗值。同时,映射 ...

你说的没错,不论什么类,PB的阻抗确实没变,所谓标称的PP阻抗,只是在制作和销售时才被提起,在实际应用时,还是被除以4,得到单臂的阻抗。电子管工作时只跟这个臂连接,通过电流产生的磁通,跟另一臂产生的磁通共同合成叠加,对次级负载进行推动。

网友:
实际上是两臂共同作用下似得出除4的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也是两臂共同作用生成的合成负载阻抗,它绝对不是映射出的单臂阻抗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研究吧。该说的前面都说过,天天重复没意思。P-P的阻抗=10K的牛,是根据匝数比,由次级的喇叭阻抗映 ...

这位重感冒坛友,您最好直接把论点表达出来,不要用反问句,否则容易被误解。
我能看出来,您不同意我的论点,但我还是没弄清楚您的论点。您的意思是乙类推挽10k,甲类推挽5k?

网友E:
我的建议,研究变压器的阻抗不必与电子管(或晶体管)扯上关系,推挽变压器初级线包中心可看做1/2处抽头,阻抗比和匝比是平方关系,1/2的平方就是1/4(或2的平方=4),总阻抗为10K,1/2处阻抗自然就是2.5K!同理你还可以理解1/3处抽头的阻抗,………等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建议,研究变压器的阻抗不必与电子管(或晶体管)扯上关系,推挽变压器初级线包中心可看做1/2处抽头, ...

嗯嗯~~~~~俺的座右铭!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位重感冒坛友,您最好直接把论点表达出来,不要用反问句,否则容易被误解。
我能看出来,您不同意我的 ...

前面的楼不是说得很清楚了么,还要我怎么解释呢。B类单臂就一直都是运行2.5k的,但因为甲类推挽两臂同时去负担同一个次级负荷,所以每臂负荷可以减轻一半 也就是单臂运行电流小一半,也即单臂负荷阻抗由2.5k变到5k。而功率根本没变过,双臂每臂5k 并联等于单臂2.5k 。由A类推挽每管静态60mm调到b类推挽最高120ma定界,不换牛的情况下。功率是不会有变化的。只是App静态更耗电而已,效率更低,失真更小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嗯~~~~~俺的座右铭!

座右铭,哈哈哈!见笑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座右铭,哈哈哈!见笑见笑!

老大在木匠的心里像神一样的存在啊!哈哈哈哈~~~

网友H:
好的,乙类推挽单臂是2.5k,这个我们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的问题现在就是我认为甲类推挽单臂的阻抗是2.5k——单单是次级反射过来,您认为不是,应该是5k。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位重感冒坛友,您最好直接把论点表达出来,不要用反问句,否则容易被误解。
我能看出来,您不同意我的 ...

我的意思是app时两管算10k 每管5k。bpp时每臂2.5k,且因为bpp时两臂错开工作,一个正本周,一个负半周,再用p-p阻抗来表达已经没有意义,直接算PB单臂阻抗2.5k。这辈子赚了1个亿,上辈子赚了1个亿,综合起来是赚了2个亿对吧,但谁都知道都是按一辈子算资产的,没有两辈子的算法,回到这里算阻抗算功率也是一样,都是按半波算功率算阻抗的。就如前面我说的220v算一个灯泡的功率不是220/R*220吗?难道是440/2R*440么。220v就是半波的值,而不是全波440v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的,乙类推挽单臂是2.5k,这个我们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的问题现在就是我认为甲类推挽单臂的阻抗是2.5k— ...

我前面的回复你用心看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app时两管算10k 每管5k。bpp时每臂2.5k,且因为bpp时两臂错开工作,一个正本周,一个负半周, ...

APP时,每管接的还是2.5K,但是感觉是5K。因为两个管同时工作,共同负担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PP时,每管接的还是2.5K,但是感觉是5K。因为两个管同时工作,共同负担负载。

这个我知道,变比算阻抗是2.5k 而A类单管的实际运行负载是5k。这个我很秦楚。所以算功率算失真App的话,单管的负载线是要画5k线,而不是2.5k线,而bpp则是直接画负载线2.5k。因为变压器是由电流感应出电压的,所以实际运行电流多小即可代表实际负载多小,这个完全可以用电流测量来验证的。

网友:
呼去了~各位大佬晚安!

网友:
我一直在试图理解您通过功率和电流来计算阻抗,但有些困难。等我琢磨琢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变比算阻抗是2.5k 而A类单管的实际运行负载是5k。这个我很秦楚。所以算功率算失真App的话 ...

对的。所以需要强调一下,每个管子只跟半臂相连,有意义的是半臂的负载,笼统说PP之间的负载意义不大。因B端对地是交流0电位,两臂各自工作,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都是各自构成回路,只是通过各自产生的磁通叠加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时,每管接的还是2.5K,但是感觉是5K。因为两个管同时工作,共同负担负载。

其实老兄你这个表达说对也对,说错也是可以的,你说的管感觉是5k没错,而app单臂真的是用2.5k时的变比,却呈现出了真实的5k阻抗时的电流电压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的。所以需要强调一下,每个管子只跟半臂相连,有意义的是半臂的负载,笼统说PP之间的负载意义不大。因 ...

对 在前面那个贴我也说过这个问题,可是他们不接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在前面那个贴我也说过这个问题,可是他们不接纳。

不一定需要谁接纳,不接纳也用不着着急。论坛有个好处就是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此,只要论坛不倒,这些言论一直在,对与错,明明白白地展览在此,由时间来检验。

网友:
再上两图,能理解不能理解都各自修行了

网友D:
这个话题这样争论下去永远都没有结果,已经弄明白的人都不详细的说,没全弄明白的人又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仔细琢磨一下老胆前辈和ZHKE的回帖,答案就在里面。
先弄清楚复合负载阻抗,再去研究ZHKE的那张图,
这张图我早就看着有点眼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了。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印刷用纸才想起来了。
这张图前面应该还有4-5张图,详细的解析了推挽电路,这张图应该是最后一张,也就是最后的结论。
ZHKE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就贴最后一张图,根据这张图应该也可以反推出全过程,但能得到正确结果的这个论坛上估计不会超过5个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嗯嗯~~~~~俺的座右铭!

我才开始学习设计输出牛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简单,明了实用性极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才开始学习设计输出牛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简单,明了实用性极强。

是不是咱们的神灯!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话题这样争论下去永远都没有结果,已经弄明白的人都不详细的说,没全弄明白的人又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

老胆歌里唱的好!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各照各的亮,各乐各的乐!画面好和谐呀~

网友:
不贴前面的图不是俺坏。因为贴了会有一批人说那样画不对,应是单臂且串联等等……为了维持和谐的画面所以放弃了。放张结论图那些人应该看懂了吧。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唉~悲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咱们的神灯!哈哈哈哈哈哈哈~
ZHKE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就贴最后一张图... ... ...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给L大请早安~您吉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L大请早安~您吉祥!

早上好!

网友:
实际就这点破事俺通篇都是左顾右盼的进行了诱劝,试图让他们钻进俺的圈套里。结果~俺失败了!且失败的很惨。

网友F:
就是这张图!它就是电子管推挽电路的精髓总结!所有问题这张图里都给出了精准的解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张图!它就是电子管推挽电路的精髓总结!所有问题这张图里都给出了精准的解读。

哎!只有数学符号,没有文学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只有数学符号,没有文学描述!

那得由文科生来完成了。嘿嘿~

网友I:
讨论这个影响做鸡吗?

就那几个管子,就那几个输出牛。

别用5K牛去做EL84推挽,也别用8K牛去做EL34推挽就行。

只要饿了知道吃饭,下雨知道跑,有车知道躲,就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讨论这个影响做鸡吗?

就那几个管子,就那几个输出牛。

哈哈哈哈~不影响不影响!可做鸡时用了鸭料呀。木匠语录:随着业余的业余水平越来越高做出一地鸡毛的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讨论这个影响做鸡吗?

就那几个管子,就那几个输出牛。

知道些 还是比不知道要好些的,分不清这负载线变动问题,整出来的abpp机子 有可能早早就运行在屏耗极限线外而不自知,导致管过早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讨论这个影响做鸡吗?

就那几个管子,就那几个输出牛。

讨论不做鸡,做鸡不讨论;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互不影响,互不影响!

网友:
看似简单的几只管子几只牛你要是感兴趣还是有很多可探讨的知识的。当然了~你要是想寻欢找个乐那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
摸到天上的月亮很难,需乘航天飞船才能到达,据说美国人上去过,但也有人怀疑其造假;摸到水中的月亮,似乎很易,就在眼前,伸手可得,但伸手一捞,……!

网友E:
俺就是图个乐,找理由和不嫌弃俺的坛友唠唠嗑!

网友:
其实在这没有互为强加之意。就是想各自表达一下观点罢了。懂的自然就懂了。没懂的自然就不懂了。懂了的乐的够呛,没懂的安然自得。终其俩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俺就是图个乐,找理由和不嫌弃俺的坛友唠唠嗑!

老胆常来逛逛。你是俺的偶像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胆常来逛逛。你是俺的偶像呀!

过奖过奖,受宠若惊!曾几何时,曾尚不老,体也曾尚健,也曾长篇大论,也曾引经据典,也曾喜与时人较短长,今已矣,只能发些不咸不淡的帖凑热闹,磨时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奖过奖,受宠若惊!曾几何时,曾尚不老,体也曾尚健,也曾长篇大论,也曾引经据典,也曾喜与时人较短长 ...

哈哈哈~俺也是酒后乱语,消磨时光呀。其实看着大家热火朝天的论述也挺喜庆的呀。节日氛围甚浓!

楼主:
哈哈!有这么多人参与讨论,谢谢各位啦!
       在此,还要感谢二位坛友,一是MF35坛友,没有他发帖讨论永远有误解的地方,同时又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值得我们学习。二是zhke坛友,没有他的坚持不懈的讨论,我也不会去认真对待和发帖。
       至于几位资深坛友发的几个观点,个人认为有对也有错,可能是对几个概念不清所造成。
目前我已测过AB类胆机的波,坛友们可先设想是怎样的波。等我整理后再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有这么多人参与讨论,谢谢各位啦!
       在此,还要感谢二位坛友,一是MF35坛友,没有他发帖讨论 ...

哈哈~谢谢!碎嘴般的叨叨没惹你烦就好!至于原理俺是酒后侃的你批评的看就行了,别太认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好得意啊,尾巴又翘高了,多喝四杯。

没啥可得意的呀~都是些普众皆知的从俺嘴里学说出来罢了。你说的俺是一惊酒是不敢喝了。酒后乱语坏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有这么多人参与讨论,谢谢各位啦!
       在此,还要感谢二位坛友,一是MF35坛友,没有他发帖讨论 ...

不同工作状态的初级电压波形可看出区别。二次的电压或电流波形是看不出明显区别的,只是幅度上的存在差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啥可得意的呀~都是些普众皆知的从俺嘴里学说出来罢了。你说的俺是一惊酒是不敢喝了。酒后乱语坏事呀 ...

人生得意须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网友:
第二句应该是:自古英雄皆寂寞,唯有吹者留其名!

网友:
饮者,还是吹者?

网友F:
木匠还是当个喝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木匠还是当个喝者吧。

那就“喝”者吧!“饮”和“吹”样子差不多,一不留神,打错字了!

网友:
白话完了,为了不打扰这个帖子继续,完全撤退!

网友:
二组独立的全幅波放大器,是ap-p。 二组独立的半波幅波放大器是bpp 前面我说过了 两臂有互感,就算停掉的一臂上面依然有互感产生的反相电压。测电压波是不对的。学坛内mld前辈那样,用电流波来说事。app 停掉一管,无非就是由原来双臂工作时负载比如5k,降低为2.5k以单端A模式运行,可以输出全波形。而bpp停掉一管驱动信号就只能输出半波信号了,这个完全可以用示波器在电流波上看得到的。重点记住B类管静态电流为零,电流只能是由0出发到最大点Imax再回到0产生这半个波,另外半个波由另一臂做反方向的一样的过程。而APP 是有静态电流的,每管假如50MA 那么他可以上升50Ma作为正半波 下降50ma输出负半波,APP每个管都可以单独输出全波360度,而bpp注定每臂只能输出半个波所以每个,这个清晰明了后,再去研究abpp

网友:
这个厉害!不知测初级电压时示波器的输入是否开到直流输入方式?如不是开到直流输入在测测看看?

网友:
打开直流注意衰减量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午休过后来发帖

一、首先要了解“倒相”与“反相”的区别,解释得对不对请坛友们修正。

这里讨论的音响AB1推挽“上下”臂两功率管栅极输入完整的相差180度的信号,这个没错,也不用质疑,无需考证。
请您画一下图,标示出测量点,并同步输出波形,这样便于了解和理解。
我认为DC提供能量,它是定向流动,与AC分析结果关联不大,与正负电源无关,那只是要建立正确的静态工作点。
AB,先A到B,A肯定是完整的输出波形,B是半波截止波形(不是从根部0电流开始切)。
直接展示测量结果,不需要使用示波器反相测量制造完整人工合成波形。
测量时要断开次级大环反馈。
以上观点和表述如果有错误,请谅解。

网友:
就APP来说 用300B设负偏压70v 静态电流70ma 单臂负载3.5k ,P_P7k,这时输入一正波半波70v,抵消了负偏压的70伏,栅阴极电压为零,因而电流上升到140ma,实际变量70ma ,再到下半周输入负半波70v,实际栅阴极电压为-140V ,屏流因而归零。另一臂工作情况完全一致。但由于倒相级的输出是同步但反相的,所以可以知道app是一个臂电流在增加时另一臂必然在减小。两管变幅都是相等的,且都可以输出正负360度全波形。再由磁场叠加能量送往次级。那什么是bpp。 很简单,上面的例子,把静态负偏压加大到-140V ,这时两个300b电流都是零了,都在截止状态。根据倒相信号的结构可知,一管输入正电压70V时抵消掉原负偏压-140v的70v,屏流上升,而另一管呢,原来负140V屏流已经是零了现在在叠加一个-70v变成-210V,电流本是零的屏流还能再小吗?显然不能,那么就是保持截止。这时这臂不工作。所以工作的那臂只能输出半个波形。到下半周倒相级的极性反转,所以如上所说,原本停工的这臂开始工作输出另外半周波形,原本工作的那臂变为截止。这就是bpp的基本电流变化原理。这两个例子可以很明显的看到app和bpp的工作电流的分布规律。那些天天喊着两臂任何时刻都是同步工作 不会截止的,可以细心分析以上两种推挽作为参考。

网友:
我就不明白,既然都认可静态bpp两管截止的,为何就不能理解动态时的截止,信号为零都是截止的难道给他提供比零更负的负推动信号电压,就会导通?显然不可能的。

楼主:
     纠正一个错误,在B类拔一支管基本不能工作,原来是用A类拔一支管能工作推导过来,错误认为也能工作。
上面的观点仅是在测电压表现时的猜想,不一定准确。
       根据重感冒坛友的建议,还要测电流,所以测了电流,这电流比较难测,不知是否正确。
测A类时是二个正弦波。

测AB类时,到B类段有削顶波,但中间有重叠区,可能就是A类留下的垫底电流(功率)波。

请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纠正一个错误,在B类拔一支管基本不能工作,原来是用A类拔一支管能工作推导过来,错误认为也能工作。
...

这就对了,变压器的绕组电压互相感应,很容易导致分析出问题的,电流不难测 每个管阴极接一取样电阻即可。再把他调到静态电流接近零的纯b类,更能看到b类的本质,会看到交越失真。这些都认可后,我们再聊阻抗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绕的阻抗10K:8R推挽输出变压器,上下单臂就是总阻抗的4分之一,2·5K左右。同理电感量也是一样的就不测 ...

同惠不错  。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同惠不错,我绕的输出变压器更加不错

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绕的阻抗10K:8R推挽输出变压器,上下单臂就是总阻抗的4分之一,2·5K左右。同理电感量也是一样的就不测 ...

其实就是猜也猜得出来,况且测试也验证是对的。那么在两臂共同作用下的合成阻抗也只有一个值。哪来的单臂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之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k推挽输出变压器,单臂是4分之一K,电感量也是,这是物理现象,教科书上都有的,没啥好讨论的。

你这是物理变化的解读,人家是化学实验的分析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去解读理论的东西,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输出牛做的好才是真,因为是胆机最后的关键元 ...

这不需要大知识呀……这是最基础的应该知道的东西了。会动手装机的都应该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去解读理论的东西,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输出牛做的好才是真,因为是胆机最后的关键元 ...

简单点的是,单端牛的标称阻抗就是负载阻抗。推挽牛的负载阻抗就是四分之一的标称阻抗。记住就行了。是不是有脑袋就行?没大知识呀。

楼主:
       今天再测了输出端电流、电压波和FFT波,负载是8欧电阻。电流测试是用串芯电感无损测量。
       同时请教关于谐波的测量的方法,是不是用FFT测,还是用其他方式测?
       现在先用示波器自带的FFT测一下,请有知情的坛友帮助解读一下谐波的对比参照值是以直流分贝值还是与一次谐波对比?
       假设以直流分贝作为对照,那么在满功率时二次谐波会超过直流波,到开始削顶时三次谐波大幅上升。见下面,以前测的二个波。

     假设以一次谐波作为对照,那么二次谐波都降低了30分贝以上,对听感已没有太大影响。下面是以一次谐波作为对照的各波。
A类波,黄线是电流波,蓝线是电压波,红线是FFT波,下同。
在小功率时测

在大功率时测(不是满功率)

B类波
小功率

大功率

网友F:
在输出端测量与推动类型的不同影响不大。只是电流或电压的幅度不同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6P1推挽机,8R负载电阻,一个声道的测试正弦波形图

虽然没交代电路状态和各波形的测试点。但~俺猜比较靠谱。和俺猜的波形很接近。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6P1推挽机,8R负载电阻,一个声道的测试正弦波形图,第一图拔去一个6P1的正弦图,第二图拔去另一个6P1 ...

是乙类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输出端测量与推动类型的不同影响不大。只是电流或电压的幅度不同罢了。

又忍不住说一句:所谓推挽,指的是放大元件(例如:电子管)的直流工作状况,例如A类和B类会大不同;对于放大后的音频信号(交流)而言,由于变压器(自感和互感)的作用,它们已经合成一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6P1推挽机甲类。

甲类楼主说拔了任一只都可工作的。乙类拔了就不工作了。说个绕的话题~喇叭别叫喇叭叫取样电阻是不是示波器上的就是输出回路的”电流值”?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6P1推挽机,8R负载电阻,一个声道的测试正弦波形图,第一图拔去一个6P1的正弦图,第二图拔去另一个6P1 ...

     纯A类推挽机如单管工作,其功率大约是双管的8分之一,如最大功率8W的推挽机,单管工作大约输出1W的功率,超过后就逐步削顶,最终象你所发的波。但B类机基本不能输出有效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又忍不住说一句:所谓推挽,指的是放大元件(例如:电子管)的直流工作状况,例如A类和B类会大不同;对于 ...

这事很绕~老大说的是左半部分俺说的是右半部分没矛盾。关键是有人大篇幅的分析是甲类乙类很不同在变压器内部还有断流的情况发生。变压器再此时是交直流一并传输过去给喇叭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又忍不住说一句:所谓推挽,指的是放大元件(例如:电子管)的直流工作状况,例如A类和B类会大不同;对于 ...

一位坐在火炕上敲锣,另一位屁股底下是冰面,听到的只有锣声你能感受到谁冷谁热麼?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事很绕~老大说的是左半部分俺说的是右半部分没矛盾。关键是有人大篇幅的分析是甲类乙类很不同在变压器 ...

直流能通过变压器传输?你也敢说 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事很绕~老大说的是左半部分俺说的是右半部分没矛盾。关键是有人大篇幅的分析是甲类乙类很不同在变压器 ...

变压器岂可传直流,天方夜谭!直流脉冲道是可传,但那是脉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能通过变压器传输?你也敢说 厉害

不想理你。原因很简单你在胡说的巅峰时就泼妇般的骂街了。你的水平与泼妇素质有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岂可传直流,天方夜谭!直流脉冲道是可传,但那是脉冲啊!

在某些人的嘴里无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对了,变压器的绕组电压互相感应,很容易导致分析出问题的,电流不难测 每个管阴极接一取样电阻即 ...

谢谢!请教一下,现在6P14推挽机大多用10K牛装,假如要装成一台纯B类机,在总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要用多少阻抗的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位坐在火炕上敲锣,另一位屁股底下是冰面,听到的只有锣声你能感受到谁冷谁热麼?

这与放大器不搭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与放大器不搭界呀!

火炕是甲类,冰面是乙类,院墙是变压器隔院锣声是音频吧~搭呀!

网友:
还是用这个这个牛

网友:
你说10k是pp阻抗吧 如果是那我上面说的就没错就没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一下,现在6P14推挽机大多用10K牛装,假如要装成一台纯B类机,在总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要用多少阻 ...

A类推挽和B类推挽岂可用同样的电压供电呢?理想状态下,B类推挽的供电电压约为A类推挽供电电压的2倍!

网友:
天天说着与技术无关的,去灌水区好的,这是技术论坛讨论技术的地方

网友E:
说A类推挽和B类推挽可用同样电压供电的,基本就是棒槌!

网友:
引用 网友E:
A类推挽和B类推挽岂可用同样的电压供电呢?理想状态下,B类推挽的供电电压约为A类推挽供电电压的2倍!

他没给出最大功率条件 ,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样意义不大,提高电源电压才能发挥bpp的高功率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A类推挽和B类推挽可用同样电压供电的,基本就是棒槌!

哈哈哈~撤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一下,现在6P14推挽机大多用10K牛装,假如要装成一台纯B类机,在总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要用多少阻 ...

因为APP时,每臂5k ,调到bpp时,每臂自然落会到2.5k单臂运行,不必换牛,提高电源电压,才能发挥让功率提高 ,如果只是由原来的APP直接加大负偏压使后级工作在bpp,那输出功率是一样的。这样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家用基本是甲类推挽,谁会去做乙类的,这台6P1甲类推挽机固偏,不削顶功率有10W之多,足以应对大多数喇叭箱 ...

从你发的拔掉一边管子以后的波形看,你的机子是标准的甲乙类推挽。

基本概念:甲类推挽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臂可以单独完成整个波形的放大。拔掉一臂的管子,另一个管子的输出波形仍然是全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A类推挽和B类推挽可用同样电压供电的,基本就是棒槌!

A类推挽或者B类推挽,只看是不是放大全波,或是半波,而不是以什么供电电压来区分。即使是A类推挽,在相同的电压下,减小静态偏流,就变成甲乙类,直至变成乙类(偏流为零)。

网友E:
把一个电子管A类推挽机器(不改供电电压),直接改为B类推挽运行,图啥?不是棒槌那是啥?那是250?这里不针对任何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把一个电子管A类推挽机器(不改供电电压),直接改为B类推挽运行,图啥?不是棒槌那是啥?那是250?这里不 ...

那就是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概念而已。图啥?图的就是在同样的输出功率下,管子的屏耗可以降低。或者说同样一对儿管子,做甲类推挽时,受屏耗限制,做出的功率不会很大。做甲乙类推挽时,把屏压提高以后,同样的屏耗限制,可以做出更大功率的推挽机!如果这一点基本道理都没搞清楚,就把棒槌、250的称号送给别人,那是不是很不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概念而已。图啥?图的就是在同样的输出功率下,管子的屏耗可以降低。或者说同 ...

那我就是棒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作图表分析,设定工作点靠猜,连甲类甲乙都没办法分清。就如同测电压连万用表都不拿,用舌头舔,痛 ...

是的,基本概念是个好东西。

网友:
棒槌就是对此事不通不懂的意思,哪有事事都通都懂的呀,所以棒槌不丢人!

网友A:
老哥要是这样说,我不知道该咋接了。
咱们讨论是就事论事,只谈技术不说其他。说其他容易上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要是这样说,我不知道该咋接了。
咱们讨论是就事论事,只谈技术不说其他。说其他容易上脾气。

没事!哈哈一笑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家用基本是甲类推挽,谁会去做乙类的,这台6P1甲类推挽机固偏,不削顶功率有10W之多,足以应对大多数喇叭箱 ...

常见的推挽电路,包括世界各国的名机、国内发布的成品和论坛媒体的机子,绝大部分都是甲乙类推挽。包括你做的6P1推挽!很少有制作纯甲类推挽机,因功率小。也很少有做乙类机,因失真大。

网友:
继续静观,悟道学艺!

网友:
由137楼示波器中波形看是典型的甲乙类推挽,怎么成甲类推挽了?

网友:
不管A类推挽还是B(AB)类推挽,如果喇叭(输出牛次级)两端音频电压是完正的正弦波型,输出牛初级P-P两端音频电压也应是完正的正弦波型,那么,每个P端和初级中心头之间的音频电压也应该是完正的正弦波型,有条件的老师请试一试!

网友:
请注意是一定要音频电压波型!

网友:
如果是,我便不是棒槌;如果不是我便是棒槌!

网友E:
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为什么?

俺就不说!免得成棒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