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5改装为3.7V供电的3个方案——回复 横河7556

楼主(2024-02-21):
坛友横河7556 问 35表电阻档如改成3.7V的话,电路该如何改动呢? 琢磨了3个方案,各有利弊。

方案一:
是“教课书”式的,结构上比较稳妥,调零细腻,但改动太大,要弄一堆狗骨头慢慢绕电阻。
被拆分的电阻,建议用抽头法重新绕制。不拆分R15(18欧)的话,最少改动8只电阻(其中3只抽头)。
因为欧姆表借用了直流电流档的分流电阻,所以改动后要确保原阻值不变。

方案二和三:
这种结构,RX10k档的最低电压是18.5V。
欧姆调零比较敏感,又因为原电位器1.9k比较小,因此不太好设计成对称式调零结构(会压缩电池工作范围)。
这两种方案24V相对好找些,比如用2只12V遥控器电池串联,这种12V电池的体积很小。

网友A:
我以为你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入手了。

看过一阵儿,最终没入手,拿来研究,成本有点儿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一阵儿,最终没入手,拿来研究,成本有点儿高 。

是的,MF35买来研究成本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一阵儿,最终没入手,拿来研究,成本有点儿高 。

非常感谢老师的帮忙!给老师致敬!可能您昨天下午就忙到了深夜,你辛苦了! 看到你的答复,给出的方案,第一种有点复杂了,手头上的装备可能达不到如此精度的要求,第二第三种表示可能做得到,比较之后觉得第三种做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再请教一下老师,按第三种方案做的话,把15v串到3.7v电池上面去,你觉得如何呢!你说调0电位器阻值寸小,影响最低电压的余量,如果换成3k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改善了许多呢,恳请老师再回复一下,感谢!

网友B:
又或者调0电阻改成多大的才能满足3.7和15V这种方案呢,换可调电阻相对于重新绕制线绕电阻这种方法简便了许多!又或者减少一点10k电阻档串联的那个电阻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老师的帮忙!给老师致敬!可能您昨天下午就忙到了深夜,你辛苦了! 看到你的答复,给 ...

18.5V是理论最低标称电压,实际要考虑电池用旧后的情况,这就不太够了。
电位器的大小影响电池的工作范围,
调零对中值的影响可能更重要,从这个角度看,换成3V更好,
此时后2种方案的小网孔是对称的——调零带来的误差最小、电位器的利用率也高。
如果确定3.7V,要再算下能否更换、换多大的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或者调0电阻改成多大的才能满足3.7和15V这种方案呢,换可调电阻相对于重新绕制线绕电阻这种方法简便了许 ...

所谓“敏感”不见得不能接受,我觉得会因人而异。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谓“敏感”不见得不能接受,我觉得会因人而异。

MF35本身欧姆表精度就高,因此不得不考虑调零带来的误差。
越南坛友改MF10的就是3V+30V,这兄弟动手能力挺强,随手做了个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MF35本身欧姆表精度就高,因此不得不考虑调零带来的误差。
越南坛友改MF10的就是3V+30V,这兄弟动手能 ...

Mod old analog meter using 1.5V to 3V 3.7V become rising trend . I have MF10 - MF18 and MF35 . So MF35 very big , and i want to keep history value . In future , if can mod next meter , i want to mod MF18 to using 3.7V .

Few reason for MF18 -
        - Big windows meter face ( same MF35)
        - Accuracy - Level 1.5
        - Price to buy old meter cheaper than MF35
        - Rugged ( Phenolic case - Glass Windows )

If you can, Please calculator how to mod MF18 form 1.5V to 3v or 3.7V

老式模拟仪表采用1.5V至3V 3.7V成为上升趋势。我有MF10-MF18和MF35。所以MF35很大,我想保持历史价值。在未来,如果可以修改下一米,我想修改MF18使用3.7V。

很少有理由使用MF18-

-大窗户仪表面(同MF35)

-精度-1.5级

-购买旧电表的价格比MF35便宜

-坚固耐用(酚醛外壳-玻璃窗)

如果可以,请计算如何将MF18从1.5V调整为3v或3.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 old analog meter using 1.5V to 3V 3.7V become rising trend . I have MF10 - MF18 and MF35 . S ...

好的。最近事情多,我会抽时间看看MF18。

网友D:
我觉得折腾基本没有多大意义,弄不好精度都没办法保证了。还是原汁原味的才有特色,改的里面面目全非,性能也没有多大提高,纯粹是为了折腾而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折腾基本没有多大意义,弄不好精度都没办法保证了。还是原汁原味的才有特色,改的里面面目全非,性能 ...

想对MF35下手,俺也挺意外 ,不过人家肯定有自己的理由,高兴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对MF35下手,俺也挺意外 ,不过人家肯定有自己的理由,高兴就好。

他老先生说用3V或者3.7V替换是个趋势,我不赞同。怕淌水那就改用一次性锂电池得了,修改时那些精密线绕电阻制作真是个工程。测量仪表开肠破肚的,出于职业习惯,感觉总是怪怪的,
反正我有两块老版本47及几块fluke用用,感觉确实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老先生说用3V或者3.7V替换是个趋势,我不赞同。怕淌水那就改用一次性锂电池得了,修改 ...

可能是最近讨论这事儿的挺多吧 ,他不知道,老话题翻出来总能热一阵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