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美国人的垄断,省下美金3万!】

楼主(2024-02-21):
   一台美国进口测试机的电脑主板坏了,因版本太老,无处修理。由于有软件狗的监控,自己换新主板就无法运行测试软件。原厂只提供新版本的电脑,报价6千美金。但软件狗必须升级,按每年3千美金累计,共需约3万美元。 完全不讲理,垄断。
   考虑到旧版软件配旧版主板,在网上觅到一款完全相同的二手主板(Intel/英特尔 E139761主板.带二个ISA接口 ),连CPU和运费共200元(不含税、票)。测试机恢复正常。
   刚得意了两天,却传来坏消息。跟班技术员说那台测试机电脑又出现死机,然后无法开机。经检查二手主板也坏了!还好卖家承诺7天包换、一个月保修。与卖家换了一块主板。
   这次主板装进机箱前多了一个心眼:为何主板又坏了?按理主板的使用寿命相对较长。分析一下:1.电脑死机一般是温度过高(查风扇);2.主板损坏也许是电压过高(查电源)。
   一查果然有问题:1.电脑机箱前部有一个隐蔽的风扇已经无法转动,手拨风叶很呆滞。拆下一看两根引线都已被扯掉。换上一个好的风扇。2.接着测量PC电源的输出电压均正常。但打开电源盒发现异常,一个交叉调制电感线圈已发黑,而正常的漆包线应该是金黄色的。该线圈的12V绕组和5V绕组都叠绕在一起,在高温下漆包线的漆层碳化,一旦12V窜到5V回路就会打坏主板。 从报废的PC电源盒里拆下一个好的线圈换上。
   目前测试机再次恢复正常,已连续运行了数周。因此可以说是以小搏大,200元人民币搏3万美金。成功!打破美国人的垄断,省下美金3万!

网友A:
本以为楼主政治素质过硬。原来是用米帝的淘汰货代替了新货凑合着用,然后自己声称打破了米帝垄断。这逻辑能力...

网友B:
国内厂家也同样这种加密手法,这和哪个国家无关。
这种技术贴没必要非要拉上政治层面的标题。

网友:
电脑主板能代换的太多了
区区一个狗是看不死的

网友C:
电源也换新吧,电感烧成这样,早就进入故障高发期了。
生产设备稳定第一,电源的几百块钱还是值得花的。

网友D:
买主板的老板可是无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主板的老板可是无辜的

  这就叫“躺枪”,不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保证生产不停机以及降低成本是对老板的承诺

网友E:
一般来说,软件狗是不认主板的。。。
除非是特殊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软件狗是不认主板的。。。
除非是特殊的驱动程序。

  软件狗的种类繁多。这种据说是检测运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厂家也同样这种加密手法,这和哪个国家无关。
这种技术贴没必要非要拉上政治层面的标题。

  看来还是需要作点说明:
1.这确实是米国进口的设备。
2.一般任何升级都是一步达到最新版,从来没有这种“累计年份”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软件狗是不认主板的。。。
除非是特殊的驱动程序。

是的,更换主板会造成硬件号码变化,加密狗会认为更换了主机,看来这个开发厂家加密狗加密不够彻底,少挣了将近6万美刀啊

网友:
我公司的日本激光切割机,也带有加密狗。不安装软件无法编辑,接口是老式的25针打印机接口,插上就行。电脑坏了只能买带25针打印口的电脑。这个接口早已淘汰了,只能买几块主板备用,换一个新接口的加密狗也要一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以为楼主政治素质过硬。原来是用米帝的淘汰货代替了新货凑合着用,然后自己声称打破了米帝垄断。这逻辑能 ...

  脑回路清奇,论坛里果然人才辈出啊。
  俺作为一个设备工程师,主要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并尽力做到 costs down(降低成本)。进口设备动辄数十万美金,说淘汰就能淘汰吗?图样图森破。。。

网友:
技术,就是生产力;

为你点赞!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任何升级都是一步达到最新版,从来没有这种“累计年份”的做法!

淡定,现在软件都流行按年付费了,不信你问问 Altium 公司,它家 Altium designer(Protel)是不是买来就可以一直用?不是的,是按年付费的

类似的,微软的 Office 365 也是一年几百块钱(民用版),到期不续费就不给用,现在都是这样啦

既然如此,加密狗按年算钱有啥不对。

网友:
这个电感线圈学名叫交叉调制电感吗?我一直以为是共用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淡定,现在软件都流行按年付费了,不信你问问 Altium 公司,它家 Altium designer(Protel)是不是买来 ...

  曾试用过两台Altium的Handler,后来还给他们了,所以不知详情(潜规则)。不过有的测试机的 License 需要定时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也换新吧,电感烧成这样,早就进入故障高发期了。
生产设备稳定第一,电源的几百块钱还是值得花的。

  搞设备维修,总结出两个比较奇怪的现象:“3点钟现象” 和 “见好就收”。
  前者表示下午三点左右出现故障的话,往往会加班,5点钟走不了(公司班车赶不上)。再着急也没用,可能是心态问题。
  后者一般是机器明明修复正常了,为了追求完美,拆开再弄弄。完了,新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电源就不换了。

网友B:
人家华为才叫打破垄断,LZ修理一下就叫“打破垄断”,LZ的贡献和华为齐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华为才叫打破垄断,LZ修理一下就叫“打破垄断”,LZ的贡献和华为齐名了。

邓公说过:不管黑猫白猫,会咬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华为才叫打破垄断,LZ修理一下就叫“打破垄断”,LZ的贡献和华为齐名了。

  看来论坛里脑回路清奇的大神不止一个。
  美国供应商想利用其垄断地位来乱收费,我想办法不入对方的套,怎么和华为扯上关系了呢? 做梦也想不到啊。。。你是高看俺了吧

【用实际行动支持华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
赞。话说老板应该奖励你2w,节约了20w。要么你自己就是老板

网友:
能节约费用,保证设备正常运行,是好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位置在低压侧,不是共模滤波电感,这个位置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没见过。

各组低压整流后、滤波电容前的电感。几组电压共用一个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组低压整流后、滤波电容前的电感。几组电压共用一个磁芯。

早期 AT/ATX 电源常见的磁饱和文雅,不过通常是 3.3V 和 5V 共用一个磁环,楼主的 5V 和 12V 共用的嘛...嗯

这种文雅方式导致 3.3V、5V、12V 之间存在较大牵扯,所以早期 AT/ATX 电源有个指标就是单独某路比如 3.3V 负载而 12V 空载时,12V 的变化率(反之亦然)。如今成熟的 ATX 电源是先把市电变成 12V,然后用 BUCK 从这个 12V 再 B 出 5V 和 3.3V 且这俩 BUCK 独立,所以如今这个指标只要是个电源都很好

网友:
如果能制造垄断,让美国人破解不了,收他的专利费,更牛....

可惜的是,AI 的sora又创造了奇迹....

网友I:
集成电感,看漆包线靠近引脚处也是那种颜色,确定是烧变色的?

网友J:
“打破垄断”是夸大,实情只是凭借维修技术,能做到有效避开美国厂家通过技术垄断所制造出来的限制,因此而省下3万美刀。

作为文学性文章,夸大也是一种可供运用的修辞手法,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尺”,因此,如果按文学性文章来写,称“打破垄断”不为过。

如果按技术性文章来写,那么,就不能称为“打破垄断”。

楼主这个帖子,标题与内容在写法上不具一致性,显得不伦不类。看帖者对这个帖子有异议,也很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集成电感,看漆包线靠近引脚处也是那种颜色,确定是烧变色的?

估计是楼主动了别的地方,而把这个电源修复。

但他也换了这个电感,因为搞不清楚,才说是因为这个电感烧坏、换掉后电源就变好。

网友:
省下美金三万,公司给你加100奖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设备维修,总结出两个比较奇怪的现象:“3点钟现象” 和 “见好就收”。
  前者表示下午三点左右出 ...

现状下就别再去动电源了,再出问题第一时间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打破垄断”是夸大,实情只是凭借维修技术,能做到有效避开美国厂家通过技术垄断所制造出来的限制,因此而 ...

你没有看过楼主的‘’富婆系列”帖子吗?技术性文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楼主动了别的地方,而把这个电源修复。

但他也换了这个电感,因为搞不清楚,才说是因为这个电感 ...

  看来论坛里的大神还真不少,想象能力已经超越AI了!

【几个进口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检修过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集成电感,看漆包线靠近引脚处也是那种颜色,确定是烧变色的?

   别的电源里也有这种情况,如仿的明纬电源,只是单一输出电压。线圈一旦高温超过漆包线的允许温度,当然都会发黑,底下焊点都会脱焊!俺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来论坛里的大神还真不少,想象能力已经超越AI了!

【几个进口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检修过程 ...

我不是想象,是合理的推断——你那区区百瓦级的电源,在使用过程中能有多大的能量把一只非黑色的电感烧成全黑色?

也不是我一个人对此有质疑。而且,你连这只电感都能给他安上一个天马腾空式的名字,你其他内容的可信度自然就随之而降。

网友K:
如果能烧的这么黑,电路板早该烧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我不是想象,是合理的推断——你那区区百瓦级的电源,在使用过程中能有多大的能量把一只非黑色的电感烧成 ...

我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如果你除了动过这只电感外,没有动过其他地方,那么,有超过95%的机会是因为这只电感虚焊、而不是因为这只电感烧坏而引发故障————我前面帖子的猜测里还包含有这一层的意思,也即是,你因为动了这只电感的焊点而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不是想象,是合理的推断——你那区区百瓦级的电源,在使用过程中能有多大的能量把一只非黑色的电感烧成 ...

  不知道你修过几个电源?少见必多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能烧的这么黑,电路板早该烧穿了

  的确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假如线圈的引线在板子底下有弯头,这样就不会自动脱焊断开,以至于把板子烧出一个大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如果你除了动过这只电感外,没有动过其他地方,那么,有超过95%的机会是因为这只电 ...

  不知是否听过这么一说: 二、三十岁的人啥都懂,四、五十岁的人啥都怀疑,六、七十岁的人啥都信。你大概率属于第二种情况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修过几个电源?少见必多怪

跟我修过多少电源无关,是跟常识有关。

连电感原本不存在的名字都能自己发明的,你修得再多,也不能证明你帖子里所说的电源故障原因是正确的,更不能证明你维修电源水平比我高。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知是否听过这么一说: 二、三十岁的人啥都懂,四、五十岁的人啥都怀疑,六、七十岁的人啥都信。你大 ...

就事论事,别扯这些没用的。对我观点有不同看法,给出你的理由就是了。

扯没用的东西越多,越证明你没有底气。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跟我修过多少电源无关,是跟常识有关。

连电感原本不存在的名字都能自己发明的,你修得再多,也不能证 ...

  这个线圈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是百度后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事论事,别扯这些没用的。对我观点有不同看法,给出你的理由就是了。

扯没用的东西越多,越证明你没 ...

  与你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或不在一个Level。“鸡同鸭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你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或不在一个Level。“鸡同鸭讲”。

确实,我是写不出“富婆”系列的技术性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同我小区电工换的路灯灯泡,太好了他就显得无所事事了,弄个便宜的换上,总是很忙,领导很满意!
前几 ...

   所以有些单位要写工作报告,让领导知道你在摸鱼还是在干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样颜色的电感在线,电路也能抖抖呼呼工作的也不少,温度高了外皮就这样的,里面未必就彻底坏掉。也有一 ...

在这个位置上的电感,如果能把铜线漆皮烧成局部黑色,整流二极管早就坏掉了。更不用说整个电感全变成纯黑色。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不是想象,是合理的推断——你那区区百瓦级的电源,在使用过程中能有多大的能量把一只非黑色的电感烧成 ...

遇过这个电感烧了的,好像也是风扇坏。引脚处没注意啥情况,应该是线圈温度高,引脚温度低,故有此疑问。至于其它零件有没有坏不知道,反正不值的修,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颜色的电感在线,电路也能抖抖呼呼工作的也不少,温度高了外皮就这样的,里面未必就彻底坏掉。也有一 ...

【通常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发生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这个位置上的电感,如果能把铜线漆皮烧成局部黑色,整流二极管早就坏掉了。更不用说整个电感全变成纯黑 ...

【通常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发生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过这个电感烧了的,好像也是风扇坏。引脚处没注意啥情况,应该是线圈温度高,引脚温度低,故有此疑问。 ...

1、这个电感是担当扼流圈功能,因为这种开关电源采用的是正激的工作方式,需要有扼流圈才能得到足够低的输出纹波。不像那些100w以下的小功率反激式开关电源,不需要扼流圈。

2、如果要让这个电感线圈发出高热量,需要流过远超过原来额定的电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必定是负载端出了问题(负载接近短路)。但一楼内容显示不属于此情况。

3、即使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这种电感因为磁芯饱和,失去电感作用,变成一段纯铜线。这段纯铜线能变黑,那么,整流二极管会因为过流而损坏,或附近的pcb铜箔会烧断。

4、对于第3点来说,也就最多一个绕组的线圈出现此情况。其他绕组的铜线流过的电流仍很少,也就是说不发热,这样他就能起到散热作用,整个电感会呈现某处温度低、某处温度高的不均匀情况,而不会最终出现相当均匀的全变黑色现象。

我前面说是常识问题,现在看,准确来说是基于电子方面的常识,再加上逻辑判断。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不要抬杠啦,维修见到这样的不在少数,漆皮变色未必就是马上击穿短路!哪个爱摆弄的没遇到过?!之前我在 ...

你看清楚再来辩吧。

你说的是变色,楼主和我说的是,原来不是黑色的整只电感全部变成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看清楚再来辩吧。

你说的是变色,楼主和我说的是,原来不是黑色的整只电感全部变成黑色。

  黄教主说:“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揭谜底:当班技术员一般发现各种设备不正常会报告,其中就包括PC电源的风扇不转等情况。这种情况下,短时间问题不大,因为车间环境都是无尘且恒温(20~25度),但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散热条件变差,温度就会积累上升。大多是电容鼓包,也有大功率开关管热击穿,当然包括电路板局部发黄发焦、线圈发黄甚至发黑。
  一般换了风扇后,电源试机没问题就继续使用,成功的案例无数。但这次用了一段时间还是出问题了。因为这玩意儿不像我们的身体有自愈能力,这焦黑的线圈不会自己变好,只会变差。于是就出现了主板损坏的现象(先后坏了2块)。换了线圈就一直正常了。
  所以我们的认知也应该是不断提高和完善的。太自信容易变为固执,不是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黄教主说:“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揭谜底:当班技术员一般发现各种设备不正常 ...

你就会扯东扯西。

我在57楼给出了质疑你一楼内容的理由和推理过程,你认为不对的话,就指出其中哪里有问题,或者是,利用你手头的有利条件,比如检查和测量你拆下来的那只“烧成炭化”的电感,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再说别的,也是废话。

实际上,如果你足够的维修经验,你就不会不知道,能把体积不算小的电感烧成整体碳化,这台机子故障的程度将会是多么的严重,绝不会是简单换掉这只电感就可以修复的。

正是凭借上面这一点、以及看到你把这只滤波用的电感称作为“交叉调制”电感所显示出来的电源原理方面的知识水平,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对你一楼所称的故障成因抱有极大的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就会扯东扯西。

我在57楼给出了质疑你一楼内容的理由和推理过程,你认为不对的话,就指出其中哪里有 ...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杠精。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好像除了爱因斯坦和霍金是通过冥想来发现新理论,看来还要加上你一个。完全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否定或质疑别人的实操结果。好吧,你高兴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杠精。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好像除了爱因斯坦和霍金是通过冥想来发现新理论, ...

漆包线的颜色是有黑色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电感的漆包线就是黑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杠精。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好像除了爱因斯坦和霍金是通过冥想来发现新理论, ...

我只是质疑你一楼所称的那个故障成因,你一直避而不谈。连一个小小的质疑也不能正面面对,什么“打破垄断”讲得再响亮,也只是徒增笑料而已。

如果一楼所称能经得起考验的话,还需要在这近10个回帖里,扯东扯西讲一大堆毫无讨论交流技术意义的废话?别忘了,这里是技术区,不是娱乐区。

我提出质疑的所有理由都已表述出来了。为避免不必要的纷争,决定不再回此帖。

网友M:
一个交叉调制电感线圈已发黑,而正常的漆包线应该是金黄色的。在高温下漆包线的漆层碳化---------------------------------楼主得出结论,线圈发黑是烧坏了。

如果,本来不是黑色的,现在变黑了-------------------------有可能是烧坏的。
如果,本来就是黑色的呢?因为实际是有黑色的漆包线的。楼主也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存在小鬼头说法的可能,不必先扣帽子。

网友:
牛顿用十几年才弄明白的万有引力定律我用一个半小时就弄明白了。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个交叉调制电感线圈已发黑,而正常的漆包线应该是金黄色的。在高温下漆包线的漆层碳化------------------ ...

  你是来搞笑的吧?或者说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虽说耳闻不如眼见,但鼻子的嗅觉可不是摆设。居然怀疑别人的智商?我也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