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楼主(2024-02-21):
打开一体机看看,外壳没有螺丝,屏幕玻璃磁吸,容易打开,固态硬盘,可以装普通硬盘。

网友:
主要是看配置还有没有换硬盘的必要

网友:
有SSD就用着呗,大不了换一个容量大点的。要是加块机械硬盘,硬盘的12V和5V供电不好搞吧?

网友A:
一目了然,一体机方便折腾。只是价格偏高,性能偏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目了然,一体机方便折腾。只是价格偏高,性能偏弱。

二手的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