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原创:非标阻值合成器——《组阻》

楼主(2024-02-21):
玩仪表的,经常为了非标阻值而发愁,春节抽空写了个工具,自认为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类似的软件老郑没找过,不过即便有,也不如自己写的用起来顺手。

电阻的并串组合是个纯数学问题,没办法,又温习了一下中学的排列组合,然后,整理标准阻值表也花了点时间。
代码不复杂,难的是如何优化、尽量减小循环次数,好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次只需组合2、3只阻值,所以速度还可以接受。

本人的笔记本电脑,《组阻》的运行速度大概是每秒1万次左右(输出多则速度慢),
测试时,曾经尝试超亿次循环,结果中途出现“溢出”错误 ——何时溢出,取决于电脑缓存。
组合总数多、可用的组合也多,若中途已有合适的结果,可双击任意单元格中止运行,
否则可调高电脑音量,去喝杯茶,听到BEEP提示音再回来。

组阻

补充内容 (2024-2-21 19:34):
双击中止运行时,可能引发错误警告。更新在17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补充内容 (2024-3-3 23:11):
E24阻值表的6.6K应为6.8K。

补充内容 (2024-3-7 19:53):
《组阻》V1.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补充内容 (2024-3-14 09:37):
《组阻》V1.1,修正了438错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郑老师的工具都要大大点赞,非常正规的论文,对电阻组合非常方便。其实如果有E24数系的全部电阻,数量足够多,光靠误差去选就可以覆盖所有数值。关键是手头并无足够的数量与完整的数系阻值。所以才用凑的。前一阵子修那个U-201表,810欧电阻就是从820欧中选的。幸亏有近似的,没用凑。那个1.67K就真的是只能凑了,直观一看,用1.2K+470欧合适。但手头没有1.2K电阻,1K的有不少,还有几个680欧的。就用4位半台表,选了两个阻值之合正好1.67K的。我手头有的金属膜基本上是一些拆机货,当年同事搞来的军品晶体管计算机插件板,他要几个三极管,剩下的都归我。晶体管组门电路,拆出一堆电阻、开关二极管。但阻值并不丰富,只有若干种多,这年代修表用的凤毛麟角,不值得去买全系列电阻啦,只能把手头的库存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地方对阻值要求高先用电位器临时代用再慢慢找,在1969里面这种电阻也就一两个,功放电路里面大部分 ...

卖菜的不见得比卖电脑的差,可不要瞧不起人家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绿袍温漂700ppm,大红袍温漂300ppm,也就是说温度变化14度,大绿袍的阻值就能跑1%,可以说是辣鸡中的战 ...

您着相了,至于几只组合,有时候真的跟“精度”无关。

小时候元件少得可怜,有一次勉强用4只电阻凑成了想要的阻值,
因此你不能假定所有人手头都常备着全系列的E24,尤其是DIYER。
JLH1969的设计者,英国人胡德,当年在他的文章中说:
“... 我没有想到,不是所有人的工作台上都备有奇数系列的电阻 ...”,
在构思这个东西的时候,脑子里总是想着这句话。

我写过不少行业内的大小软件,有些至今国内同行还在用,
人多了就有各种奇葩的要求、令人瞠目的想法,
可能因此养成了个习惯——想到更多的潜在需求、提供尽量多的选择和功能。

楼主:
我整理的,EIA定义的首选阻值表(《组阻》的隐藏表)。

楼主:
大部分问题常用阻值即可解决。因为实际电阻有误差,个人DIY的话允许挑挑拣拣,所以允许误差不必设置得太小。
以下是MF47欧姆档常用的特殊阻值,《组阻》的运行结果。

网友:
有创意的工具

网友:
真牛逼,真大佬

网友:
这个工具对个人来说,有时是会用的的. 因为个人不大会备齐太多的电阻. 特别是调校万用表或基准电压的时候.

1%的常用电阻是570多个. 也就是这500多个是标准的,不是定制的.

如果算法是智能的话, 不会出现上亿次运算.

网友B:
同意樓上的説法。

實踐中需要的任何阻值,都可以通過標稱(E24系列)阻值中有限的某幾個值(串/并聯)來合成,而且不需要很多的迭代循環。實際上,若限定準確度範圍例如0.1%甚至0.01%,少則1次多則不超過9次的試算,都可以得到滿意的結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整理的,EIA定义的首选阻值表(《组阻》的隐藏表)。

您可以再囊括入E-96标准阻值表,结合标准电阻表,可以获得更精密的阻值
,抱歉,您已经包含了,没看仔细

网友D:
以前收藏个老外的网页,Resistor calculator (series and parallel):

https://www.qsl.net/in3otd/parall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再囊括入E-96标准阻值表,结合标准电阻表,可以获得更精密的阻值
,抱歉,您已经包含了,没看仔细

4个阻值表,都可以自定义的,包括Sheet名都允许更改。
您可以将【我的】改成自己的阻值目录,这样能充分利用手头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收藏个老外的网页,Resistor calculator (series and parallel):

https://www.qsl.net/in3otd/para ...

这个很方便,不过仅限于2只并串。
《组阻》非常灵活,比如想要扩流增大功率,可以用 “同值并联”,它能找出所有组合——从几只,到上千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樓上的説法。

實踐中需要的任何阻值,都可以通過標稱(E24系列)阻值中有限的某幾個值(串/并聯) ...

2只组合、设定0.1%时,基本上E24都能解决,如果不行就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问题常用阻值即可解决。因为实际电阻有误差,个人DIY的话允许挑挑拣拣,所以允许误差不必设置得太小 ...

楼主请指导下,这个图片中的是啥情况?您有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