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龙电源开机设置12V电压电流0,过半小时显示电压14.4V,电流0。24A,随时间还会涨

楼主(2024-02-21):
威龙电源开机设置12V电压电流0,过半小时显示电压14.4V,电流0。24A,随时间还会涨,

实测电压还是12V

我想应该是显示面板的事,不知怎么下手维修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是显示屏后面板上。7137转换集成电路性能不良,某宝上2块5一个。一换就ok了。

楼主:
这么一会,又涨0。1

网友B:
  电压取样或A/D转换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取样或A/D转换部分的问题。

随时间还会增加,我想是芯片温度变化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取样或A/D转换部分的问题。

电流也随着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取样或A/D转换部分的问题。

电流没实测,我想应该输出是0

使用上没影响,但开机时间长了,使用不方便

网友:
我的是龙威 PS-305DF

网友C:
“威龙电源开机设置12V电压电流0”

电流不设置为0的话,什么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龙电源开机设置12V电压电流0”

电流不设置为0的话,什么表现?

与设多少没关系,随时间在增加

楼主:
这么一会,又涨一点

网友:
温飘,正常现象,我的电源也会飘

网友D:
实际输出会变化吗,如果没变化就是显示部份的问题啊,可能跟取样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输出会变化吗,如果没变化就是显示部份的问题啊,可能跟取样有关系

输出没变化,就是显示在开机五分左右以后开始随时间增长,电流和电压都增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一会,又涨一点

拆开看显示部分,应该是基准漂移,或者调基准的电位器接触不好,电压电流应该共用一个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显示部分,应该是基准漂移,或者调基准的电位器接触不好,电压电流应该共用一个基准

这个电源买来一直没用,放了几年,电位器应该不是问题
因为开机后过十分以后显示电压和电流开始变货,不是一开机就开始变化的
你说的应该是基准的漂移

网友F:
修这种故障,最好是用万用表监测里面几个关键处的电压,看看在屏幕数值变化时这些电压有没有变化:

1、cc、cv控制的共用基准器件的两端电压。有的机子是一只TL431,不知道你的机子是什么情况。但通常这只基准器件的负极端,在激活输出时是与正的输出接线柱相连的。

2、cc微调+cc粗调2个电位器串联后的2端电压。

3、cv微调+cv粗调2个电位器串联后的2端电压。

如果以上电压都是稳定的,那么问题就出自显示屏的仪表部分。

如果第1是稳定的,第2、3不稳定,那么问题就出在这2部分电路之间,比如这个位置的运放。

如果1、2、3都不稳定,原因就是基准器件有问题,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这种故障,最好是用万用表监测里面几个关键处的电压,看看在屏幕数值变化时这些电压有没有变化:

1、c ...

噢,没看到楼主说,实际输出是不变的。那么,明显就是显示仪表部分的问题。

估计是2块icl7107做的显示仪表,应该先检查这部分电路的电源。当这部分电源带载能力不足(滤波电容失效)/电压不足时,7107的读数是会偏大的。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电源好像也是这样。特别是春天潮湿时,好像到下半年就没有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是显示屏后面板上。7137转换集成电路性能不良,某宝上2块5一个。一换就ok了。

好的,谢谢你,我买个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