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板发电用什么电池存放电好?

楼主(2024-02-21):
想弄个光伏板发电来带200W的灯,有100W要长亮的,看网上有卖太阳能电池的,可是看到同是12V200AH的电池有标200到400多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推荐的牌子的电池款。谢谢。

网友:
用铅酸电池,电池报废了也值钱

网友A:
12V20AH还是200AH?几百元凭啥能买到200AH的电池?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工作环境及需求,首先100W长亮,发电板至少需要300W的,为了稳妥你最好用500W的,因为500W的平均发电量也就一半左右,阳光明媚的时候一天能发3度电?天气差了,可能一度电都够呛,我们单位1.5MW的光伏,好天的时候最多发不到6000度电,一个月下来平均每天不到5000度电,换算一下效率就是 50%左右,遇到阴天一天几能发几百度电,天气更差的时候,一天只有几十度电,你这还有给电池充电,然后100W常亮,加上另100W间歇,算150W,然后可保证至少10小时的用电量,电池确实需要200AH的,长期循环充放电,最好用铁锂电池,12V200AH全新电池你2000能拿下不错了,推荐你买电信机房用的48V50AH的铁锂电池组,二手的容量相对足容的在800元左右,正牌的质量都没问题的,再加一套充电控制器,应当1000元能搞定

网友:
选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20AH还是200AH?几百元凭啥能买到200AH的电池?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工作环境及需求,首先100W长亮,发电板 ...

几百能买到12V200AH的电池的。不用锂电池和铁锂电池那个贵。你看汽车的铅酸电池12V200AH的就是几百块,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用,用个3-4年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汽车的铅酸电池12V200AH的就是几百块

不可能

我原车电瓶是风帆(小车 60Ah),看了下假货宝上 12V、200Ah 是 1000 块钱左右;现在用的骆驼便宜些也要 800 块钱。

另外说个话题就是,汽车启动电瓶和太阳能电瓶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买电信机房用的48V50AH的铁锂电池组,二手的容量相对足容的在800元左右

这价格不错,我买过最划算的就是一个垃圾佬的号称全新 12V、5Ah 高钴酸锂电池组,21.5 一个,买了一堆并联做我的台锯室外用电瓶 相当于每个单体每 Ah 1.45 元。你这个相当于每个单体每 Ah 只要 1.06 元,当然磷酸铁锂电压略低,但折算下来还是便宜。

网友:
容量型蓄电池,一件10个,还有15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我原车电瓶是风帆(小车 60Ah),看了下假货宝上 12V、200Ah 是 1000 块钱左右;现在用的骆 ...

水电池的特点短时间能提供很大的电流。12V180AH的大概600块,12伏v的灯直接接在电池用,10A放电。不知道能不能用个3年左右。

计划的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电池的特点短时间能提供很大的电流。12V180AH的大概600块,12伏v的灯直接接在电池用,10A放电。不知道 ...

还有一个是,汽车启动电瓶深度放电容易坏(循环周期短),而太阳能电池(电摩电池)可以深度放电。

网友:
好像要用储能型的铅酸蓄电池吧

网友C:
铅酸电池分启动型和储能型,汽车用的是启动型的,只能短时间大电流放电,用于储能不太合适。
电瓶车用的电池是储能型的,可以使用在太阳能上。
不过你要求100W长亮+100W有点高,业余家庭装配投资不小,单说100W长亮就很厉害了。
我380W的太阳能板+60AH的铁锂电池组(12V系统)+MPPT,只能支持我家里的路由器AC+交换机+AP+光猫(也就3A电流40W左右),连我的NAS接入都勉强,遇到连2天的阴雨天,还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分启动型和储能型,汽车用的是启动型的,只能短时间大电流放电,用于储能不太合适。
电瓶车用的电 ...

你的60AH的容量小点。你的还要用逆变器来转变220伏用吧。我直接用12电来点灯用。100W长亮还有100W是感应灯人来亮人走不亮的,就是10机个12V的LED灯,计划用12V200AH 的电池存电,现在用家计划用铁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60AH的容量小点。你的还要用逆变器来转变220伏用吧。我直接用12电来点灯用。100W长亮还有100W是感应 ...

我没用逆变器,我是直接12V使用,我用的就是铁锂电池,自己组装的33140的国轩电芯4并4串。

网友:
疫情几年无聊,也玩玩这个,两三年下来,感受就是,12v200AH不如24v100AH好用,24v100AH不如48v50AH好用,感觉高电压小电流,效率高,系统负荷小。还有就是磷酸铁比铅酸好用,可能是自己技术原因吧。现在两个12v100AH和两个12v150AH的免维护电池已经退下来,只用磷酸铁了。1200w光伏板带4块4850电池,勉强够两台冰箱以及网络、监控系统使用。原本只是想用400w光伏板组成24V系统给网络和监控系统用的。结果玩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