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线焊机,接线柱腐蚀处理方案

楼主(2024-02-21):
今天逛废品站发现一台交流电焊机,看了一下虽然是铝线的,但做工挺好,线圈也完好,13kw上某宝查了一下同功率铝线焊机,重量22.3公斤
这个找老板称了一下25公斤,
82块钱买回家发现初级线圈电阻无限大,后来拆开发现,问题是铝线压的铜线鼻子,腐蚀粉花了!次级接线柱也是铜螺丝,也不同成度腐蚀粉花,
自己现在想把次级换成铁接线柱,压线处用黄油,包裹会不会防止腐蚀
初级铝线用焊锡上锡在包铜鼻子会不会好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更高的方案解决次问题

网友A:
我修公司的焊机,是把氧化物清理干净,然后压接,用的铁镀锌的玩意压接,如果氧化的很薄了,干脆剪掉一点

网友B:
用铜铝过度片接一下就行了, 之后抹什么的,  自己想办法,起码不会存在腐蚀的问题了 ,

网友:
买个铜铝过渡的接线鼻子试试。

网友:
貌似铜鼻子溏锡后再压接铝件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公司的焊机,是把氧化物清理干净,然后压接,用的铁镀锌的玩意压接,如果氧化的很薄了,干脆剪掉一点

次级有一个接线柱腐蚀的很严重。关键铝扁线很厚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铝过度片接一下就行了, 之后抹什么的,  自己想办法,起码不会存在腐蚀的问题了 ,

初级好说次级是扁铝,是直接绕在铜螺帽上没法加过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卖铜铝接头的,压接后效果不错。
但是,要这玩意儿干嘛,死沉,调电流魔怔,空载电流巨大,呃,喝多了

开电动车维修点,一年能用4-5次,放哪一般就不动了,之前700买了个直流小焊机。放哪长时间不用自己坏了。。。。寻思这玩意不怕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好说次级是扁铝,是直接绕在铜螺帽上没法加过度片

过度片种类很多的 , 找合适的就行 ,也有那种扁的 ,你钻几个孔不就行了;

网友:
铜绿过度+1

网友:
不要用铁接线柱,用大一号的不锈钢螺丝吧,直接拧上不用过渡,虽然导电性略差,但加大一号螺丝会有一些弥补,铁螺丝锈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16年买的焊机,瑞凌.ZX7/200T,至今才不过烧进去三包多焊条,一年用不了多少次确实是,这家伙从没有给 ...

我那个16年买的,放了有4-5年没动年拿出来用,一通电,风扇不转,拆开测了一下辅助电压10v左右,看着有俩小电容鼓了,换了俩小电容,好了,用了一下又放了有3个月吧拿出来用又坏了。。就扔那没动过,今天看到这个交流焊机寻思变压器最简单没有点子原件,放不坏

网友:
初次级引出头都要用铜铝过渡接头重新接一下。买4个铜铝过渡接线鼻子 ,没有压接钳就买大点的(50-70²)将铝管部分砸扁打一个8-10mm的孔,用M8或M10大螺丝将铝-铝相接,将铜鼻子接铜接线柱。铜-铜相接最好用铜螺母,铜垫片。需要折弯最好在铜或铝的部分,不要在铜铝过渡的地方折弯,容易断裂。有条件在接头处涂一点导电膏更好。

网友:
电力设备上有一种铜铝鼻子,一头紫铜一头铝连接是融合的

网友:
一年也用不了几次,82块弄个这样的值了。越简单越皮实。肯定比700多电子焊机寿命长。我也有个铜包的,没舍得卖废铜。留着呢。

网友D:
用铜铝鼻子过度,买足够大的就可以进扁铝,加插铝线后液压钳压。

铜铝接头质量很好,硬折断断口也不是在结合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铜铝鼻子过度,买足够大的就可以进扁铝,加插铝线后液压钳压。

铜铝接头质量很好,硬折断断口也不是在 ...

关键是我没有液压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没有液压钳

那就用螺丝上紧的铜铝线夹,是笨大个占地方。

网友:
这种应该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有一个接线柱腐蚀的很严重。关键铝扁线很厚很短

把扁条从绕组上松开一点点

网友:
有几十个铁锂电池,都是铝电极,也是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没有液压钳

把铝的部分砸扁在打孔。然后用合适的螺丝连接。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