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地面波是不是普通的电视机无法接收?无法显示?

楼主(2024-02-21):
比如老式的黑白或彩电即使收到了也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地面波电视信号和以前的模拟电视信号一样,都存在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的区别。接收水平极化信号的天线振子与地面平行,接收垂直极化信号的天线振子与地面垂直。当地以前的模拟电视信号是什么极化形式,地面波电视信号大概率还是这种形式。购买多单元地面波天线时还要注意天线振子长度与当地的地面波信号频率基本匹配(查当地地面波频率告知经销商),否则影响接收效果。
地面波信号大多是标清清晰度,图像质量较差,一般只有十几套节目,形同鸡肋,聊胜于无。因为免费,都是地方政府应付上级规定的无奈之举……
查询地面波参数:http://dtmb.saoing.com/sheng.htm,开锁的频道才可以免费收看。
天线振子长度计算 : 折合振子长度(米)=300 / 信号频率(MHz)* 0.5 * 0.96 ,振子数≥7,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江苏淮安,普通电视天线收不到任何电视节目

估计全国都是这样吧?

网友:
什么是电视信号,可以问问度娘或者GPT

网友:
好几年前DTMB解码格式还不成熟,经常变更,给用户带来不小的麻烦,经常遭到吐槽,玩着玩着又变了。我好几年没玩了。dtmb最好不要电视内置的解码,除非电视机可以联网升级,我认为使用外置解码器好一些,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变更升级,不然,要换连电视一起换,成本更大,或者不用换电视,只是电视内置的解码成了摆设,要继续看,还得外挂一个解码,早期玩DTMB的都掉坑里了,现在可能会好一些了,不过,往后几年还会不会变,谁知呢?

网友:
近几年生产的电视机都可以接收地面波信号,但需要有地面波天线

网友:
现在的地面波是数字信号,老式模拟电视要收看得加个机顶盒。老式室外天线应该能用,频段能覆盖就行。

网友:
早期的大品牌液晶电视机需要插上接收卡才能接受地面波信号 18年以后的电视有高频头的都可以接受信号
更早的CRT电视需要买接收机才能看

网友:
地面波、天波、空间波、入射波、反射波等等,只是传播方式和传播过程中的现象,跟电视机能不能显示毫无关系。能不能显示的关键是收到的信号是不是电视信号。

网友:
很多800元左右的液晶电视看不了 , 以上的没见顾客家有的 ,即使有  , 也没收到过地面数字信号 ,  毕竟中间多次换格式,  折腾的看不成  , 买个盒子是能看, 不过还是算了 ,  不少地方就8个台  ,  没收看价值 , 我在4县交接地区 ,  平时没事搞点维修 ,   经历的就这些, 感觉看地面波   麻烦  台少 ,  节目质量不好 , 不稳定 ,不建议看

网友:
早期的电视机加地面波盒子就行了

网友A:
在江苏淮安,普通电视天线收不到任何电视节目

网友:
  你将DTMB地面波电视信号理解成以前同轴线传输的数字有线电视信号就好了,只不过信号改成了无线传输。我买过至少60根鱼骨天线,给用户安装了大约50根,有的液晶电视机直接连接天线接收,有的要加个解码盒子。

网友:
数字电视传播其频率远高于模拟电视频段,老模拟电视接受频率范围根本探不到。

网友:
肯定收不到啊,你用模拟电视去收DTMB地面数字信号,屏幕上只会显示与模拟无台雪花点有明显区别的杂乱的条纹,肯定不能正常显示出图像。
现在我们湖北,每个县市,都发射了12个中央频道+5-8个省市县频道,大约20个台
三个频点:1,554MHZ(23频道)全省单频网,全省各县市区的所有发射台,都采用这一个频率发射CCTV1,2,4,10,12,13,14,15这8个台。

2,各地市单频网,第二个频点,每个地市采用的频率不同,但是同一地市内的各县采用的是同一频率,发射CCTV17,9,11,CGTN,
襄阳地区用的频率是674MHZ(33频道)。

3,各县市单频网,第三个频点,各县市均不同,同一县市主站与补点站的频率一致。发射湖北的卫视,综合,经视,垄上,等+市级两套+县级一套。大部分县市在VHF171,179,187,195,203,211MHz(6-12频道),部分在UHF。

只是DTMB,发射功率普遍较低,湖北主发射台UHF功率1kW,VHF功率只有300w。
再加上数字信号的门限效应,而且单频网的同步是个难题,同频干扰无法完全避免,所以普遍感觉比之前模拟信号难收一些。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我的实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9648&extra=

网友:
全国各省地面数字电视节目参数表查询—中文寻星
http://dtmb.saoing.com/sheng.htm

网友B:
地面波能接收需要:  第一、要使用地面波接收天线;  第二、需要加一部信号放大器;  第三、需要用机顶盒转换成AV信号才能用电视机AV输入收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江苏淮安,普通电视天线收不到任何电视节目

用专用的天线,春节期间有十几个台,淮安桃花岛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波能接收需要:  第一、要使用地面波接收天线;  第二、需要加一部信号放大器;  第三、需要用机顶盒转 ...

还要转AV的电视也太老了吧,好多年前了应该,电视就纷纷直接插天线就能收DTMB了,哪怕是非常低端的。
比如这款,官网才 629

好一点的更不用说
标配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x4y1M7fg/
连接来自B站,随便找的,关于DTMB的很多。

网友D:
楼主所说的地面波不是以前的模拟信号吧,肯定看不了了。很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关停了模拟信号,要有数字解码设备才能收看。

网友:
当然可以看,用个机顶盒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说的地面波不是以前的模拟信号吧,肯定看不了了。很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关停了模拟信号,要有数字解码 ...

地面波不是模拟信号。大约在6~7年前、5G基站大量建设,严重的干扰卫星接收(中星6、中星9)都无法收看了,我单位(小快捷酒店)就改用了地面波接收,过了两年有卖 “抗5G干扰的高频头” 了、我们又换回了卫星接收。地面波收台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波不是模拟信号。大约在6~7年前、5G基站大量建设,严重的干扰卫星接收(中星6、中星9)都无法收看 ...

我玩的那会高清台很少,大多数都是标清的,画质效果和DVD差不多,收到的频率点也不多,弱一些的过不了门限,会有马赛克,还没有以前的模拟电视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5G为什么会干扰卫星?它们的频率差别很大啊,5G是L和C波段而直播卫星是Ku波段的。

这个我也不懂。我们这套卫星接收设备维护是有专门的维保单位来提供的,是他们这样说的:附近的其他酒店也是这样,都是被5G基站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专用的天线,春节期间有十几个台,淮安桃花岛这边。

模拟信号,淮安电视台全部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G为什么会干扰卫星?它们的频率差别很大啊,5G是L和C波段而直播卫星是Ku波段的。

中国的5G通信,中国电信所使用的频率为3400-3500MHZ,中国联通使用的3500-3600MHZ,与C波段卫星电视的3700-4200MHZ,频率离的很近,所以会干扰。
(以前3600MHz也是卫星电视在用的)
所谓的抗干扰C头,就是加了带通滤波器,滤除了3700MHZ以下的干扰的。

网友:
前几年一个房间使用过地面波天线接收看电视的
最近找不到天线了,自制了一个
地面波接收天线可以网上购买,也可以自制,自制网上介绍有很多,典型的有双菱形,四菱形的,我做的四菱形的,效果好,放在室内只收几个台,今天购买了信号线(10米才不到7元),准备将天线接到室外,应该能收到几十个台。对于房间信号差又要看好电视,可以使用此方法。
另外 又在网上购买了(蓝牙)手机投屏器,将手机视频投放到电视观看。
这样房间电视一方面可以收看地面波信号,一方面可以收看手机的视频,自得其乐。

网友:
“现在的地面波”指的是DTMB数字电视信号,这种信号使用数字编码传输,载波频率使用UHF频段,信号从地面发射、从地面接收。
“以前的老式黑白电视机或者彩色电视机”应该指使用显像管显示图像的那些电视机?以前使用显像管显示图像的电视机,无论是彩色还是黑白都不支持数字电视信号,比较早的液晶电视和部分杂牌、改装液晶电视也不支持数字电视信号,近些年的品牌液晶电视都支持数字电视信号,按遥控器“信号源”键,显示的信号源选项里如果有“数字电视”那么就支持,没有的就不支持。
从“技术层面”说,以前的老黑白电视机或者老彩色电视机,其调谐系统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机械调谐”,VHF频段为机械开关切换多组固定的电感,UHF为可变电容;第二类为“电调谐”,机械开关切换VHF-L/VHF-H/UHF,电位器控制多只变容二极管调谐;第三类为“遥控调谐”,电视机的遥控系统由MCU输出波段控制电平,由MCU输出高频PWM方波,见过三极管电压放大和RC平滑滤波之后变成无级可调的调谐电压,遥控系统通过检测AFC电压判断调谐是否准确,通检测视频信号的“同步脉冲”判断接收到的是电视节目还是干扰,对于无法获取到同步脉冲的电波,遥控系统绝不会保存。采用机械调谐或者电调谐方案的电视机,由于接收频率完全手动控制,当调谐到数字电视的播出频率,数字电视信号也会被放大、变频和检波,也会出现AGC电压和AFC电压变化,但由于无法解调出视频和伴音,就算接收到也无法收看,遥控电视机则因为无法从视频检波输出端获取同步脉冲,搜索到数字信号时根本不会保存,也就不会接收到数字电视信号。
要想用老电视机收看数字电视节目,方法是购买DTMB电视盒。目前主流的DTMB电视盒输出的是模拟全电视(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部分盒子有HDMI数字信号和视频+音频输出,但这些信号对于老电视机来说根本没用,因为老电视机只有天线输入口。让老电视机收看数字电视盒输出的信号,比较容易的是买一个射频转换器,它可以把视频和音频调制到载波上,从电视机的天线输入口注入,然后调谐到4频道或者11频道就可以收看了。射频转换器的调制电路是最简单的调制电路,使用射频转换器调制后,节目的画质会变差,更“高级”的方法是给电视机加装视频和音频输入小板。给黑白电视机加装视频输入小板是比较容易的,黑白电视机使用变压器供电,主板与市电隔离而且供电电压低,因此视频和音频线外屏蔽直接连接到电视机主板,视频信号由电容耦合到预级视放管基极,然后断开预视放与视频检波的连接,并在预视放基极设置4V左右的分压偏置即可——对于预视放集成在中放IC内部的电视机,可以断开末级视放和同步分离与中放IC的连接,视频信号分别加到末级视放和同步分离,并在末级视放基极设置3V左右的偏置即可。彩色电视机的视频信号需要进入彩色解码、视放和同步分离,有些彩色电视机电源与市电不隔离,视频信号须使用线性光耦耦合,还有些彩色电视机的视内部频信号极性与目前主流的信号相反,就要用到“反相器”也就是宽频带共发射极放大器,加装视频输入就比较复杂。

网友:
广义的“地面波”可以包括以前的模拟电视信号,算上目前的DTMB,我国使用的电视信号标准其实有三种。
我国最初使用的模拟电视信号,是使用两个频率不同但频率相差固定6.5M的载波分别发射图像信号和伴音信号的,图像对载波调幅并滤除大部分下边带以节约带宽,伴音对载波调频(没有复合立体声),伴音载波比图像载波高6.5MHz,每个频道从带宽为8MHz,这种制式叫做D制或者K制。这就是我国最初使用的电视制式标准,到目前为止也是使用最久的电视制式。
我国的模拟电视机总共可以接收68个不同的频道,但是在这68个频道之外,在频率低于2000MHz的微波段还有一些频道划分给广电系统,这就是MMDS微波电视。电视台发射的1~68频道信号,除了中央电视台通过多次差频转播之外,省、市、县级电视节目大多采用直接传播方式,省台覆盖面积大主要凭发射功率大,还有就是几百米高的电视塔的功劳,但问题是离发射地远的观众仍然无法获得满意的接收效果。最初的MMDS微波电视同样使用D/K制模拟信号发射,但是信号由县电视台小功率发射,节目却以转播中央电视台、本省和其它省的节目为主,无论节目质量还是接收效果都比较好。我国默许电视台仅使用MMDS频段中的64MHz可以发射信号,也就是只能发射8套电视节目,电视台向上级申请可以把发射频道扩展到12套,但可以转播的节目仍然比较少,因此,第二种制式的电视信号出现了。
所谓“第二种”电视制式,就是把MMDS微波电视信号由原来的模拟信号替换成DVB-T数字编码信号,使用同样的带宽可以传送更多的节目,采用加密传输,接收端使用带CA卡的DVB接收机,定时向电视台交费才可以收看。DVB系列数字编码制式是欧洲普遍使用的数字电视制式,其中DVB-S是卫星传送的制式标准,DVB-T是地面数字电视的标准。数字MMDS电视系统基本可以替代有线数字电视系统覆盖农村地区,解决了有线数字电视系统造价高、用户分散的问题,但节目数量比有线电视稍微少一些。
目前的DTMB数字电视信号同样为县电视台发射,但是使用的是我国自主制定的编码标准,这就避免了向国外企业支付高昂的费用的问题。DTMB电视信号使用UHF频段发射,采用小功率多点发射方式,并且每路载波带宽与之前的模拟信号相同,可以充分利用模拟信号发射设备,接收端只需要根据信号强度使选用无源室内天线、有源(带放大器)室内天线或者多单元室外八木天线就可以接收,无需使用造价更高的微波天线。不过,目前国内大多数地区DTMB电视信号只使用两个频道发射,总共只有十二套电视节目和12套广播节目,相邻几个县发射的节目大多又是中央1、4、7、10、12、13加上两套本省、两套本市、两套本县节目,即使架设高增益室外天线,接收到的节目内容大多是重复的。

网友(2024-07-11):
在丹东、临江、长白、图们等紧邻鸭绿江、图们江的边境城市,仍能接收到朝鲜中央电视台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