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D-4241型二踪示波器怎么维修

楼主(2024-02-21):
在垃圾堆里翻出几年前捡的一台示波器,是ZD-4241型二踪示波器,浙江省定海电子仪器厂生产的,也不知道是哪年的产品,里面还用了4只6N11电子管,可能真的比较古老了。通电,发现示玻管还能显示光标,但是光标定住了,不能扫描,也不能左右调整,不能上下调整,没有图纸,不知如何下手维修。
求万能坛友,有没有图纸可分享?有维修经验可以分享?谢谢!

网友A:
拿自来水使劲冲洗干净,再放在热风下干燥好了再修理吧。要么找修汽车的用高压气枪吹扫干净,这么脏是无法下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自来水使劲冲洗干净,再放在热风下干燥好了再修理吧。要么找修汽车的用高压气枪吹扫干净,这么脏是无法下 ...

确实清理干净了才好休,但是没有图清理干净也不好修啊

网友B:
帮忙顶起。
我的现象跟楼主挺像,我是x轴正常,y轴坏了。从屏幕一半往下的范围可调,一半以上的范围就调不了了,y轴调节钮扭到最大了,光点依然只能达到屏幕中心往下1格的位置,希望高手帮忙啊

网友C:
先把电容全换了吧,时间长 电容都不行 把电路板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忙顶起。
我的现象跟楼主挺像,我是x轴正常,y轴坏了。从屏幕一半往下的范围可调,一半以上的范围就调不 ...

你这种现象还比较好,估计是哪个原件参数变了,慢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容全换了吧,时间长 电容都不行 把电路板洗干净

电容可能问题不太大,至少先能扫描出来,我发现有三极管因为引脚生锈掉出来,也看不出来三极管的型号了,电路板上也没有EBC标识,也不知道要多大三极管,怎么安装,所以需要图纸更好维修

网友:
拍照、拆解、清洗、元器件检查、电源、示波管电路、锯齿波发生器电路、通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可能问题不太大,至少先能扫描出来,我发现有三极管因为引脚生锈掉出来,也看不出来三极管的型号了, ...

那电解电容时间长也不行了,要有能力的话最好还是换一下

网友B(2024-03-28):
三极管都生锈了,电解的状况也不乐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都生锈了,电解的状况也不乐观啊

找到图纸就好处理,现在没图纸不好处理,只能丢在一边

网友D:
那么多年开关、电位器坏了没?有必要修吗?买新的也不贵,性能好得太多,当然闲的想折腾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年开关、电位器坏了没?有必要修吗?买新的也不贵,性能好得太多,当然闲的想折腾除外

家里已经有两个示波器,都能用,这个是废品里面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