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业余无线电用数字话音声码器

楼主(2024-02-21):
hlj
微信
包快
工信部新规,短波15W限制了语音类通信的通联效果,再加上频谱本底噪声逐年上升,比如高噪声低信噪比环境,15W会话音比较困难。此时可以考虑使用数字话音模式,有较好的低信噪比工作性能,实测在0到-3db都能可靠工作,占用频带窄。最大的好处是无任何接收噪声,守候状态时自动静噪。

声音特点:量化失真严重,可以听清语意,但无法分辨讲话者是谁,像机器人的声音。建议购买前先用PC版+声卡适应一下。

这款硬件是国外ham开源作品,硬件成品要1000多,打了几块板子,都已刷最新固件,支持1600,700D/700E模式。ssb和am,FM都可使用,可以有效降低普通调配对讲机的门限效应。使用时无需电脑,连接麦克风和耳机耳机接口,PTT开关即可使用,自带隔离变压器,无环地干扰

每个688包快,送全新台达电源一个,数据线一根,三孔电源线一根。

补充内容 (2024-2-24 12:43):
购买2台价格特惠。

补充内容 (2024-4-7 19:35):
降价:588包快

补充内容 (2024-4-26 21:36):
降价:518包快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是不是需要收发配对使用呀

楼主:
这个主要是可以脱机使用,不需要电脑,移动运用方便。可以买一对。也可以买一个,另外一方用电脑+声卡+麦克风和扬声器适配器,麻烦些。这个板子都集成了,比较方便,插上就用

使用简介

立体声或单声道插头进行接线。如果您希望使用外部扬声器 Ext Spkr (CN8) 的单声道插头,请移除 PCB 上的跳线 J2。这可以防止单声道插头将扬声器放大器输出接地短路,从而导致没有音频。

莫尔斯菜单
SM1000 具有由 Stuart VK4MSL 开发的带有摩尔斯电码提示的综合菜单系统。

UI操作有两个按钮,SELECT和BACK。在菜单之外,这些只是在可用模式之间循环。短暂延迟后宣布当前模式(莫尔斯电码)。

按住 SELECT 即可进入菜单模式。电源 LED 现在将闪烁。如要进行导航,请短按“选择”和“返回”按钮在菜单中上下移动。同样,暂停后将读出该项目。按住 SELECT 或 BACK 可以选择该选项,也可以退出。

在菜单中按 PTT 可退出整个菜单树,而不将更改保存。

楼主:
菜单介绍

菜单结构如下所示:

    -> Root menu:
        |---> "MODE": Boot-up Operating mode
        |       |---> "ANA":    Analogue mode 模拟话音模式
        |       |---> "1600":   FreeDV 1600
        |       |---> "700D":   FreeDV 700D
        |       '---> "700E":   FreeDV 700E
        |---> "TOT": Time-out timer
        |       |---> "TIME":   Total time-out period (0 == disabled)
        |       |               0-10 minutes in 5 second steps
        |       '---> "WARN":   Warning beep period (0 == disabled)
        |                       0-${TIME} seconds in 5 second steps
        '---> "UI": User interface options
                |---> "FREQ":   Morse frequency
                |               50-2000 Hz in 50Hz steps
                |---> "WPM":    Morse send speed (PARIS standard)
                |               5-60 WPM in 5 WPM steps
                '---> "VOL":    Menu volume
                                1-15 units.
当您按住 BACK 离开根菜单时,设置将被保存。

连接,使用简介

连接12V,将音量设置为一半并开机。您将听到莫尔斯电码播放固件版本号(例如“V4”)和当前模式。

SELECT 按钮逐步切换模式:

模拟直通 (ANA)
自由DV 1600 (1600)
FreeDV 700D (700D)
自由DV 700E (700E)
选择 1600 模式。

将 SM1000 Rig SPKR 3.5 毫米连接器连接到您的 PC 或笔记本电脑 3.5 毫米耳机插孔。

将ve9qrp_1600.wav样本从您的 PC 或笔记本电脑下载到 SM1000 并播放。

用螺丝刀调整SM1000 顶部的RIG SPKR 微调器,直到前面的电平峰值/错误 LED 停止闪烁。偶闪烁就可以了。如果它一直闪烁,说明电平过高。

如果一切顺利,您将听到来自 SM1000 扬声器的解码语音。

使用 SELECT 将模式更改为 700D 并尝试ve9qrp_700d.wav示例。

楼主:
外壳的样子-参考图SM1000

用sdr观察此声码器频谱

楼主:
外壳的样子-联机参考图SM1000

网友:
局限于收发方各一才能使用。帮顶吧。

楼主:
模式必须相同  一方没有这个也能玩:用声卡加接收机/电台适配接口也行。比较热的频道是澳大利亚的数字话每周通联,14M的数字话频道,还有邻国日本的7M数字话音频道,都能正常接收解调,没有常见的哗哗噪声

楼主:
继续出     ,购买2台价格特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