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会撑死吗?

楼主(2024-02-21):
我看别人的18650都是“饿死”的:放电以后太长时间没有充电就让电池死了。
我的情况刚好相反:金正收音机用的。一次提醒充电后,我冲了。后来又给它冲了一次。结果发现“死了”:只有.45V。
诸位有何高见?

网友:
充满电不用会撑死,一般长期保存建议3.8v。

网友:
有电压就不会死,充
如果充电器不支持,就直接充

网友:
电池极片坏了,本来就可能是用的旧电池

网友A:
楼上说对了!你的电池到期限了!

网友:
有一次,我误用6V的电压充18650,共12节,发热了,电压超过4.5v,现在还能用,不过好像性能下降了些

网友:
有一个不太好的18650,可能内阻大,试充电到4.4V,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对了!你的电池到期限了!

电池很新的,换了个充电器就充进去。不过那旧充电器充别的电池依然可以用啊。
至于为什么充这个电池就充不进去。无解。

网友B:
过充压力增大,正极的触点撑开了,也算是撑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充压力增大,正极的触点撑开了,也算是撑死吧

对了,我把它放冰箱里冻了一天。

网友:
这也是锂电池过充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