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及电源问题

楼主(2024-02-22):
第一个问题,正负开关电源,能不能只接正极和共线空置负极使用?意思就是正负电源能当单电源使用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功放输出到扬声器的功率是100W,而扬声器的额定功率只有30W,请问怎么可以保护扬声器不烧呢?
第三个问题,双声道功放,如果长期只接一个全频扬声器其中一个声道会不会造成功放或者扬声器损坏呢?
第四个问题,双声道功放,怎么接才能实现双声道都在一个全频扬声器播放呢?
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应该是,输入是双声道,输出只有一个喇叭或音箱怎么办?

好办,输出端用加法电路, ...

输出端用加法电路,即每声道通过一个电阻共同接一个喇叭或音箱,为了使每声道功放看到的负载相等,这两个电阻的取值等于0.414倍的喇叭阻抗,坏处是这样会损失功率
如一个8欧姆喇叭,即需在每声道的正极各加上一个3.3欧姆左右的电阻对吧?这样会损失功率,那么会不会使音频失真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以的
第二个问题,关小音量,在喇叭串接适当电阻,
第三个问题,不会烧,只是当单声道功放使用
以上仅供参考
第四个问题,奇葩,留给高手回答

网友B:
4好像有些舞台功放可以使用BTL输出,至于是不是输入合并了那就只有专家来解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好像有些舞台功放可以使用BTL输出,至于是不是输入合并了那就只有专家来解答了

这个办法好,懂得电路的改成功,会大声很多。

网友:
几十块从废品店买一台回来,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好像有些舞台功放可以使用BTL输出,至于是不是输入合并了那就只有专家来解答了

楼主问的应该是,输入是双声道,输出只有一个喇叭或音箱怎么办?

好办,输出端用加法电路,即每声道通过一个电阻共同接一个喇叭或音箱,为了使每声道功放看到的负载相等,这两个电阻的取值等于0.414倍的喇叭阻抗,坏处是这样会损失功率

当然,也可以在输入端用两个电阻合并接一个声道,因为输入端没有功率需求,所以合并用电阻的取值比较随意,另一个声道输入接地,然后输出接成BTL就行了,这样的好处是不会损失功率

网友:
第4个问题,将立体声信号音频输入,各串个电阻合并为音声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端用加法电路,即每声道通过一个电阻共同接一个喇叭或音箱,为了使每声道功放看到的负载相等,这两个 ...

不会失真的,等于把两路信号叠加起来,没有损失信息,即便分开两个喇叭放,到你的耳朵里也是叠加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可以,正负开关电源一般取样电路都在正电源,所以没问题
第二个问题, 只能控制音量不失真。严谨而不现实的做法是测试不失真功率装限幅器
第三个问题, 不会损坏,一直正常工作
第四个问题   不可能,如果一定要这样使用,需要在输入前安装倒相器,让功放工作在BTL方式,才能实现。但功率会增大4倍(如果电源和功率管能承受的话)。

楼主:
回10楼问题4,输入前端安装倒相器,我这边因为是用蓝牙输入所以安装不了,功放已经固定了。
但6楼给出了答案说是可以的,在输出端用加法电路,即每声道通过一个电阻共同接一个喇叭或音箱,为了使每声道功放看到的负载相等,这两个电阻的取值等于0.414倍的喇叭阻抗,即一个8欧姆喇叭在每声道的正极各加上一个3.3欧姆左右的电阻,这两个答案那个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