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力8010a监听音箱一对

楼主(2024-02-22):
8010a
浙江
香港买入,序列号被撕了半条,一个功能正常,另外一个偶尔能开机,大部分时间不开机,修理费官网查了一下要600以上。虽然网上说这是常见毛病,容易搞定,但是找不到螺丝拆卸,乡下地方,修理不方便。还是出了吧。

楼主:
或者有懂的网友,告诉一下我怎么修?必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有懂的网友,告诉一下我怎么修?必谢。

应该是电容引起的开关电源不起振

楼主:
谢谢,如果卖不了,就自己拆开看看,反正没有序列号也不能保修了。这个视频没有说怎么修。也没有说怎么拆。

网友A:
老套路了,秘密在贴纸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套路了,秘密在贴纸下面

说实话,这价格难,新的四千多,你这修好后完全没性价比了,自己修修吧,开关电源无非启动电阻,电容的问题,很好搞,时工作时不工作主要查芯片跟启动电阻

网友B:
后面有个警告标签,电吹风吹热,揭掉,有颗很紧的内六角螺丝,拆下来就打开了。开关电源几个大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换一下。

网友:
如果不知道怎么修开关电源,或者全贴片的不好修,可在电路板上找到开关电源路线,划开PCB,外接一个单独的开关电源搞里面,原来修电磁炉辅助电源坏了,经常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有个警告标签,电吹风吹热,揭掉,有颗很紧的内六角螺丝,拆下来就打开了。开关电源几个大电容看看,有 ...

这是高手,论坛高手真的多

网友:
这性价比不高 不如艾特铭客的2.0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得太复杂了!把音频或电源进线孔等改为音箱接线接口,用外置功放!

这个是电子二分频的,喇叭没有常见的分频器。用外置功放不好搞。

楼主(2024-04-22):
咸鱼上找了个杭州的花了300大洋修好了,经过这么久的使用,证明确实修好了。当时咸鱼北京的一个卖家处买入,香港来的,一直不知道真假,现在明白了东西是真的,咸鱼看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