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设计

楼主(2024-02-22):
请教PCB layout软件怎么整版开窗,做光板板子,不刷阻焊油,这个软件可以做到吗?

网友A:
不清楚楼主用的软件,我用的软件是在 Solder Mask 层画出你不要涂阻焊油的区域(注意是不要涂阻焊油的部分要填充这个层)

比如 PCB 正面最左侧有一个无敷铜,也没有阻焊油的区域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另外几个有敷铜但计划走大电流准备自己堆锡的走线也是这样。

网友:
在需要的地方,拖放soder层开窗就可以

网友:
PADS 软件用Solder Mask覆盖一层

网友B:
sprint layout在板上的0层(汉化版叫U层)画一个形状,就是开这形状的窗
如果全部都不上阻焊油,那么全部线条都点‘阻焊层‘(即线条显示白色)

网友:
如果是散户打板,不加阻焊整体开窗,厂家按所有走线喷锡处理
Protel99阻焊开窗,顶层TopSolder,底层BottomSolder

网友:
点阻焊层在点要阻焊的地方就变白了,鼠标右键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rint layout在板上的0层(汉化版叫U层)画一个形状,就是开这形状的窗
如果全部都不上阻焊油,那么全部 ...

嘉立创下单,如果不设置整版开窗,会自动刷漆,人工干预不了。如果用AD可以设置,这个软件不会,只能跟兄弟说的这样一个一个点击设置组焊层,但其他的地方还是有绿漆,影响板子颜色。如果改颜色,单面板又收颜色费,一次200元,双面板不收,所以很别扭。现在的关键是这个软件能不能支持整版开窗,只有这样下单才不会被刷绿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嘉立创下单,如果不设置整版开窗,会自动刷漆,人工干预不了。如果用AD可以设置,这个软件不会,只能跟兄 ...

既然也有这个层,甭管它叫啥,直接在这个层画一个覆盖整个 PCB 的实心图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也有这个层,甭管它叫啥,直接在这个层画一个覆盖整个 PCB 的实心图形就行

不用这么麻烦,在导出时,红筐打个勾就可以了, 不盖油。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回复。

网友:
(转)pcb板各层画什么?丝印层 机械层 阻焊层 助焊层 信号层 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86173&extra=

网友:
Layout6.0打板输出的参数里有个底层顶层阻焊输出,个人考虑这两个是否可以黑片输出,不就可以没有阻焊了

网友:
multisim是不是更加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楼主用的软件,我用的软件是在 Solder Mask 层画出你不要涂阻焊油的区域(注意是不要涂阻焊油的部分 ...

你用的ultiboard是Multimsim家的软件么?

网友:
画板子也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ultiboard是Multimsim家的软件么?

Ultiboard 和 Multisim 是国仪家的软件,而不是 Ultiboard 是 Multisim 家的软件

此外,Multisim 仅提供电路原理图绘制和仿真,PCB 设计是 Ultiboard,虽然安装的时候一起安装但这是两个独立的软件(可相互交互,比如原理图改动和 PCB 改动可传递到对方),工程文件也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