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天乐TRIO/KX-880 卡座工作l流程的吗?

楼主(2024-02-22):
          如题;那位熟悉天乐TRIO/KX-880SR卡座工作流程的,现在是有是有时开机磁头上下往复不停,有时停按走带不走,现在怀疑是磁头托板上的开关有接触不好所至。不知正确否,请指教。

网友:
怀疑是磁头托板上的开关有接触不好,就短接 试试,机械的仔细检查一下关联的微动开关,应该不难。

网友:
先换皮带试试。

楼主:
没有皮带,是直驱的,一个磁头状态电机,一个驱动电机。一个到带电机。现在是磁头状态的3组逻辑好象不对,拆不下来,沙一下好象也不太好,3组开关,所以问下是不是这的问题,是,就想办法拆。

楼主:
现在是磁头托盘不到位,感觉托盘电机没断电,始终在憋着,好象是机械错位了。

网友A:
三协的机芯,TEAC、中道、建武部分卡座使用。要拆下状态开关电机清洗或者更换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协的机芯,TEAC、中道、建武部分卡座使用。要拆下状态开关电机清洗或者更换这个电机。

目前电机转,感觉是电机不到位或是逻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协的机芯,TEAC、中道、建武部分卡座使用。要拆下状态开关电机清洗或者更换这个电机。

请教下,这罗辑轮的位指是否有说道吧?

楼主:
现在是磁头托板到位不停,上下往复运动。托盘电机接受托盘到位信号是那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