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能收两个台

楼主(2024-02-22):
物尽其用,全部拆零件,就能收两个台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2118973528855241417&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2091978242810786748&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1545688017181603770&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871918955712023441&skey=@crypt_7.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2156273393027929816&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2690839519788380766&skey=@crypt_.jpg

网友A:
这种简单的收音机能收到节目,能选台,音量满足收听就算成功了,细心调整每个元器件参数之后,接收效果可能还有改善,但总体来说比不了电路复杂的收音机。

网友B:
这样的元件安放,也是一种风格,俺喜欢!

网友C:
线圈綫得的真好看。

网友D:
胆机焊法。。。。。。。

网友E:
恭喜单管来复倍压检波吗,分享最好带上图纸

网友F:
接了天线和地线吧?

网友G:
单管机能收到二个台很不错了!

网友H:
我制作的单管机,后级加了2822功放电路,收5个台,声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元件安放,也是一种风格,俺喜欢!

谢谢回复,简约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綫得的真好看。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机焊法。。。。。。。

哈哈,搭棚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单管来复倍压检波吗,分享最好带上图纸

下次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了天线和地线吧?

没接,刚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的收音机能收到节目,能选台,音量满足收听就算成功了,细心调整每个元器件参数之后,接收效果可能 ...

您说的很对,它只能收到两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管机能收到二个台很不错了!

嗯,很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制作的单管机,后级加了2822功放电路,收5个台,声音不错。

您做的真好,我功放部分是输出变压器的,

网友I:
那一片一片的那个是啥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一片一片的那个是啥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您说的是那个铁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那个铁块?

对,那个很多铁片的,好像还带个旋钮的那个东西,看上去超级古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那个很多铁片的,好像还带个旋钮的那个东西,看上去超级古老。

那个是空气连,也叫可变电容,

网友J:
现在的电磁环境太差啦。

网友K:
没接天线、地线 能收到两个台 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电磁环境太差啦。

我在屋里的试的,户外可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接天线、地线 能收到两个台 已经很不错了!

我要是会发视频就好了,给大家看看效果

网友L:
空连洗一下说不定能多收几个台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空气连,也叫可变电容,

图片上那个看体积应该是容量很大的那种吧?

网友M:
        空气可变电容的灰尘太多,看不到本色儿了,Q值严重降低,灵敏度降低所以收台少,洗刷干净电吹风吹干,会好很多。

网友N: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3210a2848729f1a02c

我最多的时候11个台

1.原件的性能,三极管我的是9018,和磁棒天线的圈数,不太一样。

2.接收环境,我在南边窗户上11个台,但是北边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空连洗一下说不定能多收几个台

收台少是空气连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片上那个看体积应该是容量很大的那种吧?

大概是360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空气可变电容的灰尘太多,看不到本色儿了,Q值严重降低,灵敏度降低所以收台少,洗刷干净电吹风吹 ...

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清晰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N: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h4y137vf/?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dff72fef5d419d3210a28 ...

看了您的视频,收台好多呀,想请教你一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清晰干净

首先预备一块磁铁。把双联后面的螺丝犟母松开、退出顶丝,这样动片与定片机壳分离出来。磁铁用于吸附前端轴碗里面的小滚珠、避免滑落丢失!

用硬布加酒精擦拭定动片之间的缝隙,最后按原样回装。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清晰干净

        用肥皂就可以,先将可变电容用水浸湿,刷子粘上肥皂沫,将可变电容动片旋入闭合,用刷子迅速刷洗上面,四面有灰尘的地方都要刷洗,刷洗干净后,将动片旋出来,在水池中对着水龙头用大量清水冲洗,注意动片和定片的间隙都要冲洗干净,然后将其中的水甩一甩干,然后用电吹风,将水都吹干就行了,注意不能用洗衣粉长久浸泡,铝片容易腐蚀,自始至终刷洗过程要迅速越快越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O:
首先预备一块磁铁。把双联后面的螺丝犟母松开、退出顶丝,这样动片与定片机壳分离出来。磁铁用于吸附前 ...

直接用气泵吹干净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I:
360P也挺小的呀,它为啥做成这么大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I:
360P也挺小的呀,它为啥做成这么大体积?

拆机的,我也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O:
首先预备一块磁铁。把双联后面的螺丝犟母松开、退出顶丝,这样动片与定片机壳分离出来。磁铁用于吸附前 ...

用酒精就行呀,改天我试试,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肥皂就可以,先将可变电容用水浸湿,刷子粘上肥皂沫,将可变电容动片旋入闭合,用刷子迅速刷 ...

明白了,谢谢您的耐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气泵吹干净是不是也可以?

用气泵估计劲太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气泵估计劲太大吧

应该问题不大吧,我电脑清灰都是用气泵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用气泵估计劲太大吧

八十年代工厂的一位师傅说他的九寸电视剧接收质量不好让我看看,到手发现里面全是灰尘,就用气泵吹个干净,通电试机一切正常。交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八十年代工厂的一位师傅说他的九寸电视剧接收质量不好让我看看,到手发现里面全是灰尘,就用气泵吹个干净 ...

您太厉害了

网友:
吹干净好下手修理,结果一通电就好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Q:
空气双联动片静片没有粘连脏点儿不影响性能的。

没有粘,谢谢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I:
360P也挺小的呀,它为啥做成这么大体积?

体积大,是因为它是空气  介质  联,动片与静片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防止碰片。再有,空气联 片间距离大,就造成容量没有那么大(极片距离越大,电容量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