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处理器不开机故障检修一例(雅士尼)

楼主(2024-02-22):
接修一台音频处理器。故障为不开机。
故障:开机之后内部大芯片附近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灯间歇闪烁。测试电压5伏只有一点多伏。
检修过程:该机采用了TOP234YN芯片的开关稳压电源。
看样子电源进入了间歇工作状态。判断或者是负载有短路。或者是电源本身有问题。
用万用表测试各供电端的对地电阻状态。没有发现负载短路或者是对地电阻特别小的情况。
因此判断为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购了同样的电源芯片更换。换上之后,开机正常。满心欢喜。以为故障已经修复。
在拧好了螺丝之后再次试机,发现又跟之前的故障一样。不开机。内部主板上的红色灯间歇闪烁。
因为换了芯片之后试机是能正常开机的,以为在组装过程中压到里的线,碰短路。把机器又拆开检查,没有发现有问题。
郁闷。难道是换上去的芯片又烧了。重新焊接了一遍芯片的引脚,居然又能开机。以为是之前没有焊好,虚焊。
装好盖子试机,又不行了。这一下抓狂了。
只好停下分析到底是那的问题。会不会是芯片发热的状态下,可以工作。冷却下来就不行了呢?或者是新的芯片 质量有问题。对比网上的TOP234YN资料。发现该机使用的电路跟网上图纸基本一样。只是少了一个2M的电阻(电路图中的R1)。起初以为这个电阻是启动电阻。但是厂家在出厂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安装 啊?后来查资料,这个引脚起欠压,过压保护作用。R1不是启动电阻。
于是用电铬铁加热芯片。真的又能开机了。看来电源部分还是有问题的。
所幸的是,电源部分的零件并不多,只有几个。于是对上面的电阻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那么就是只剩下光藕,电容这些,于是把电桥搬出来。对电容进行了检查。
一查,原来是一个贴片式47U/16V的电容有问题。注意看损耗值D,正常同规格的电容该值大概是0.1。它这5.1是严重不正常了。
用一个插脚式电解电容更换后。故障彻底排除。
下面是相关的图片。全文完。

网友:
以前修理彩电,这样的电容会导致刚开机时电视机出现吱吱声,换了就好。

网友:
还是有电桥好。这样的电容,用万用表量,容量有时是正常的,容易使维修走弯路。

网友:
电桥不是人人都能配齐的,学习了,最少有个思路,有相同的可以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