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铁树开花?俺让哑巴说话!】

楼主(2024-02-22):
   价值百万人民币的进口设备出了点疑难状况。售后人员来了没搞定,又来两人才查出一个密封圈破裂。
  据他们说修过上千台设备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况(铁树开花?)。订购备件需停机数周,这咋行?
  俺灵机一动,找一块较硬的泡沫材料(兼顾刚性和弹性),按原来的尺寸手工剪出一个密封圈。装上去果然能用!售后人员惊呆了。
  目前设备已恢复生产。等配件到了再换上去。

网友:
动力能力强。

网友:
肯定又是给瞎毛驴揽草。

网友A:
看这机器像是制药厂的设备。

网友B:
管子里是DIP8  经验文档真不少

网友C: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工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里是DIP8  经验文档真不少

  隐身元老,为何不加好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工匠。

过奖过奖!工匠精神罢了。在内人眼里啥都不是,有一次居然说“与修鞋匠差不多”。撅倒。。。

网友:
同感。老外的东东真的是贵,一个行程400的FESTO的无杆气缸要两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机器像是制药厂的设备。

  是用于芯片封装后的分选机。根据测试机测试后的结果而自动分档。

网友D:
也就是國内小廠的修修補補吧,要說是進口設備,管理文檔如何寫?維修過程記錄否?發生的費用以及因此而重新折算的設備折舊,這些有沒有重新記錄?更要緊的是,由於文檔可能的不規範,設備本身的準確度要求是否變化?這直接影響到產品是否合格與銷售... ... ...
當然,國内小廠嘛,混混也就過去了,反正又不出口,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國内小廠的修修補補吧,要說是進口設備,管理文檔如何寫?維修過程記錄否?發生的費用以及因此而重新 ...

  维修记录当然有,PM标签以及PM记录也定时刷新。代工产品是美国PI公司的,他们每年好几次来中国公司Audit,产品销往全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用于芯片封装后的分选机。根据测试机测试后的结果而自动分档。

和你类似,刚刚修了一台贴片回流焊的主控电脑,实际就是一台XP系统的个人台式主机,有串口。现象就是过了年今天第一次开机,蓝屏。打电话给售后,说是硬盘坏了,要重做系统。因早就过了保修期(15年前) 不是2015年哦。拆开,先把内存条拿下来橡皮擦一下,硬盘数据线重插,开机,还是显示蓝屏。重启,进入最底层的BIOS,发现电脑日期是2009-01-01,严重怀疑记忆电池没电,原设置数据恢复默认值了。特别是硬盘规格和工作方式。进入,果然发现硬盘工作模式变为“ACHI",这是支持WIN7不支持XP的,改为STA模式,存盘,重启,久违XP画面回归。关机,换电池(工作关系常备的),量原电池只有1.2V。换上新电池,OK,目前正在回流焊。开工省了至少2个K,现在售后比较贵,主要是人工还有差旅费。关键是时间等不及,前道工序贴片机已经预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记录当然有,PM标签以及PM记录也定时刷新。代工产品是美国PI公司的,他们每年好几次来中国公司Audi ...

他們要是看到您的這篇美文,這段時間發生的費用能給您報銷就奇怪了。當然,這段時間的產品如何處理,也就成了問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类似,刚刚修了一台贴片回流焊的主控电脑,实际就是一台XP系统的个人台式主机,有串口。现象就是过了 ...

  同样是主板电池失效,各种主板出现的现象都不尽相同。这其实也很正常,逐步排除总会有结果。恭喜!
  就怕个别坛友喜欢钻牛角尖,杠精样的,头痛。

网友:
肯定又是给瞎毛驴揽草.......,用橡胶剪个密封圈来用,方才是正道.

网友:
你试试硅胶管,类似的东西我用过玻璃胶定型干了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是主板电池失效,各种主板出现的现象都不尽相同。这其实也很正常,逐步排除总会有结果。恭喜!:han ...

我的工作电脑也是今年开工第一天不开机了,按开机键无反应。各种排查故障,拔内存拔硬盘,换电源,都无效,搞了2个小时,最后顺手把BIOS电池扣下来,可以开机了,测量才发现是BIOS电池没电了。第一次遇到主板电池失效,电脑完全不开机的(主机电源都不启动)。

网友:
数控一体设备多少都有技术壁垒,难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