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它振荡起来

楼主(2024-02-23):
用一个3DD15和一个100欧的电阻怎样接它能振荡起来

网友A:
只有3dd15和100欧姆电阻加上高压包不行吧?还应该需要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3dd15和100欧姆电阻加上高压包不行吧?还应该需要电容吧?

不用电容,我就是不知道低压线圈怎么绕的

网友:
参照焦耳小偷电路,找到中间抽头,接电源。

网友:
肯定行,当年的电击枪就是一个电阻,找到适当的抽头试试。

楼主:
我还是用驱动吧,NE555吧

网友:
外接线圈,它内置的用不了

网友B:
最好用的是ZVS,电路简单,功率能上到百瓦,ne555我也用过,不大行,功率太小,而且mos巨热,再不济你也用tl494 或者SG3525吧,555实在没啥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的是ZVS,电路简单,功率能上到百瓦,ne555我也用过,不大行,功率太小,而且mos巨热,再不济你也用tl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最笨的方法是用原电路,但要有一个行推动变压器,一个行推动管。不要消隐脉冲,不要灯丝。还要有一个行振荡线圈,和行振荡管不要同步脉冲。

搞这个试验时如果行输出变压器是自己重新绕制,则变压器的磁芯间左右应留各1MM的间隙,不然行管会因变压器磁饱和而发热,最后会烧毁。

行振荡部分

行振荡部分

行推动和行输出

行推动和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笨的方法是用原电路,但要有一个行推动变压器,一个行推动管。不要消隐脉冲,不要灯丝。还要有一个行 ...

谢谢,最好图片大点,让水印躲开

网友D:
这样子。注意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注意同名端

多少圈,抽头在几分之几处?电阻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