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大环形天线计算软件

楼主(2024-02-23):
闲得无聊,编了个小软件,包括圆形、正方形、正六边形三种环形天线。
如果需要蜘蛛网天线的计算,以后再增加,和这种正六边形天线也相差无几。

含环形天线电感量、分布电容、接收能力的计算。请见附件:

不保证程序的正确性,不保证程序对电脑没有危害。如果要求绝对安全、准确,请不要下载。
没有花钱请权威机构认证数字签名的个人编写的软件,操作系统大概率会有安全风险提示或当做病毒禁止运行,可以考虑允许运行。

如果win10自带的杀毒软件报告有毒,阻止程序运行,或者有任何病毒、木马方面的疑问,请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029329&pid=24609348&fromuid=4258

只能在windows10下运行。win7要运行,必须先到微软网站上下载安装 net framework 4.6.1(4.0以上版本都行)
欢迎测试、使用。如果有其它计算软件,也欢迎进行计算结果对比。

大环形天线是玩机的最高境界。

因为如果大环形天线都无法达到满意的接收效果,那就是因为环境电磁干扰,别折腾收音机了。
环形天线可以理解成无噪声放大。
任何专业接收机、天线放大器的放大都是有噪声的,无法和本身无噪声的环形天线相提并论的。

补充内容 (2024-2-23 22:21):
补充:已有可变电容,根据可变电容的实际容量,计算大环形天线谐振所需电感量、最佳分布电容的程序,请见6楼。

补充内容 (2024-2-23 22:28):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9&fromuid=4258

补充内容 (2024-11-20 11:49):
如果圆环只有一圈,计算方法见22楼。

楼主(2024-06-15):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实际制作成功的天线?

以现代电磁干扰环境,收听中波肯定是大干扰了。同频同向干扰没有任何办法抗干扰的,几百万元一台的顶级专业接收机也没有丝毫抗同频干扰能力。
玩矿石机、636估计还行,一般大概相当于六七米长线吧。
没条件、不适合拉长线的,如果玩玩大环形天线估计还凑合。

老衲也没实际做过。不过,大环形天线原理简单,接收就是一个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计算结果不会离谱。

网友(2024-02-23):
感谢分享,  XP下安全运行

网友:
不错不错,竟然比长磁棒接受能力强很多

网友:
试过了,很不错!比老外的东西还好!

楼主:
如何根据可变电容,选择大环天线的电感量呢?
如果是7-270pf的可变电容,天线电感量可用320uH。
如果是12-360pf的可变电容,天线电感量可用250uH。

做好后留有余量,方便调整,以便多绕一圈或少绕一圈。
收低频端电台,天线线圈加一圈、减一圈,都好满足的。

但是,要收中波最高频率的电台,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如果是270pf可变电容:
可变电容的最低容量+天线分布电容必须 <=30pF。

如果是360pf的可变电容:
可变电容的最低容量+天线分布电容必须 <=38pF。

也就是说,大环天线制作的要点是:
(1)分布电容要小。减小分布电容的方法,就是线圈不要密绕,线圈之间增加间距,也就是说,增加天线宽度。

天线分布电容的计算非常复杂,这个软件计算的分布电容,估计也有一定误差。

(2)制作好后,最后完工之前,要留有余量,调试时,方便增加一圈,或减少一圈。
如果没有LC表,可变电容容量是乱估计的,那就得多留几圈余量了。

(3)焊接牢靠,没有接触电阻。导线要粗,要多粗呢?导线交流电阻小于4欧差不多了,小于3欧比较理想。当然,线过粗就浪费了。
(导线交流电阻不是万用表量的直流电阻,交流电阻比直流电阻大)

楼主:
已有可变电容,根据可变电容实际容量,计算大环形天线谐振所需电感量、最佳分布电容的程序。

请见附件。其它请见主贴。

网友:
谢谢。老师是编程+无线电多面手

网友(2024-04-14):
电磁环境污染太厉害,想接收效果好不得不另辟蹊径。

网友:
下载了,很好用。谢谢!特别是有和磁性天线的相比较,非常有用。设制造一个直径与宽度均为500mm的环形天线,绕27圈,则电感量为250uH左右,分布电容为23pF,正好打270pF的可变电容,接受能力是200mm磁棒的22.2倍,差不多就是26dB,非常可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有可变电容,根据可变电容实际容量,计算大环形天线谐振所需电感量、最佳分布电容的程序。

请见附件。 ...

也下载了,也很好用。

楼主(2024-06-13):
补充介绍一下:

此软件的“大环天线接收能力”,指的是谐振工况下的接收能力。
所谓谐振,指的是:大环天线和可变电容串联,说是并联也行。反正是接一个可变电容。
把大环天线理解成大号的磁棒天线即可,所有各种接法和磁棒天线完全相同。

不谐振时,信号要弱很多。

网友A:
有没有实际制作成功的天线?

网友:
感谢感谢,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