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纬电源降压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4-02-23):
手上一个明纬S-145-24的电源,因需要改为12V使用,按照网上的教程改了采样电阻,现在可以调10V到13V左右,电压是达到了,但是输出功率不够,只要接个刹车灯泡就保护无输出了,接个2-3W的LED灯就能正常用,请教大家,这个可以如何操作,能解决现在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降那么多的电压,频率降得太多了,几乎都快到停振的状态,光改取样电阻不改线圈,只适合小范围的电压,你这降一半估计可能不行。

网友B:
灯泡灯丝冷态阻值比较小,接上瞬间过流保护。可以串联一个给灯泡防浪涌热敏电阻试试。

网友C:
估计降低输出电压后,电源控制IC供电电压不足造成的,在高压端加上一个AC220V转DC15V的辅助电源(也就几元钱的组件,体积也很小),为电源控制IC供电,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电压降一半,功率成了1/4,正常。负载重了,初级电流就大,过流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那么多的电压,频率降得太多了,几乎都快到停振的状态,光改取样电阻不改线圈,只适合小范围的电压,你这 ...

请问题,这个改线圈是指把变压器线圈拆掉一半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灯丝冷态阻值比较小,接上瞬间过流保护。可以串联一个给灯泡防浪涌热敏电阻试试。

准备拿来给三个路由和光猫供电使用的,现在拿灯泡只是想试一下功率会不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降低输出电压后,电源控制IC供电电压不足造成的,在高压端加上一个AC220V转DC15V的辅助电源(也就几元 ...

494上的电压我量过,改前和改后都是12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拿来给三个路由和光猫供电使用的,现在拿灯泡只是想试一下功率会不会不够。

路由和光猫供电使用,用这个电源,你怎么想的?????????

网友E:
仔细看看变压器次级绕组,假设正好在最外层,可以拆掉一些圈数(但不是一半,先拆个7-8圈)试试。如果次级被压在最里面,没必要弄。重新绕变压器你没有真空浸绝缘漆,不安全。还有,你是改反馈光耦初级TL431基准2.5V附近的采样电阻了是吗?看看光耦次级高压部分,MOS漏极对地有个电阻值很小的精密采样电阻,也可能偏大了。并联一个几欧姆的电阻试试。
不成熟想法,仅供参考。要是我,买个新的,不一定明纬,没多少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和光猫供电使用,用这个电源,你怎么想的?????????

这是因为家里的光猫路想着全由一个电源供电,通过网线把12V送过去,刚好也只有这个捡来的电源功率够大,就想着拿这个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看变压器次级绕组,假设正好在最外层,可以拆掉一些圈数(但不是一半,先拆个7-8圈)试试。如果次级 ...

明白了,我晚上回去了再研究一下,如果难度太大也就算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因为家里的光猫路想着全由一个电源供电,通过网线把12V送过去,刚好也只有这个捡来的电源功率够大, ...

利用网线通电??那网线只用4根传输??如果是,网速影响太大了,4线网,大不过100M

楼主:
家里宽带只有100M,4根线够用,主要是为了路由器集中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494上的电压我量过,改前和改后都是12V左右。

印版上有电流取样JI,在J2、J3上再接个与J1相同电阻试试。

网友:
145W24V电源输出6A,调成12V电流不会增大,所以功率变小是正常的。

网友:
20元网购一个二手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已经采用了DC-DC的电路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