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的炮灰830B

楼主(2024-02-23):
近日花不到10元钱入了个带包装与说明书合格证的DT-830B,简单的很,坏了也不心痛,别人借表也不踌躇。

补充内容 (2024-3-27 16:32):
9元钱还包邮

网友:
  万用表功能多不多无所谓,关键时刻千万不要掉链子。

网友:
这就是一块给修手表的,卖电池的,卖灯泡的,,等等商家用来量个通断,量个电池用的。对咱们爱好者自然是不屑一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106是3位半,CL足够用了,测不出非线性,没必要用非常昂贵的np0。

既然你知道7106的积分电容容量,你 ...

因为我买了,所以肯定知道体积和价格,你可能不清楚而已。

瓦叔贴子里也展示过多次,体积多大,性能测试都有。你想知道,可以去买几个,试试到底好不好用。

OK,到此为止。

网友:
里面变成这么简单了,我的大电路板,大芯片。

网友:
已经把低成本干到底了. PCB板也只用三个螺丝,还包括液晶导电橡胶连接的部分.

网友:
一副表棒就值回本钱!

网友:
我的第一个数字表就这种,黄壳的,30年前,从朋友那搞来,液晶缺划的,修好还是很好用的。当年里面可是大板、硬芯、色环电阻。

网友B:
积分电容连CL都舍不得用,线性一定非常差,测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积分电容连CL都舍不得用,线性一定非常差,测一下吧。

用COG(NPO)贴片电容,比CL效果要好。这个WASHU验证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COG(NPO)贴片电容,比CL效果要好。这个WASHU验证过的。

你知道7106的积分电容容量有多大吗???

你知道这么大容量的np0/c0g电容体积有多大吗???

网友:
自己搞死自己呀!!!!

楼主:
我数字表知识太匮乏,就弄了一大堆数字表,从中找出几块测量值相同的就认为是标准的表,特别是4位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7106的积分电容容量有多大吗???

你知道这么大容量的np0/c0g电容体积有多大吗???

我知道电容体积多少大,也买了几个,就比较贵,7106的积分电容容量有多少大,我也是知道的。

至于楼主的表是不是用了COG电容,我肯定不知道(看不清楚)。我只知道COG电容颜色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7106的积分电容用CBB是正常的,用CL应该算差的。用COG贴片要比CL好。要不你试试?

我知道你是高手,你懂的肯定比我多。

网友A:
楼主的这个表,我是不会买的。1元包邮薅羊毛的表都比这要好些,我也是拆开看看,就送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电容体积多少大,也买了几个,就比较贵,7106的积分电容容量有多少大,我也是知道的。

至于楼 ...

7106是3位半,CL足够用了,测不出非线性,没必要用非常昂贵的np0。

既然你知道7106的积分电容容量,你去查下这么大的np0/c0g电容体积有多大,价格有多昂贵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买了,所以肯定知道体积和价格,你可能不清楚而已。

瓦叔贴子里也展示过多次,体积多大,性能测 ...

我可以告诉你,在7135这样的4位半上面,c0g不如cbb好用,跟wiki film/ceramic capacitor两个词条中dielectric absorption章节参数一致。在7106这样的3位半上面,cl已经很完美,没有必要测试c0g等电容的必要。

既然你知道c0g应该有多大容量,这么大容量的c0g体积有多大,你就应该知道楼主的图里面根本就不存在c0g。

网友:
这个M118性感点,至少不是转盘档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COG(NPO)贴片电容,比CL效果要好。这个WASHU验证过的。

对于7106(7107),积分电容值附近的选择, CBB是便宜,又好用的选择, CG0,在这个容量附近比CBB贵. CBB比CL要好一点.

(对于7106(7107)常用的积分电容,一般不小于100nF)

Integrating Capacitor
The integrating capacitor should be selected to give the maximum voltage swing that ensures tolerance buildup
will not saturate the integrator swing(approximately. 0.3V from either supply).In the UTC 7106, when the analog
COMMON is used as a reference, a nominal+2V fullscale integrator swing is fine. For three readings/second (48kHz
clock) nominal values for CINT are 0.22μF and 0.10μF, respectively. Of course, if different oscillator frequencies are
used, these values should be changed in inverse proportion to maintain the same output swing.
An additional requirement of the integrating capacitor is that it must have a low dielectric absorptiont to prevent
roll-over errors. While other types of capacitors are adequate for this application, polypropylene capacitors give
undetectable errors at reasonable cost.

polypropylene capacitors:聚丙烯电容器

网友:
便宜实用    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7106(7107),积分电容值附近的选择, CBB是便宜,又好用的选择, CG0,在这个容量附近比CBB贵. CBB比CL ...

也贵不到哪里吧,我买了,100nF的0.65一个,耐压50V,220nF的比较贵,1.9一个,耐压也是50V,都是1206的,虽然按照贴片电容的价格来说比较贵了,但这玩意儿也不大量用,还是用的起的吧 ,7106/7129用C0G的电容很好,这俩货对电容要求实际上不高,7135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积分电容连CL都舍不得用,线性一定非常差,测一下吧。

这种几块钱的薅羊毛表我也薅过,包括 830 和华秋,

初步判断可能并非积分式?与常规 7106 电路/参数相去较大

线性度的话一言难尽(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表,我是不会买的。1元包邮薅羊毛的表都比这要好些,我也是拆开看看,就送人了。

这种 830 我也在假货宝上薅了一个,

和华秋的羊毛我觉得也没差 或者说华秋的感觉更烂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几块钱的薅羊毛表我也薅过,包括 830 和华秋,

芯片就是7106,线性不好的原因我在15楼已经说过了,再把wiki ceramic capacitor的相关内容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就是7106,线性不好的原因我在15楼已经说过了,再把wiki ceramic capacitor的相关内容贴出来:

和手册核对了一下是 7106,但元件取值差异很大,积分电阻从手册的 47k 变成 300k,积分电容(220n)和调零电容(470n)也都减小为 100n,估计是用这个方式让 7106 工作在线性更好的区域以降低对积分电容的要求。

网友:
就这数字表,有必要折腾。

网友E:
炮灰也得与时俱进

高档刀位也不及按键
炮灰按键稳定
再说这类炮灰它到是真的数字化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炮灰也得与时俱进

你这个笔形万用表太好了小巧玲珑老式试电笔大小方便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笔形万用表太好了小巧玲珑老式试电笔大小方便的很。

这个我以前推荐过,他买的貌似是“貌似同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8220&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炮灰也得与时俱进

108/118 我也买了俩,看看能否承担起新时代的炮灰重任:起码在岭南给我用个十来年

之前的薅羊毛表我说过,在岭南没一个撑过一年的 还没被我误测啥的灰飞烟灭掉,就在岭南的高湿度天气下自己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