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Z18

楼主(2024-02-23):
谁有用过这个东西做交流全波整流吗?看清楚不是缓冲哦,电压能做到多少V?国外同类的管子太贵了。

网友:
这个真玩过,两只晶体管配合两只6Z19。做全桥式整流。

网友:
这管子原来是用于高压阻尼,反峰电压是很高的,一般应用足够。但是原来工作状态是脉冲的,用于全波整流是连续半波,耐压对于一般应用场合也应该是足够了。这管子灯丝比较耗电,我要用还是比较喜欢结合晶体管整流,当个缓冲比较爽。

网友:
这东西都是以脉冲状态示人的。做为有效值应用还真得好好掂量一下。

网友:
俺发现越是高耗能低效率的大佬们越喜欢用。这就是大佬和菜鸟的区别了。

网友:
110度偏转角黑白电视机行阻尼管,国产只有16与19寸110度偏转角黑白粗颈显像管的电子管电视机用。用作一般机器整流全波得用2只,灯丝电流还大得不偿失。

网友:
记得90年代初,我修理电视机时候,为了买到它,托人到上海带回来,现在扔掉,实用比不过6z4,无用的淘汰之物,

网友:
5U4等电子管5V3A,耗电15W也不少,用6Z18还有一个好处,有缓冲作用,通电后整流电压缓慢上升,大约45秒达到正常值。放心大胆用吧!我现在还在用它给我的813推挽机供电。,

网友:
6z18便宜啊

网友A:
去年底做805,813地摊时,因没有高压整流管,用的6Z19全波整流,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底做805,813地摊时,因没有高压整流管,用的6Z19全波整流,完全没有问题。

我好像用6Z18做AC750V全波整流时,输出900多V ,但是会有规律的打火声,你确定用6Z19不会吗?好像国外的很多半波整流管都是几千V反压,用2个做全波应该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