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835的 LED功率竟有1W?

楼主(2024-02-23):
可能是背光灯条?

网友:
1瓦不稀奇

楼主:
问题是仅有2835大小,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仅有2835大小,散热是个大问题!

灯条贴在机壳上,机壳一般是铁的

网友A:
这是两并三串灯板,每条灯板6颗灯珠,3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并三串灯板,每条灯板6颗灯珠,3W。

每个灯珠工作电压8.5-9.2V是不是内部3颗管芯串联的?这么小的面积(约2.8*2.8毫米),功率达到1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灯珠工作电压8.5-9.2V是不是内部3颗管芯串联的?这么小的面积(约2.8*2.8毫米),功率达到1瓦!!

这楼的图片,显然是40只LED串联,单色款。卖家的商品描述的“单色/暖色”应该是LED吸顶灯的灯芯,图片上白色的塑料盒子是LED驱动。所谓“双色”款就是白色LED和黄色LED装在同一条灯板上,白色LED和黄色LED分组串联,分别调整白色LED和黄色LED的工作电流实现亮度和色温调节功能,因此双色灯板至少需要3根线。
图上看不出每只灯珠电压9V,只能看出每只灯珠额定功率1瓦(有没有虚标无法判断)。2835灯珠额定功率达到1瓦并不意外,汽车大灯用的3570灯珠额定功率可以达到15瓦(3串)或者30瓦(2并3串),7070灯珠功率还可以翻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