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示波器+万用表

楼主(2024-02-23):
想买一块带示波器功能的数字万用表,没用过,请老师帮推荐一款。

网友:
不是推荐,因为我没买没用,只是告诉你:
众仪双通道示波器ZT-703S多功能万用表信号发生器三合一高精度

网友:
你是有外出需求吗?如果没有,不建议买。我有2台这样的表,一年开机几次而已。

网友:
示波器万用表我也很关注,看了利利普HDS242S,HDS272S,胜利VC240,2C23T和众仪703s,
个人想法是如果注重万用表就选择2C23T,
看晶振波形,定时器输出的PWM死驱时间波形变化,电流波形,选择3.5寸的众仪703s更合适。常用晶振8MHz、24MHz、25MHz、26MHz,还有SPI 波形

我的USB虚拟示波器测电流波形看见全是毛刺,不知道手持示波器是不是也是这样

补充内容 (2024-4-23 21:51):
ZT-703S最大输入电压只有300V。其他的示波器最大输入都是400V,ZT703S的数值显示只有:峰峰值、最大值、最小值、均方根、频率、占空比、周期,只能显示其中四个,没有上升下降沿。示波器太鸡肋,当万用表又太贵了

网友:
修理空调、汽车这类用得上吧,复杂一点的电子产品都没法用,采样和带宽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