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旋转LTspice的元件

楼主(2024-02-23):
刚想学LTspice,第一步是画电路图。
可我真笨,点了菜单栏里的rotate以后,就不知道如何让电路图里的元件R转个90度了。
望高手们指点!

网友A:
光标放到一个元件上,先按F7或F8,再单击鼠标左键拖动原件,再按Ctrl+R旋转,旋转完成后单击左键固定

网友:
ctrl+r是旋转 ctel+e是镜像

网友:
可以加我微信我给你讲一下 一说你就明白了 可以短信我

楼主:
说一下哪几个步骤,行吗

楼主:
摸索一阵以后知道了:
当点击一个元件,但是没有固定的时候,按Ctrl+R,元件就会旋转。
固定位置以后的旋转比较麻烦,我的办法是把它删除,重新安放,安放前把它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放到一个元件上,先按F7或F8,再单击鼠标左键拖动原件,再按Ctrl+R旋转,旋转完成后单击左键固定

谢谢提醒!

网友B:
f3 连线 f5截切 f6粘贴 f7拖动单个元件 f8元件连线一起拖动 简单的一逼

网友:
可以在设置里自己改成自己需要的快捷键。这个软件最好的地方是元件模型的代码可以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 连线 f5截切 f6粘贴 f7拖动单个元件 f8元件连线一起拖动 简单的一逼

谢谢了!希望在使用中越来越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