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线电焊机防腐蚀方法

楼主(2024-02-23):
82块废品站收的铝线电焊机虽然是铝线,但是绕线和用料看着都很规整,奈何输入输出接线柱处都腐蚀严重,所以想跟大佬们请教一下
目前,输入端仔细观察厂家做的防腐蚀,用的铜镀镍线鼻子,压接后又用铝线专用焊锡丝,给焊接起来,三个接线端子两个完好无损没有腐蚀只有一个,腐蚀了我把腐蚀线剪短,用铝线专用焊锡丝上锡,在用铜线绕满,再用普通焊锡把接头处,浸满焊锡,再用热缩管封上防止受潮目前就剩输出端腐蚀严重,不知怎么处理了!

网友A:
100多买台250的焊机都比这好用

网友:
铜铝线连接,可以参考空开接线方式来解决哦^_^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买台250的焊机都比这好用

我差的是焊机么?我差的是捣鼓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差的是焊机么?我差的是捣鼓的乐趣

钢刷清理干净,铜铝头液压钳上

楼主:
等配件期间改了个强制风冷

网友:
某多多-铜铝过渡接头

网友:
材料不同,触点有电化学腐蚀。铜铝不能焊。可以用接线端子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