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有哪位老师给人修万用表的?

楼主(2024-02-23):
本坛有哪位老师给人修万用表的?我有2块表想请老师给维修校正一下(有偿的)坛内信联系我,或者我手机13861418188,谢谢

网友A:
最起码要说一下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数字表的话,是几位表?报一下型号不行吗?

网友B:
不划算的,邮费来回都要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划算的,邮费来回都要几十块。

这个到不在考虑范围内

网友:
肯定是高档表了,低端表新的就20块钱

网友:
能校正的大概没几个人吧,基准源贵的要死,一般个人都不会买,除非在单位薅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要说一下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数字表的话,是几位表?报一下型号不行吗?

指针表,因为喜欢,所以校一下。现在新的太垃圾了,不要

网友:
指针表不能摔,表头摔过后线性差,校正困难,其他问题好维修。

网友:
指针表如果不是表头出问题,调校很好搞呀,你按你的表型号,找到相关的电路图,只要那个档不准,就用别的数字表量对应的分压电阻,如果偏差大就替换。

网友:
但是指针表里面的电阻是几点几几的精密电阻,要找到准确的阻值不容易。

网友:
快手号:国强科技电子DIY,修表高手!

网友:
当年上海老杨整这个的

网友C:
修表,电阻还容易,表头就难度高了,眼一花,手一抖,就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表,电阻还容易,表头就难度高了,眼一花,手一抖,就玩完。

电阻不是问题。就是表头,就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