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电子管低中频脉冲计数收音机PCB版

楼主(2024-02-23):
电子管低中频电调谐脉冲计数调频收音机

      本坛许多朋友都做过此种电路形式的收音机,不再过多叙述了。基本原理与普通调频收音机不同的是其中频频率采用了比较低的200KHz而不是10.7MHz,故而可以不需要再使用制作和调试相对较为复杂的中频变压器。这个在早期(国外60年代)用以接收调频信号还是比较实用的。但随着立体声调频广播的出现,这种低中频形式的接收机的缺点也就愈加明显起来,因为其相对较窄的中频带宽,以至于无法解码出标准的立体声信号,只能用于调频收音机单声道播放。比如60年代中期的英国《Practical Wireless》杂志就介绍过这种电路的VHF调频接收机。
      现在再来制作这种相对简单的调频接收机,本人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怀旧心理,另外对于国内爱好者而言,在80年代左右应该都看到过晶体管电路的低中频调频收音机电路。二是想在现代调频广播信号较好的条件下,试试这种古老电路能发挥到何种程度的能力。
      本次制作整机采用了PCB形式,对于电子管机器而言,这可能有点不伦不类。我不太擅长搭棚制作,总感觉费事费时过多,所以暂且将就,还是用PCB来制作了这台机器。调谐采用了变容二极管的电调谐系统,这也许也是胆收音机发烧友们不能容忍的事
      本次试制结果,就我而言感觉还是比较令人鼓舞的。
      老规矩,先上成品图,后面再上电路图及制作要点和过程。

本机视频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t421b7i6/?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72aeab4459389120786075918aa929e5

电路参考和电路图
      本机电路参考澳大利亚Cool386站点、本坛相关贴以及英国实用无线电《Practical Wireless》1967年2期所刊登的内容,结合实际制作调试并调整修改,加入6E1调谐指示电路(不是功率电平显示),使得既有复古风格,又使调台准确度一目了然。

主要元器件选用

电子管:
高放变频          6F2
第一中放          6J4
第二中放          6J4
限幅中放          6J4
电压放大          6N2
功率放大          6P1
调谐指示          6E1

电源变压器:初级~220v            次级:~6.3v/4A    ~195v/0.2A
输出变压器:X宝直接买的6P1单端输出变压器
调谐电位器:100K线性(B)ALPS电位器
调谐电感L3:1.6*8*5  (线径mm * 圈径mm * 圈数)
所有电阻除有标注外,功率全部用1W
所有电容的耐压请根据电压定,高频部分电容请选择低温飘电容。
天线:一般情况选用拉杆天线即可。

PCB电路板和机器面板设计
      本机电路板以及机器面板前后总共反复画了三次,第一次设计时考虑用LED压控指示条显示接收频率,等机器做出来后感觉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看不入眼。于是推翻重来,重新设计制作PCB和前面板,将调谐度盘改成复古的圆形,摒弃具现代感的LED,返璞归真。感觉好多了。后因为起初用6N1做功放功率太小了点,又将PCB改成经典6N2推6P1功放。

整机制作过程图片
      机箱是从X宝上买的现成铝机箱,将原铝面板拆下,安装上自行设计的菠萝格木质面板,此面板是激光雕刻后经多次打磨涂木蜡油处理。
      接下来是机器顶板、底板、后板开孔。然后安装电路板等不多描述请直接看图。
      每个电子管底部位置各套上一个红色抗高温胶圈,既能一定程度上抗震,又起到装饰作用。
      机器后面板上装有扬声器接线柱,供外接音箱用。视频里是接的4寸外接音箱。机箱底板上装有一个1.5寸小喇叭,权当做监听用。

美图欣赏

本机视频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t421b7i6/?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72aeab4459389120786075918aa929e5

谢谢您看到这里        全文完

网友A:
漂亮,赞一个,请问还有没有板子出售我也想搞

网友B:
不错不错,看了楼主的作品用了很多心思,赞一个。

网友C:
感谢矿友简易电视机的作品《电子管低中频脉冲计数收音机PCB版》参赛DIY大赛

网友D:
大神,膜拜,提前恭祝拿第一!实在是太强了,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赞一个,请问还有没有板子出售我也想搞

谢谢!此机器是三年多前制作完成的,没有多余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看了楼主的作品用了很多心思,赞一个。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矿友简易电视机的作品《电子管低中频脉冲计数收音机PCB版》参赛DIY大赛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膜拜,提前恭祝拿第一!实在是太强了,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

谢谢朋友鼓励!

网友E:
灵敏度和CAX1691一类的机器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灵敏度和CAX1691一类的机器比,怎么样?

谢谢朋友!
实在是我没有用过这个IC所以不好比较。但我想,索尼公司的标准FM收音机芯片的性能肯定是要好过这种低中频简单FM接收机电路的。

网友F:
楼主吉祥 劳驾科普一下彩图那个脉冲检波机出自哪里?有没有清晰的图 谢谢 祝取得好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吉祥 劳驾科普一下彩图那个脉冲检波机出自哪里?有没有清晰的图 谢谢 祝取得好成绩

谢谢鼓励,您是指这张图吗?上面文中有介绍,此图出于英国实用无线电《Practical Wireless》1967年2期。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 您发这个图片非常清晰 收下了 万分感谢 手机回复只能占个位置了

网友G:
请教:滤波电路的频率转折点是怎么计算的(270P、220k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滤波电路的频率转折点是怎么计算的(270P、220k  ?)

您好,澳大利亚Cool386站点中相关文章对您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在此班门弄斧了,直接截图粘贴如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低转折点可能是0.7RC;高转折点可能是屏极电阻、输出电容、分布电容的综合,还得查下书。

网友: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