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听磁带机,买旧磁带好还是自己录制好

楼主(2024-02-23):
现在的磁带,要么是旧的,要么是自己录制,自己录制一般源音是数码声源,什么高清mp3,无损音乐等,这些音乐,通过转录后,多少都有损伤。就是不知道磁带厂是怎么生产的?
我们想听好的的磁带声音,是怎么样找磁带好?

网友:
前几年虾米音乐还没有封的时候 专门买了4部新卡座 专门录制喜欢的磁带 大概录制几十盒90分钟的磁带 100多盒60分钟的磁带 没想到后来虾米就没了 这个也算很宝贵的内容

卡座用的是雅马哈W321低档电控双卡卡座 别的不说 这款价格真不贵200多一部 而且保有量很大 特别新 坏了不心疼
磁带用的是带螺丝的92版TDK D系列 里面带有加强柱可以把磁带引导柱改在上面 美观 改后看起来更像开盘带

网友:
某鱼或者你当地跳蚤市场,买旧的品相好的原声带。跳蚤市场要碰运气,找大公司出版发行的。

网友:
有纯模拟开盘磁带的,可以转录

网友:
我都是用TDK D60的空白带自己录的。买的未开封二手货音质都不好。
虽说高低频音质有损失,但是用磁带机播放感觉声音很暖,一种怀旧的味道。

网友:
我是用无损音源+外置创新声卡+三磁头卡座录制的,TDK D60正版磁带音质和性价比最好,B60非常垃圾不要用。

网友:
电脑播放无损音乐+外置解码器+两磁头卡座+SONY CH60或TDK D60磁带。

网友:
电脑放,卡座录磁带,卡座放,电脑录MP3。

网友:
自己录吧,最好调一下音,每种磁带特性都不一样,原版带都是调音师根据磁带特性专门调制的

网友:
如果音源就是一股浓浓的数码味,无论你怎么转录折腾,也还是那副鸟样,绝不可能弄出好声音来的。

网友:
也就是玩玩罢了,还真听呀

网友:
我觉得数码音源经模拟转换及录制,数码味就不存在了,反之,还可能带上了模拟味了

多以自录自放比较好玩。

网友:
正版的好听,自己录玩玩而已

网友:
关于买旧的,还是可以考虑买一些正版且品相好的磁带。自己灌录细带:录制的机器质量好一点,磁带选择品相好未拆封的2类以上空白磁带。音源不低于摸

网友:
音源不低于mp3 最低壓縮标准 就可以了。录制的好听不出和原版的区别,甚至可能因为选择了较好的录音机 录音磁带 无损音源 而超越原版音质的可能性。

网友:
录音的超过正版,开玩笑吧,你的机器能超越太平洋录音室的设备,人家是有版权的

网友:
怀旧玩一玩可以,有哪个人天天 听磁带啊 !

楼主:
磁带,也有高级的,中是我们普通人玩不起,所以自己一此小的。

网友:
想听好的磁带声音首先你得买一台(起码一台)中档以上的卡座,如味还想自已录着玩那最好买一台三磁头卡座。

一欣赏好声音就买原版带,闲鱼上多的是,选卖家承诺未掉粉未被抹音纹带的正常品相好点的带子。宁愿多花点钱。不要贪便宜买质量没保证的带子。因为毕竟买来听的。宁缺乏滥。原版带这么多年了尽量买北方卖家的带子会多些保障。原版带还有收藏的价值的与收藏乐趣。

有了磁带机,用空白带自已录着玩是附带的挺有意思的事,而且事以选自已喜欢的曲目编录成整盘带子里。三磁头卡座有边录边监听的功能大大提高录音成功率。而且有cal功能录前就能了解空白带的状态以保证录出优质声音。

录音所需的空白带闲鱼里也多的是,普通流行音对效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一类带来录,二类带会在底噪与高频上好一些但价格相对较高。录纯音乐、古典音乐这样动态大的最好用四类带但价格更高。有条件最好买日本的全新带,想节约点买卖家承诺状态好的cal能到位的二手带。

音源现在qq音乐、网易云音乐等都有不错的资源。
个人之见玩过的一点点心得。

网友:
我觉得用卡座,录制无损音源可能比一些老带子效果好。如果要求高,就玩八轨道磁带机,更好的就玩开盘机

先锋八轨道磁带机

先锋八轨道磁带机

先锋开盘机

先锋开盘机

网友:
自己录,更好玩

网友(2024-03-25):
听磁带声肯定听原版带呀。不过总没有原版带味道好,。估计网上音乐资原问题或许数字转解码后不自然了。不过乐着玩玩也行。
有点奇怪既然玩磁带机了为啥不利用它录音功能何必两选一呢。

网友A:
一直收不到三磁头的,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收不到三磁头的,太贵了

后期一点的直驱相对故障少点比如索尼222esj玩录音也可以了。